轻量化长航时六轴(持续更新)

楼主(2017-01-07):
一直在论坛水,这次自己也从头到尾写一篇~
最近有个小项目,设计组装轻量化的,长航时六轴,目前动力系统基本选型完成,飞控就用熟悉的pixhawk~
内容持续更新,近期会上cad设计图。
目测今年4月份完工hhh

分割线

草草的先更新一下,具体的细节以后补,CAD主体画出来了,先上图,大家帮忙看一下

中心板部分

电机

暂时就这么多,相关的孔位还要多预留一些,方便后期扩展
(如果看的下这个架子的话,我测试好了会把图纸分享出来hhh)

网友A:
坐等成果,顶楼主,不要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成果,顶楼主,不要水

哈哈,这次不水,这几天先参考别人的看看!

网友:
还没动静?

网友:
又水了,鉴定完毕

网友B:
U8 电机,四轴16mm管不折叠,32寸 TM 碳夹木桨,6s 30000mAh 电池,全身轻量化该省就省,PIX 飞控,悬停 120 分钟木有问题

网友(2017-02-08):
火钳刘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8 电机,四轴16mm管不折叠,32寸 TM 碳夹木桨,6s 30000mAh 电池,全身轻量化该省就省,PIX 飞控,悬停 12 ...

好像够呛。电池小。长航就是提高电池重占比。你这个配置飞不到1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够呛。电池小。长航就是提高电池重占比。你这个配置飞不到120分钟

这个软件叫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够呛。电池小。长航就是提高电池重占比。你这个配置飞不到120分钟

可以的,我们样机试验过。
你的软件里一个重要参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们样机试验过。
你的软件里一个重要参数错了

那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们样机试验过。
你的软件里一个重要参数错了

你这个配置肯定不低于6公斤吧,电池30000的也就放出两万六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配置肯定不低于6公斤吧,电池30000的也就放出两万六七

不能这么去猜的。关于电池,续航 120 分钟,实际放电率是 0.5C,所以,动不动几十C 的动力电池就没太大必要了,电池可选范围大了,整体重量可以做到远低于 6kg 。

网友D:
同意您的计算,我也是个数据党,我也计算过,如果按照楼主的算法,0.5c属于常驻电流,那么3c的最大放电电流已经是很低很低了。
6s3c30000mah的电池,就以18650低C数的能量密度来计算233wh/kg,那么30000mah也要2.7kg
U8电机大约240g每只,桨130g,电调100g 。
再算你的机架,30寸以上的桨,四旋翼轴距最小也要1077.63mm
这个规格的机架,算上分电板电线,也要1000g
现在是(240+130+100)*4+1000+2700=5580g
所以综合起来,你的桨效,依然是不能低于18g/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您的计算,我也是个数据党,我也计算过,如果按照楼主的算法,0.5c属于常驻电流,那么3c的最大放电电 ...

我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U8电机是12s的电压,不知道计算器里边是按照什么电压计算的,如果说不理想的话,可能光电池就不止5kg了。
我曾经计算过25c,10g/w的效率,纯电池的理想续航时间是1.8小时,高压版本,是2.0左右。
如果是18650的223wh/kg也才2.23小时,这是最大时间了,绝对不可能高于这个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8 电机,四轴16mm管不折叠,32寸 TM 碳夹木桨,6s 30000mAh 电池,全身轻量化该省就省,PIX 飞控,悬停 12 ...

前边说错了,不是楼主,而是这位仁兄。。。。。

网友D:
楼主加油,预计1小时的持久大机机一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预计1小时的持久大机机一定没有问题!

是啊,然而最近事情太多,这两天会把CAD图出来。动力配置选型都好了,空下来好好码上来

网友:
顶起,期待楼主造福于大家,不知最终会不会把所有配置以及图纸公布给广大魔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边说错了,不是楼主,而是这位仁兄。。。。。

看你计算的数据,已经有点接近了,但是还不够极致。
我们做的这台样机确实用了不少极端手法就为了减少重量。
部分供应商不能透露,但是可以告诉你一些事实,
1、我们选用的电池能量密度远超 233 。18650 之流还不够火候。
2、我们定制了特别形状的碳管,壁厚仅 0.6,管夹都得自己 CNC 做
3、四个电调也是自己做的四合一电调
4、机架用有限元软件分析,能去掉的都去掉了
当然什么折叠件、电机座、电池座等等等等一概不要,为了保证强度,用了几颗死贵死贵的钛合金螺丝柱。
整机下来远少于你估算的 5580g 。

其实 120分钟悬空只是满足了设计目的就下来了,如果不下来估计还能坚持一会。
最后补充一点,长续航机器基本上抗风性比较弱,不要用 pixhawk。

网友(2017-03-30):
估计就是实验性质的飞行器吧,突破记录一类而生的。

网友:
这帖子又翻起来了,不知道楼主的飞机起飞了没有?
长航时有长航时的用处,不过多旋翼本身就不适合做长航时,一来自身重而来桨销低。真要长航时还是得上单旋翼直机,多旋翼的优点在于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机动也灵活,是成本最低的直升机。如果不要求定点悬停那么固定翼最妙不过了。
就我们的验证机来看,实现高效飞行还真不是最难的,难的是机身震动以及脆弱的抗风性,对飞控是个严峻的挑战。
总的来说,实用意义有但是应用环境限制很大。

网友(2020-02-01):
引用 网友B:
看你计算的数据,已经有点接近了,但是还不够极致。
我们做的这台样机确实用了不少极端手法就为了减少重 ...

哥们,麻烦问下你用的哪种牛逼电池,哪里能买到,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