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用原装GPS和用M8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1-07):
如题

网友:
没啥区别

网友A:
普通的M8N不能用,因为需要大疆协议,搜星速度M8N比6Q快很多,搜的卫星也多,不过首先你需要买的正版的M8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M8N不能用,因为需要大疆协议,搜星速度M8N比6Q快很多,搜的卫星也多,不过首先你需要买的正版的M8N
...

到大店和NAZA一起买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大店和NAZA一起买就行了吧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