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HGLRC F3 V3.1 - 刷了Cleanflight 不能disarm

楼主(2017-01-07):
求助 ...
剛買了一塊HGLRC (化骨龍) F3 V.3.1 的板, 刷了Cleanflight V.1.14.2 固件, 但不能disarm, (油門放到最低撥向左或右)
看見板上有兩顆藍燈長亮, 另有一顆很小的橙燈不停在熌, 就是無法起動
求大大賜教 .......

网友A:
看看油門是否最底位,我都買了一塊,正研究中

网友:
加部落解更直接,肆捌壹三柒三肆玖玖,直接回复号码要审核我去..........写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油門是否最底位,我都買了一塊,正研究中

不好意思 , 遲了回應, 問題已解決了,
是我搞錯了disarm 的方法, 因我是用日本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