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 OSD求助

楼主(2017-01-07):
怎么把数据调出来,

网友A:
把OSD连接到飞控上,是APM的话一般还需要拆开,连接两个焊点,才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SD连接到飞控上,是APM的话一般还需要拆开,连接两个焊点,才有数据。

多谢大神,但是我是F3飞控。我也有PIX飞控,如果用PIX飞控连这个OSD焊那两个点?F3飞控怎么显示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但是我是F3飞控。我也有PIX飞控,如果用PIX飞控连这个OSD焊那两个点?F3飞控怎么显示数据?

...

F3飞控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601pix一般不需要再焊接了,直接可用

提示,3DR的OSD需要MAVlink协议,所以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601pix一般不需要再焊接了,直接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