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改航模发动机磁电机的 拉力才三点五公斤 改CDI会不会大点?

楼主(2017-01-07):
割草机改航模发动机电机的 拉力才三点五公斤 改CDI会不会大点?

网友:
倒是个方向

网友:
这跟点火系统能有关系么?
你可是老油机了。

网友A:
别费那劲了。不要指望把拖拉机简单改一改就能变成奥迪。
发动机的动力大小主要由气缸的容积、压缩比、机匣内各种气道结构、精度、点火系统、化油器结构等多个方面本身的设计和质量共同决定,简单改改某一方面别想有质的改变。
改用CDI,仔细调整点火角度也许有一、两百克的拉力提升,有意义吗?
改割草机的事我十年前也干过,结果是费钱费力效果差,用是能用,其他的就别想多了。

网友B:
有点小了

网友C(2022-05-02):
引用 网友A:
别费那劲了。不要指望把拖拉机简单改一改就能变成奥迪。
发动机的动力大小主要由气缸的容积、压缩比、机匣 ...

老大 请教下,航模两冲程发动机为啥没飞轮,是不是螺旋桨替代了飞轮的作用,我的割草机改直流点火去掉飞轮就无法启动,装上飞轮才能启动。

网友D:
多少cc割草机改的?
来自微站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C:
老大 请教下,航模两冲程发动机为啥没飞轮,是不是螺旋桨替代了飞轮的作用,我的割草机改直流点火去掉飞 ...

航模发动器是CDI点火系统,四冲程割草机是磁电机。工作原理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cc割草机改的?

四冲程140汽油机,37.7cc。我们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