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死胖子FPV到底该怎么配置?

楼主(2017-01-08):
本人从14年迷上航模,从最初的塞斯纳1.4米182到天空冲浪者,而后又飞过天行者,2.4米大冲浪者,F3A(纯属一时兴奋买了1架),自己组装了飞越6轴,现在开始飞死胖子FPV,设备基本上都有,想要达到留空40分钟,单程飞行5-8公里,以下配置不知道怎么样?请各位模友给个建议。
     载机:死胖子。
     电机:朗宇2820KV1100
     电池:4S10000MAH
     桨叶:11寸APC
     舵机:银燕3514*2(副翼)   ES08*2(V尾)
     飞控:A控
     图传:柏通1.2G 1.5W
     接收机:罗美1W
    增程:A控433
    摄像:GOPRO 4
    云台:两轴自稳云台
    电调:好赢60A
    遥控:天地飞08
   天线:健博通14DB平板
   目前已经试飞,40米左右可以正常滑行起飞(不带云台,GOPRP,433)  视距内飞行,大概10分钟左右电池压降至3.9V左右,个人认为电机和桨叶配置不合理,导致效率不高,有人建议配9寸桨,但从常理来讲,大桨配低KV电机可以提高推进效率,也就可以延长留空时间,请教各位大师:我该是换电机配11-12寸大桨呢?还是应该换桨叶配10-9寸桨叶。到底双天电机怎么样?如果我要飞远的话,换双天什么电机可以替代2820?
    有哪位朋友飞死胖子有过超40分钟留空经历的,麻烦给我分享一下配置和装机心得,谢谢!

网友A:
建议上9-10寸,1100kv配11寸桨这重量电机会过热,条件允许可以换朗宇920kv配11*7会省电些。这配置落地电压14.4巡航留空40分钟是可以的,14.4落地后会回压所以不必担心电池过放。柏通1.5W的发射有点费电,0.8W的就可以,14的平板5-8公里没有问题,前提是柏通正品。两轴自稳云台对胖子来说是个难题,不好装而且装了风阻大费电,建议装个机头内的俯仰单轴云台,旋钮调节相机俯仰角度,你这套装完3kg左右,在3级风以下飞行,胖子还是很稳的,前提飞控要调试好,最后祝模友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9-10寸,1100kv配11寸桨这重量电机会过热,条件允许可以换朗宇920kv配11*7会省电些。这配置落地电压1 ...

谢谢兄弟提醒   我好好再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9-10寸,1100kv配11寸桨这重量电机会过热,条件允许可以换朗宇920kv配11*7会省电些。这配置落地电压1 ...

2820 800KV 12寸桨呢,会不会效率更好,还是怎样?

网友:
对,800kv配12寸桨,效率略微大些。但是如果装了起落架,起飞时拉慢点,小迎角起飞,不然有打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