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L V2电调和配套的风扇装设备座上方会顶头罩

楼主(2017-01-08):
各位都装侧面解决的吗?

网友A:
其实不装也没事,我是在头罩上开了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装也没事,我是在头罩上开了个孔

不装风扇不行吧,头罩开孔的话一炸被风扇一卡头罩基本报废了。。

楼主:
已解决,拆掉机头方向的一颗风扇螺丝,电调往主轴方向移动到这里位置可以完美使用头罩,风扇前端最好别打磨可能会被头罩镂空的洞卡住

楼主:
已解决,拆掉机头方向的一颗风扇螺丝,电调往主轴方向移动到一定位置可以完美使用头罩(刚好是风扇对准大的那个镂空孔),风扇前端最好别打磨可能会被头罩镂空的洞卡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拆掉机头方向的一颗风扇螺丝,电调往主轴方向移动到一定位置可以完美使用头罩(刚好是风扇对准大的 ...

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

已上图

网友C(2017-02-25):
700L V2飞行体验感觉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L V2飞行体验感觉如何啊

很柔和,只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