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50AV3 电调掉程序啦!!

楼主(2017-01-08):
用了有2年多了,出勤率还是蛮高的。今天终于掉程序了,完全没有征兆,下来换电 就不行了, 之前100A有掉过程序 ,所以有经验了,回来一查,果不其然。纠结是直接买新的还是寄回去修复???

网友:
2年多了还掉,不能用呀

网友:
寄回去修!

网友:
程序跑飞!

网友:
我的在待命。。。也坏了。。

网友:
掉程序啥意思?设置丢了还是彻底不能用了?

网友:
芯片真垃圾

网友:
掉程序会失控吗?

网友:
直接启动不能吧

网友:
免费维修

网友:
我的也是,推油门电机乱抖。,就是不转。

网友A:
给个程序包自己刷得了

网友:
有没有谁遇到过飞行途中掉程序的?

网友:
还好不是飞中掉,
不过掉程序一般都出现在自检插电这一段,是不是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程序包自己刷得了

可以这样吗? 好赢不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不是飞中掉,
不过掉程序一般都出现在自检插电这一段,是不是漏洞

飞行中不会掉的 就是上电的时候就不行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完全没有征兆。

楼主:
准备联系好赢

网友:
从没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