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知道怎样调螺距,请朋友们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2017-01-08):
亲手吗,不飞3D呢,天七控,想让油门在最下面时,向上推油,就是起飞,不要哪种,油门在中间位,上推向上飞,下推向下飞的哪种。谢谢朋友们指点了。

网友:
建议楼主多潜水,多学习,你这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A:
还是说两句吧,你这要求可以实现,但推油就起飞了,那么怎么降落呢?

网友B:
最好有负螺距,要不遇到风或上升气流就下不来了

网友C:
敢问楼主练模拟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负螺距,要不遇到风或上升气流就下不来了

油门到底,不转了,不就掉下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楼主练模拟器了吗

练过,没意思,上真机吧

网友:
多潜水吧,你以为玩具飞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过,没意思,上真机吧

我想我明白了,你说的是电调定速!定速以后,只要熄火开关关闭,马达就启动到指定转速,但是螺距只能推倒中间以上位置飞机才能起飞。中间是零度。不管模拟器还是真机!都是一样。建议你多潜水,多练模拟器。不然飞机分分钟要了你的亲命。

楼主:
模拟上,练过,飞机撞气球,已经,能撞不少了,我想,可以炸炸真机了,就是想,油门到底,一推油,推到一定转速后飞机就起,油门拉到底 飞机就不转了,这样,调什么地方,请教了

网友D:
油门曲线0 - 25% - 50% - 75% - 100%,螺距曲线0° - 2° - 5° - 7° - 10°,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曲线0 - 25% - 50% - 75% - 100%,螺距曲线0° - 2° - 5° - 7° - 10°,试试看。

谢谢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拟上,练过,飞机撞气球,已经,能撞不少了,我想,可以炸炸真机了,就是想,油门到底,一推油,推到一定 ...

瞎练,那是玩呢。四面悬停练熟再上真机吧,炸鸡事小,伤人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瞎练,那是玩呢。四面悬停练熟再上真机吧,炸鸡事小,伤人事大。

请问一下朋友,都说练四面悬停,这个四面悬停,是哪四面呢,怎样个停法,不要见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朋友,都说练四面悬停,这个四面悬停,是哪四面呢,怎样个停法,不要见笑哦

四面八方而已,东西南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朋友,都说练四面悬停,这个四面悬停,是哪四面呢,怎样个停法,不要见笑哦

定点悬停很难的 像个钉子一样钉在原地,风吹不飘,雷打不动 好难好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朋友,都说练四面悬停,这个四面悬停,是哪四面呢,怎样个停法,不要见笑哦

按照这个视频的顺序练,先对尾,再对两侧,最后对头。标准是能在4-5级风下把飞机控制在两米范围内不越界。我也正在练,真难,3个月了,还没过关。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两句吧,你这要求可以实现,但推油就起飞了,那么怎么降落呢?

不推油了,就下来了罢,跟多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这个视频的顺序练,先对尾,再对两侧,最后对头。标准是能在4-5级风下把飞机控制在两米范围内不越界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