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天九,设置混控,一二通道怎么反了?

楼主(2017-01-08):
纸飞机,天九控,打开升降混控,舵面反应对了,但是一二通道是反的。就是说 拉杆,副冀动,左右推杆,升降舵动。这怎么搞。是我设置不对吗?

网友:
那就设置舵机反向啊

网友A:
把一二通道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二通道调换一下。

一二通道调一下,只不过是右边的升降动,左边不动。还是拉杆副冀,左右推杆,升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二通道调一下,只不过是右边的升降动,左边不动。还是拉杆副冀,左右推杆,升降。

那就要调“舵机反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二通道调一下,只不过是右边的升降动,左边不动。还是拉杆副冀,左右推杆,升降。

还有,你设置了“副翼升降混控”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调“舵机反向”了

你没看明白,是一二通道混控,现在一二通道反了。不是舵面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设置了“副翼升降混控”了没有?

只能用一个混控。用那个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用一个混控。用那个不行。

先关掉所有混控。在混控里面设置一个升降混控副翼,再设置一个副翼混控升降。我飞su27板机就是这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关掉所有混控。在混控里面设置一个升降混控副翼,再设置一个副翼混控升降。我飞su27板机就是这样设置。 ...

搞好了,我插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