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FMS 64涵道 F35 V2【视频】

楼主(2017-01-08):
1、飞机:FMS 64涵道 F35 V2;
2、配置:PNP(
FMS建议使用3S电池,实测4S电池,设备毫无压力);

3、电池:4S 2600 35C;
4、重心:按说明书要求调整,使用4S电池尾部需配重40g;
5、感受:飞行姿态很稳,降落关油可随意飘降;使用3S电池,起飞滑跑距离短,很容易拉起;使用4S电池,飞机重量变大,起飞滑跑距离稍长。降落不易弹跳,建议选择平整路面起降;
6、推荐:可做涵道入门机练习。
原来场地作废,临时找了个两面高压电,四周种树,还有红绿灯的场地(很不爽),飞得不好,请多见谅!

网友A:
这场地知足吧,说出来都是泪

网友B:
lz发现没,这个飞机机头有一坨24g的配重,把它抠出来,再把电池向后移,就可以用4s电池了。

网友:
lz用的是3s涵道配4s电池?不会烧?我仿佛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场地知足吧,说出来都是泪

再也不在该地飞了 很不舒服 遮挡物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发现没,这个飞机机头有一坨24g的配重,把它抠出来,再把电池向后移,就可以用4s电池了。

早就看见机头配重了 不想挖出来 麻烦
另:FMS 64系列V2 PNP用4S随便飞 没有问题 放心

网友C:
这个场地,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就看见机头配重了 不想挖出来 麻烦
另:FMS 64系列V2 PNP用4S随便飞 没有问题 放心

早知道我就买pnp了,我还特地买的空机配4s版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场地,技术还是不错的

不在这飞了 很多人撞电线 撞路牌 撞红绿灯N次了

楼主:
无法面前五边飞 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知道我就买pnp了,我还特地买的空机配4s版涵道。。。

不需要专门配 PNP直接上4S 你看FMS才出的64涵道 F18 V2 直接就说可以上4S

网友D:
测试起落架强度?敢不敢轻点儿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专门配 PNP直接上4S 你看FMS才出的64涵道 F18 V2 直接就说可以上4S

我去。。。感觉被坑了好多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专门配 PNP直接上4S 你看FMS才出的64涵道 F18 V2 直接就说可以上4S

不过f18 v2配的是kv3150的涵道,本来就是4s涵道,f35原配的是kv3900的。。。如果kv3900涵道用4s电池,电流会不会太大,lz用的多少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f18 v2配的是kv3150的涵道,本来就是4s涵道,f35原配的是kv3900的。。。如果kv3900涵道用4s电池,电 ...

FMS 1100 F8F PNP 我用的4SFMS 64涵道 F16 V2 PNP 我用的4S
FMS 64涵道 F35 V2 PNP 我用的4S
都是连续爆操12个电池 无任何问题
我不换电子设备 只上PN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起落架强度?敢不敢轻点儿降

对 落得比较重 按理说应该关了油飘了 但是还是带了点小油 重降起落架不变形 也不那么容易弹 即使弹 也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FMS 1100 F8F PNP 我用的4SFMS 64涵道 F16 V2 PNP 我用的4S
FMS 64涵道 F35 V2 PNP 我用的4S
都是连续 ...

这个可以有感觉发现了新天地

网友E:
楼主的起飞特点就是长距离滑行加速,然后暴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FMS 1100 F8F PNP 我用的4SFMS 64涵道 F16 V2 PNP 我用的4S
FMS 64涵道 F35 V2 PNP 我用的4S
都是连续 ...

想知道你12块4S电池一样的容量吗?怎么充电,用并充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起飞特点就是长距离滑行加速,然后暴起……

注意看我回复 该机子标配3S 2200飞 我用了4S 2600 为了配平重心 机尾又加了40G配重
如此起飞重量 不高速滑跑这么长距离 根本拉不起来
滑跑了很长距离后 已经到场地边缘 上面还有高压线 不猛拉 要么撞路牙 要么撞电线
建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你12块4S电池一样的容量吗?怎么充电,用并充板吗?

2600 2800 3300都有 两台A9 一台308 充起来很快

网友:
速度好快啊

网友:
飞机确实很漂亮

网友F:
PNP声音能有这么好?看得很心动阿,还有点金属声,现场感觉声音怎么样?

楼主:
因为换了4S电池

楼主:
确实不错 做工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PNP声音能有这么好?看得很心动阿,还有点金属声,现场感觉声音怎么样?

声音确实不错 出乎我意料

网友G:
飞机好、飞得好。建议:立即撤离此飞场。。。。。。

网友:
这个场地知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好、飞得好。建议:立即撤离此飞场。。。。。。

飞场已作废

楼主:
哈哈 该飞场已作废 马上通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起飞特点就是长距离滑行加速,然后暴起……

不能怪楼主,这个飞机的起落架靠后,所以抬前轮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PNP声音能有这么好?看得很心动阿,还有点金属声,现场感觉声音怎么样?

fms涵道声音特别舒服,完全没有塑料涵道那种噪音。freewing的多叶涵道也不错。

网友H(2020-04-16):
这个飞机不开副翼,直接用三角翼混控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飞机不开副翼,直接用三角翼混控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