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陀螺仪抽风

楼主(2017-01-08):
x3。通电一切正常,刚刚悬起来,大约1.5米高度,飞机自己翻过来了,直接对尾倒飞了,吓我一跳,赶快锁油了,锁油以后翻正了,把起落架炸坏了。
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我用的黄K8,难道真的抽风了么,挺害怕的。
另外,在哪里可以找到K8的日志啊

网友A:
k8抽风正常的,没毛病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抽风。

网友:
这陀螺仪还敢用么。。。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听说气温太低容易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气温太低容易抽

今天零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零上啊

我K8几次失控都发生在冬季

网友:
我的也是,冬天出过问题,连MB冬天偶尔也抽风

网友C:
K8 不抽風才不正常,這是正常的,不用怕,

网友D:
没事,k8隐藏功能,自动翻机,目的就是帮助魔友提升反应速度和心理成熟能力。

网友:
还是e8好了。k8真的不敢用

网友E:
什么控什么接收机 futaba控和7008接收要看sbus是不是设置对插对地方。要看看k8日志 里面是英文 可以百度翻译一下

网友F:
震不震?震很大回抽,听说冬天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k8隐藏功能,自动翻机,目的就是帮助魔友提升反应速度和心理成熟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k8抽风正常的,没毛病

请教个问题啊,华科尔v120起飞后几秒钟,大桨声音明显变大,高度下降,1 秒左右后恢复正常,如此重复。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个问题啊,华科尔v120起飞后几秒钟,大桨声音明显变大,高度下降,1 秒左右后恢复正常,如此重复。问 ...

没飞过,不知道

网友:
用黄K8的路过,也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在钟摆和侧摆的时候会出现高速的追尾现象,这个应该要怎样调,大家有没有试过这种现象。

网友H:
用过无数个K8没出现任何问题的飘过。先检查你的飞机是否开3D油门后震动比普通模式大。造成侧翻。
其实这陀螺仪没什么好神秘或者好高端的电子元件。正版的价差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回收开发经费。其实整体电子元件K8和V8你说要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机子无震动或者您上天是没开3D造成侧翻的话有两个原因造成事故:(遥控器,陀螺仪)。陀螺仪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看看里面有运行记录的。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控什么接收机 futaba控和7008接收要看sbus是不是设置对插对地方。要看看k8日志 里面是英文 可以百度翻 ...

用的T8,副厂接收,传统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无数个K8没出现任何问题的飘过。先检查你的飞机是否开3D油门后震动比普通模式大。造成侧翻。
其实这陀 ...

谢谢您的回复,受教了
我一般是转速还没转起来后,就给螺距把飞机提起来了,然后直接开3D,开始做动作,一直这样飞。
飞机震动一直挺大,但是飞挺久了,一直没事。
还有前辈,您能教我一下怎么看K8日志么,我之前没有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不震?震很大回抽,听说冬天也会

震动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个问题啊,华科尔v120起飞后几秒钟,大桨声音明显变大,高度下降,1 秒左右后恢复正常,如此重复。问 ...

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 不抽風才不正常,這是正常的,不用怕,

飞了半年,这是第一次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