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级直机 可选舵机品牌与型号讨论!

楼主(2017-01-08):
淘宝上翻来翻去好像只有KST FUTABA JR,还有什么好的推荐么?套装飞机自带舵机不知道是什么厂家贴牌的,可靠性和售后都是未知。
DEKO有700级用的舵机吗?
各位大神飞700都用的什么牌子舵机?

网友:
KST 815 , KST 805X  全金属高压无刷, 全套199美元包邮几万公里, 暂时还没有找到性价比比它好的
至于飞久了出虚位这个还不知道是否属实,

网友:
一套deko二手的1100rmb左右,deko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Deko 3300+3125 ,配个大电容,最佳选择

网友:
DEKO终身免费换齿。只需要掏运费即可。 电机坏了只需要拿电机钱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更贵的舵机OMG什么的

KST的售后跟没有一样

网友:
mks,BK,servoking,不过都比较贵

网友A:
deko kst futaba jr mks servoking savox omg主流牌子差不多这些
性价比我觉得deko比较好,但最好用2s直驱
不在乎价钱我选futaba bls275/bls276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ko kst futaba jr mks servoking savox omg主流牌子差不多这些
性价比我觉得deko比较好,但最好用2s直驱 ...

为什么DEKO要直驱呢?用BEC不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DEKO要直驱呢?用BEC不可吗?

前两天有个老帖子被顶起来,说的就是好盈内置BEC驱动DEKO舵机,由于DEKO瞬间耗电电流增大导致BEC重启的问题,这就是为啥用2S直驱更安全的原因。好盈也做了测试,结论大致是只有DEKO舵机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有个老帖子被顶起来,说的就是好盈内置BEC驱动DEKO舵机,由于DEKO瞬间耗电电流增大导致BEC重启的问 ...

不是BEC重启,是瞬间功率高,电压拉太低,接收和陀螺仪重启了。用高大上的FUTABA舵机一样有这个问题。主要是现在的舵机,只要不虚标功率太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DEKO要直驱呢?用BEC不可吗?

因为bec扛不住,如果用bec也在你的考虑中,我建议你试试omg,据说,我也是看帖子里说的,这舵机效率很高,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BEC重启,是瞬间功率高,电压拉太低,接收和陀螺仪重启了。用高大上的FUTABA舵机一样有这个问题。主 ...

对,好像说是进入保护状态,导致接收机与三轴重启,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好像说是进入保护状态,导致接收机与三轴重启,后果很严重。。。

后来不是讲加电容过滤掉峰值,就没事啦。

网友D:
舵机要么机就用套装的,要升级的话,首选futaba

网友:
kst815妥妥的

网友:
台湾的mks sk做工,精度控制的都不错,性能也好,就是价格高售后较麻烦,国产的deko用料做工也不错,性能很好,用久了也会有虚位,kst主要就是性价比,性能绝对够用,售后是付费的,炸几次虚位那是必须的,futaba就不说了,传统老牌久经考验。

网友:
KST大法好

网友E:
感觉futaba标的参数也不是很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futaba标的参数也不是很好呀

看参数你就上套了 哈哈哈    也就国际品牌参数有参考价值。不看参数,看疗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要么机就用套装的,要升级的话,首选futaba

国产没有好的嘛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玩航模真的不需要考虑售后吧。。。都**是坑爹的。

说明你钱多 不在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你钱多 不在乎了

除了国产货。。其他真没什么售后

网友:
想要舵机性能好,相对高的耗电是必须的,不然只能把舵机的功率调小,省电但是性能下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明你钱多 不在乎了

700一炮把舵机都炸废了怎么说修飞机都要1k起了吧,1k多你都花了还在乎那几十块的齿轮?说实话真正把标舵炸扫齿的我见的非常非常少,每个人的700本来炸的就很少,炸坏舵机的更是少之又少,然后就冲着免费换齿买舵机?你就不想想这世界上哪有心甘情愿赔本的生意人,你花钱买舵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同时买了几套齿轮放在他那里,然后。。。。。后面的话大家都懂,我就不说了,以上纯属说说个人看法,没有针对大哥的意思,不喜勿喷哈,祝爽飞不炸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700一炮把舵机都炸废了怎么说修飞机都要1k起了吧,1k多你都花了还在乎那几十块的齿轮?说实话真正把标舵 ...

好赖有几套齿放哪里 别的售后有吗。不免费的随便飞飞就有虚伪 炸鸡齿轮不顺滑的在不怎么也要花几百元换齿吧。说来说去还是有钱人不在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好赖有几套齿放哪里 别的售后有吗。不免费的随便飞飞就有虚伪 炸鸡齿轮不顺滑的在不怎么也要花几百元换齿 ...

用5块一包的辉胜995舵机臂,够硬够厚,一炸就断不伤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用5块一包的辉胜995舵机臂,够硬够厚,一炸就断不伤齿。

你说这什么舵机臂 你装700上面啪啪几下了 炸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好…我来装个逼了,别喷我…全系列deko …三桨的380那一套我从去年的十月底用到现在…保守估计用了1500起落…返厂三次…更换的费用除掉邮费的话…五十块钱…就电位器什么乱七八糟的…用到死,700上的3300也是去新疆比赛的时候跟模友们抽奖抽中的…用起来啪啪啪…虽然我就悬停,但是呢…用到死!!!舵机对吧…售后好…我们修的时候就折腾厂家…售后不行…就是厂家折腾我们。所以…我只用deko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说这什么舵机臂 你装700上面啪啪几下了 炸的你怀疑人生

用了你就知道。我4台700一台770全是这舵机臂,用了快二年只有炸断过,没见飞断过,只是个人建议,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非得觉得只有金属保险就继续用金属的,炸了机扫齿,伤旋翼头十字盘有钱换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了你就知道。我4台700一台770全是这舵机臂,用了快二年只有炸断过,没见飞断过,只是个人建议,萝卜白 ...

好吧 DEKO的屋里十来包 不可否认 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