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意见,想减重下,目前750g。

楼主(2017-01-08):
把线归置一下,再换个fm800pro接收。还能怎么样?

网友:
爱莫能助啊

网友:
都舍不得丢,就换暴力电机吧

网友:
是太冷了吗?上身穿上了棉衣

网友:
正常210重量控制在400克不带电池  飞行重量控制在600克下比较好

网友A:
下板一块就够了   炸的不厉害  一般不会断    这个就19克了
飞控上的插针不要  电调 出一根信号线连飞控就行了   机臂上3个螺丝足够  这些加起来 也有几克了
就这么多了
还有 你的电调 太大了  不知道有没有散热片  有的话 拆散热片 飞一下 看热不热  不热的话 就可以不要散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板一块就够了   炸的不厉害  一般不会断    这个就19克了
飞控上的插针不要  电调 出一根信号线连飞控就 ...

3q

楼主:
弄完了,上电有点问题。困了,睡,明天再调试。

网友:
怎么看也上不到700呀。

网友B:
第一点:你飞机走线有点乱了。
第二点:不知道你飞机的轴距是多大的,正常飞机不加电池300G,加电机厂400-500之间,目前750G不知道是不是加了电池,如果加电池了也算偏重了!
第三点:能不要的都不要,让飞机看起更简洁。

加我们部落了解更直接:肆捌壹叁柒叁肆玖玖,直接回复号码要审核我去..........写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你飞机走线有点乱了。
第二点:不知道你飞机的轴距是多大的,正常飞机不加电池300G, ...

信号线pwm插两边8p的那个口是多少的啊?

网友C:
可换臂的机架,看见那么多螺丝就头疼。一体4mm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线pwm插两边8p的那个口是多少的啊?

你是的什么问题,我没有看明白你说!你可以加我 481373499

网友C:
没事,我的Rx155,2205电机,三叶4.2寸桨,375g,电池15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我的Rx155,2205电机,三叶4.2寸桨,375g,电池150g

已成功减到600g左右。22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的什么问题,我没有看明白你说!你可以加我 481373499

谢谢。我发错了。问的是那个8p的接口端子是1.0还是1.25的。已经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