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改DFC头

楼主(2017-01-08):
先重新打孔,降低主轴高度(不降直接扩孔也行),套一个热缩管,刚好增大主轴直径插入t头。
把dfc摇臂截肢,打一个定位销钉孔,钢丝弯折90度卡进去,棉线+502密集投放。你懂的……

网友A:
昨天你去博士哪飞了?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你去博士哪飞了?耀

是啊,主轴孔是博士帮我弄得

网友B:
打听下楼主 150的主轴是多粗的啊? 旋翼头有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主轴孔是博士帮我弄得

博士的钻头,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听下楼主 150的主轴是多粗的啊? 旋翼头有多长

150轴应该是3mm,浆和120一样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轴应该是3mm,浆和120一样长

谢谢楼主的回答 我想问的是就是我截图的这个降价长度 我打算改到华科尔v120d02s上去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回答 我想问的是就是我截图的这个降价长度 我打算改到华科尔v120d02s上去 不知道行不行

桨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距离32mm

谢谢啦 我去淘宝瞅瞅

楼主:
第一天出去飞,发现螺距设置太大,旋翼头o圈也太松,飞机摇摇晃晃的。

回来增加2个横轴垫片,把o圈挤压紧了。
今天再飞,发现这个旋翼头精度明显比原来的120头好,动作细腻到位,但是机械动力损耗小,感觉是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出,就是老电池都可以轻松4位钟摆。
估计和我用上150浆也有关系,这个浆宽一点,也重一点。
改天再上120浆。这次改装还是很成功的

楼主:
不过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旋翼头没有虚位后3d飞行动作声音太安静了,没有各种爆浆声

楼主:
对了,旋翼头混空比不一样,飞机翻滚半径小了

网友C:
降高度后螺距大了会打尾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高度后螺距大了会打尾管吗?

不会

楼主:
用120浆根部磨薄也能放进去,这个浆轻,动作没亚拓浆稳重,但是合适爆飞

网友D(2017-03-03):
这个150整个改过去的吗?那个摇臂改成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50整个改过去的吗?那个摇臂改成多长的?

是150DFC改长度大概就行没什么要求,但是 2边要把螺纹调节到长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