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可以让油门和方向分开控制

楼主(2017-01-08):
请问各位魔友 怎么设置可以在推方向油门杆时方向舵机不动作,打开某一个开关后方向舵功能恢复正常呢,本人手残,推油门杆时方向舵会有小动作

网友:
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只有勤学苦练,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飞行练习要循环渐进,各种强求只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你早晚要过这道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

网友A:
一般futaba的遥控器都有exp开关,设置两套大小舵量和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futaba的遥控器都有exp开关,设置两套大小舵量和曲线

天九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怎么弄呢

没用过,你仔细看下说明书把,应该会有

网友:
用大小舵D/R设置。将方向的行程量全都设成0,或将中间的三点调成0,第一、五点调到50,只有大舵量才会转。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