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尾舵没有修正了 求大神

楼主(2017-01-08):
自改120d02s  用k8加普通接收  现在基本正常,就尾舵舵量很小,k8软件里设置行程了   奇怪的是调参软件里打尾舵行程很大    退出软件  试飞时尾巴自旋  尾巴根本没有陀螺仪反馈    升降副翼反馈正常 求大神   飞机还在调试,请无视那些乱七八糟的接线

网友A:
你看看尾巴修正是否正确,应该是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尾巴修正是否正确,应该是反向了。

现在根本没有修正,打舵 舵机行程特别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根本没有修正,打舵 舵机行程特别小

那就是你尾舵机应该是宽频的,你选窄频了。舵量就一点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尾舵机应该是宽频的,你选窄频了。舵量就一点点的。

原厂舵机,,,刚刚胡乱弄了一下,控的正反设置里,把陀螺仪调反,现在一切正常,就是振动比较大金鱼尾严重

网友:
尾控制是比较难搞,越小越难搞,
振动大可能是主翼,横轴,主轴这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