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变焦相机

楼主(2017-01-08):
现在正在研究最廉价的变焦相机,目前遇到了技术问题,人多力量大,帮忙解答下,图片已经发出包括接口的定义,希望有牛x的帮忙!
第一个问题就是接线定义的有木有变焦控制信号,有的话支持pwm还是ttl.
第2个问题就是那两个物理按键怎么能改成用pwm信号控制,或者遥控器上用3段开关控制

网友:
按钮可以通过电子开关模块实现

网友:
怎么有点像PZ家的变焦摄像头啊

网友:
这个焊接水平和压线方式。

网友:
焊点赶紧用热熔胶固定绝缘下,看着悬啊。呵呵

网友:
我手里有两个外观一样的,但是接线不太一样,我的没有这两个变焦按钮。

变焦可以通过遥控模拟量转换的一种开关,我买了两块,但是一直没用呢,不过,还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如果有小舵机的话,可以改成两个按钮的类似机械手的,用三段开关控制变焦

网友(2017-02-24):
做个记号。。。。。。

网友(2017-05-03):
没有看出来是变焦啊。。。。。。。。。。

网友:
你的用途我知道,你可参考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027&extra=一体化摄像机实现无线遥控变倍、变焦功能找到zoom控制线改装一下就OK!

网友:
这个技术太牛了

网友:
这个是变焦机芯,监控上门高速球机或者云台机上用的,都是协议控制的,常见派高D之类的协议,具体找下资料,不是PWM这样的,而是指令控制,CPU通过串口/485发一个变焦指令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