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请问御的电池不用的话,怎么保存??10天长了吧?

楼主(2017-01-08):
航模
电池
我都是放到3.86V电压保存,御飞完后,电池电量低,得充电吧,好像没有截止电压吧,那就满电保存了?看官方说是10天以后才自动放电?10天有点长吧?我航模电池满电都不超过2天。

网友A:
飞完后为什么要充电?充电为什么要充满?

网友B:
app界面可以设置电池自动放电等待时间。

网友C:
我设置6天自动放电

网友D(2017-02-15):
关键御电池是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电池

网友E:
我设成2天

网友F:
电池不要用到10%以下,也不要长期满电储存,如果充满出去飞没用上,稍微用用不要满电就好,如果有转usb充电的那个接口,用来当充电宝,用到有三盏电量灯量就差不多了,大于60%电量保存,到时间电池会自动放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