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xl520震动求助,顺便说下飞行感受

楼主(2017-01-08):
   请问罗总,这个520悬停时kbar里显示震动超过1000是不是有点大,震动峰值1600;拆掉大小桨50%油门都有700的震动,拿在手里能明显感觉是从尾巴传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装好调好?
   说下感受,罗总这台520真是不错,精度一流,做工一流,都是国际水平,飞着的感觉也是一流,螺距变换非常灵敏,手感细腻精准,不拖泥带水,确实是台好机。
   可惜震动大,只敢开到2100转,开高转速应该更好飞的。

1月10日更新
   震动原因找到,是尾桨夹不平衡的问题,520这种结构的尾巴,稍微有一点不平衡震动就会被放大,和精度没关系,这种结构锁尾效果好但是容易产生震动。

   感谢罗总和各位回帖的朋友们的帮助!

1月12日更新
   懒得做尾桨夹平衡,直接换了x5尾桨夹尾中联和亚拓500的尾螺距控制连杆,匹配度还不错,震动没了,试飞也没有问题。

1月15日更新
   飞的比较顺手了,简直比模拟器还好飞啊,原装的尾桨夹以后再做平衡,先这么飞着了。

网友A:
检查马达震动,照理全是做好平衡出厂的,如是马达问题发回来换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马达震动,照理全是做好平衡出厂的,如是马达问题发回来换一颗

马达空转震动值110,应该不是马达的原因吧?
感觉是尾巴传来的

网友A:
尾巴的话看下尾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的话看下尾桨平衡

罗总回复的真快
拆了尾桨震动也不小啊

网友A:
悬停时看下垂尾是否明显震动,皮带拉紧些,防止打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时看下垂尾是否明显震动,皮带拉紧些,防止打尾管

垂尾无虚影,皮带松紧也合适

网友:
无虚影那就问题不大,先飞着看看,声音正常就没问题,震动大了kbar会翻掉

网友B:
发回长给罗总帮你装。

网友:
开到2400转再试试看

网友:
尾巴好好装,好好量量

楼主:
飞行没什么异常的感觉,应该还不至于让kbar翻掉,就是怕时间长了震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回长给罗总帮你装。

等了半个多月才到货,让我再发回去,不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半个多月才到货,让我再发回去,不干

那么自己慢慢检查所有转的东西咯,包括轴承的安装。

网友:
给2个建议,
1. 马达震动100多也不是很优秀的表现。如果罗总能给换就给换。因为属于及格产品,兄弟出个往返路费,别让罗总承担。
2.  不但要检查震动值,也要看振动频率。方法见此贴108楼  JR E12测量震动值。频率高低有助于你排查来源。

网友:
尾桨桨夹中联一起做平衡 以上这几样拆掉再看看震动值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震动频率在10000左右,应该就是尾巴的问题了,我重装下尾巴再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震动频率在10000左右,应该就是尾巴的问题了,我重装下尾巴再提高转速试试

打字慢点,不细心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震动频率在10000左右,应该就是尾巴的问题了,我重装下尾巴再提高转速试试

兄弟如何根据频率 判断是尾巴的问题?  求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震动频率在10000左右,应该就是尾巴的问题了,我重装下尾巴再提高转速试试

同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问

频率一万的就尾巴转速最接近

网友:
看来有可能是尾桨夹不平衡,拆掉尾桨夹看看

网友F:
我从来不看震动,除非震动引起尾巴失效或者姿态异常,否则无视就行了!

网友:
改变一下转速试试看,因为旋转的机械设备都有一个临界转速,比如说说一个设备的临界转速是2000转,那么在这个转速的时候震动是最大的,超过或低于2000转,震动就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如何根据频率 判断是尾巴的问题?  求教

尾桨的转速大概在1万转,所以1万rpm的震动有很大可能是尾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从来不看震动,除非震动引起尾巴失效或者姿态异常,否则无视就行了!

这么好的机器,总想整完美点

网友G:
震动超一千应该不算太大吧?我接近三千,还在飞,不过我也是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震动超一千应该不算太大吧?我接近三千,还在飞,不过我也是怕怕的

一台新机器,尤其大机不应该很大

网友:
大机不应该啊,450悬停也就500,排除法,轴承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马达震动,照理全是做好平衡出厂的,如是马达问题发回来换一颗

大神,请教个问题啊,华科尔v120起飞后几秒钟,大桨声音明显变大,高度下降,1 秒左右后恢复正常,如此重复。问题出在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频率一万的就尾巴转速最接近

关键是你怎么看的频率1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震动频率在10000左右,应该就是尾巴的问题了,我重装下尾巴再提高转速试试

有没有查过尾桨的夹紧程度,小罗桨夹有点紧,可能尾桨没甩正

楼主:
今天确定是尾桨夹的问题了,转速越高震动越大,换了X5尾桨夹就没震动了
但是两个尾桨夹重量一样(有可能电子秤精度不够),轴承和o圈应该也没装错,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震动

网友H:
检查尾桨夹里面推力轴承是否全部装对,(松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你怎么看的频率1万?

看红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尾桨夹里面推力轴承是否全部装对,(松紧圈)

紧的在外,也没装错啊,今天还特意拆开重装了一遍

网友:
我正反面装反过,爆震,有轨和无轨面装反了

楼主:
震动已经解决,顶楼更新了

网友I:
你那个白色的是什么电包 多少钱

这么牛逼的飞机也要改装啊。。难道就没有不用改的飞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白色的是什么电包 多少钱

这么牛逼的飞机也要改装啊。。难道就没有不用改的飞机吗

8s 50a磷酸铁锂 1260元。
不是非要改装啊,做好尾桨夹平衡就行了,我是懒了,没做平衡直接拿了现成的配件改。
不做平衡也能飞,就是震动大点。

网友J(2017-02-07):
请问找到的问题是尾桨夹不平衡,具体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直接换X5的尾桨夹吗?

网友:
尾撑杆细也短,与机身连接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找到的问题是尾桨夹不平衡,具体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直接换X5的尾桨夹吗?

尾桨和尾桨夹一起配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和尾桨夹一起配平就行了

OK,谢谢

网友:
小罗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小罗服务太差,论坛里都曝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