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九为什么连模拟器各个通道乱跳呀?

楼主(2017-01-08):
如题 这个
遥控器
在家放了快一年了 没用过他 ,今天心血来潮想练把
模拟器
,谁知道模拟器打开到校准的界面上就成了这个样了,一直跳,根本停不下来的样子 不管怎么样 就是校准不了,有哪位大神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的也是,但是飞飞机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天七也是这样 接触不良 我换了条音频线就好了 你就都换了把

网友B:
您好
WFT09II练习模拟器,连接模拟器匹配新的摇控器,左右手不对用老的匹配参数也会通道乱
1.固定翼模式下:选择一组新的机型参数,摇控器设置成PPM,模拟器飞行不能有混控
2.直升机模式下:选择一组新的机型参数,摇控器设置成PPM,关闭十字盘选择普通
售后服务部:0755-26581817 技术支持电话:13530529708 吴工
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请联系我们,谢谢

网友C:
我的没有这个毛病,帮不了你了

网友D:
把遥控器的收发模式改成PPM

网友E:
还是小兵,帮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