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各位推荐传输距离在三到4km左右的图传,不使用AAT!

楼主(2017-01-08):
淘宝上面的图传看得我眼花缭乱,各自都说自己要图传传输距离很远。
推荐一下价格300以下的图传,

网友A:
图传发射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个灵敏度高的接收机和接收天线,我朋友用200mw也能飞10公里,所以你看着办吧,当地电磁环境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发射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个灵敏度高的接收机和接收天线,我朋友用200mw也能飞10公里,所以你看着 ...

鹰眼显示器旗舰版,14db小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显示器旗舰版,14db小平板

这个平板要用好平板,不然也白搭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LRC就是贴牌狗!这是创兴科2000mW!

网友:
欧姆威600mw足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LRC就是贴牌狗!这是创兴科2000mW!

是啊那个Qtx600还是鹰眼代工的呢!

网友C:
这么多图传,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图传,长知识了

有什么好推荐么?

网友(2017-02-08):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推荐么?

3-4km,大部分图传都能达到。 新手入个便宜的练练手,炸鸡也没那么肉疼
优先考虑的应该是飞行技术。 地面设备倒是可以整好点的,一步到位可以节约银子

网友(2017-06-22):
推荐熊猫5801 ,效果好,

网友:
图传还是选老牌子。aomway的。

网友:
熊猫有一款5801pro 带600mw 实测功率达到700mw ,飞3-5km没问题

网友(2017-08-13):
见识了这么多图传,

网友(2018-01-04):
要便宜 又要好  。。。。 一般来说    600mw 就能达到 3-4km 主要是天线  不用平板追踪的 话    也要个好的全向天线  还要架高   天线 架 1米和架两米高效果完全不一样, 还有 飞机也要飞得高飞50米和飞150米效果也不一样的。 要玩好来钞票是要多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