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翼展1050小3A重心问题

楼主(2017-01-08):
这个泡沫小3a到手后,配3s2200,试飞补了很多拉杆,平尾舵面上扬至少5mm。感觉是头沉,但按照说明书及大家的建议重心距离前翼跟100mm,目前已经115mm了,就是说按数据是头轻。我费解了。。。
试飞情况是,平尾舵面归零上天,补拉杆微调,倒飞时需要推杆将近70%。
请前辈大神帮我解答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是fms的小3a用2200电池的确会头重,两个解决的办法供你参考:一是在尾部用双面胶粘贴硬币或铅块配重调节重心;二是在遥控器升降微调回中的前提下,调节升降舵拉杆至升降舵面上翘约1度—1.5度。

网友B:
电池顶到头正好啊,我用的花牌3s2200的没问题

网友C(2017-02-21):
难道是说明书所指的重心位置不准确?新入一架还没飞,求指点

楼主(2017-03-29):
问题还未解决。。。这架飞机被雪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