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转式VTOL组装DIY(矢量控制)

楼主(2017-01-08):
注意:
[1]请不要在地面切到FBWA(手动以外的固定翼模式),这样解锁后再推油门电机会转起来(包括多轴电机),
[2]请不要由多轴模式直接切换到固定翼的手动模式(MANUAL),这样将导致多轴电机立刻停转,如果高度不够会炸机.

相关连结
*[Servo?_FUNCTION 可用编号表]
*[群固件新增参数及说明]
*[矢量推力设置教程]
*[光环 1800(FPV) 矢量Y3(免尾舵)]
*[电调校准方法 & MP高级功能如何打开]
*[混合式RTL设置方法]
*[识别有Bug的飞控]
*[过渡期间姿态不够美观的处理方法]
*[手动校准空速计]
*[相机快门触发设置]
*[盘旋命令不按照预计航线飞行的解决方法]
*[通过热靴记录拍照信息的方法]
*[倾转舵机安装方法]
*[电源模块设置]

倾转式垂直升降定翼机(Tiltrotor VTOL) DIY
  我是采用ArdupilotPlane(固定翼固件),就是我们熟悉的MissionPlanner+Pixhawk,而不是PX4原生固件用QGroundControl那种,也不需自己搞Arduino混控之类的!
安装方法将以多轴的角度来看固定翼,不需俱备固定翼操作经验,只要会多轴的人就可以自己动手组一台VTOL.
先看一下试飞影片,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把飞机当成多轴飞即可.

DIY 步骤
步骤一~二是载机的组装,可能有针对某厂牌或特定载机做说明,我不确定5imx可以贴这些,所以先跳过(有需要我再贴上),所以由步骤三开始.

[].多轴零件的组装
  DIY多轴的人应该是很容易,基本上就是组机架,再把机架埋到固定翼的翅膀内,这边没什么技巧,黏紧即可.
飞控:Pixhawk/Pixhawk2Cube/Pixhack V2V3皆可
电机:1.4(2Kg以下)建议2808500KV(6S),750KV(5S),900KV(4S).
        2(3Kg以下)建议 3508380KV(6S) 4108/4110皆可.
电变:好盈乐天35A(Mini)40A(标准)或铂金30A皆可.
BEC:外挂5A 6V(或高压7.4V),舵机而定.
       :BEC能不能插到Mainout当备用电源,这跟飞控线路有关系,原厂是可以的,如果超过7.4V也没关系(有保护,不会被直接引入),但副厂则不确定,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把BECVcc插到mainout.
图片说明:多轴所有零件

图片说明:多轴H机架及补强碳片,机臂我是用10mm(太细了点,建议15mm比较好)

图片说明:机翼上挖槽埋入15mm碳方管及补强碳片

图片说明:埋入多轴及补强完成

图片说明:飞控的安装,这个是不好的示范,因为没有置中...
但这台飞机中间很小,装了电池就没空间放飞控,且飞控要常拔记忆卡看log,只好这样了...

图片说明:飞控固定(用海棉塞紧...),由于不是装在重心(中间),所以要自己设好偏移量(单位:)
INS_POS1_X=0.18
INS_POS1_Z=0.12
INS_POS2_X=0.18
INS_POS2_Z=0.12
INS_POS3_X=0.18(如果有第3IMU,例如Pixhawk2 CubePixhack V3)
INS_POS3_Z=0.12(如果有第3IMU,例如Pixhawk2 CubePixhack V3)
GPS_POS1_X=0.21
GPS_POS1_Z=0.05
GPS_POS2_X=0.21(如果有装第2GPS)
GPS_POS2_Z=0.05(如果有装第2GPS)

[].倾转结构的组装(选择性...也可以用固定式,不必倾转)
  我是买现成的比较快,X搜寻 "双出轴舵机"即可找到.
由于整组的,很容易就可以锁上去,拉力19公斤,180度或270度皆可用.
其实我测试过2808马达+13吋桨在全油门时只要4Kg左右就够,但我找不到4Kg的双轴舵机,所以翼展不建议太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重量摆在那边.

图片说明:两组倾转结构的重量

图片说明:原本飞机的电机+电变 可以拆除,所以重量其实一加一减也就相抵了.

图片说明:双出轴舵机固定完成(0度,多轴状态是0度)

图片说明:双出轴舵机固定完成(90,飞机状态是90)

图片说明:后面两颗电机不必倾转(要倾转也行,只是更重了,或许改成拉杆同时前后拉)

图片说明:双出轴舵机件(x买来就这样,整组的)

倾转结构测试视频

[].基本设置
接线方法:
Main out1(SERVO1):飞机的副翼(AIL)
Main out2(SERVO2):飞机的升降(EVE)
Main out3(SERVO3):飞机的油门(THR),若是倾转式则Mainout3闲置(不使用)
Main out4(SERVO4):飞机的尾舵(RUD)
Main out5(SERVO5):多轴的1号电机(SERVO5_FUNCTION=33)
Main out6(SERVO6):多轴的2号电机(SERVO6_FUNCTION=34)
Main out7(SERVO7):多轴的3号电机(SERVO7_FUNCTION=35)
Main out8(SERVOC8):多轴的4号电机(SERVO8_FUNCTION=36,以下类推...33~401~8号电机)
AUX1(SERVO9):多轴的5号电机,若没有5号电机,则为倾转舵机n(可由SERVOx_FUNCTION指定用途)
AUX2(SERVO10):多轴的6号电机,若没有6号电机,则为倾转舵机n(可由SERVOx_FUNCTION指定用途)
AUX3(SERVO11):多轴的7号电机,若没有7号电机,则为倾转舵机n(可由SERVOx_FUNCTION指定用途)
AUX4(SERVO12):多轴的8号电机,若没有8号电机,则为倾转舵机n(可由SERVOx_FUNCTION指定用途)
AUX5(SERVO13):如果1~8号电机占满了,则为倾转舵机n(可由SERVOx_FUNCTION指定用途)
AUX6(SERVO14):如果1~8号电机占满了,则为倾转舵机n(可由SERVOx_FUNCTION指定用途)
注意:如果有用到SERVO13SERVO14,必须把PWM数量改为6(BRD_PWM_COUNT=6),否则是Relay输出.
其实这些接线都是由参数SERVOx_FUNCTION指定,所以排列方式按自己习惯即可,以下教程则是按照上述排列.

图片说明:开启Mission Planner刷固件页面.
注意:
*刷完固件务必到全部参数页按[重置为预设参数],否则参数内存什么值是不可预期的! 切记!
*只有第一次刷VTOL固件要重置,刷新版(升级)是不必重置的.

图片说明:启用VTOL

图片说明:所有Q开头参数为多轴的参数(其实去掉Q就跟我们多轴调参一样了)

图片说明:遥控器校准及确定飞机舵机方向(每台飞机方向可能不同,请自行调整).
注意:在校准遥控器之前请先做好ACC(加速度计)及罗盘校准.ACC校准时可以拔下飞控,直接在平的桌面上做,因为飞机很大(有些重达10Kg5米翼长)是没办法在机上校正的,只要校准好再装上机即可,但装上时要与机翼保持水平,通常FPV专用机都会有飞控座,而那个位置是厂商事先测好的位置,没问题.
飞控开机时也不必刻意把飞机弄成水平,但也不能太跨张(例如没轮子就45度躺着),通电时保持>10秒不乱动机子,直到Pixhawk发出开机完成音乐才可去移动机子.

[].关键参数
FLTMODE_CH=5(模式CH)
飞机的模式CH是用CH8,但我们熟悉多轴的人却是CH5,所以把它改成CH5.

THR_MAX=100(飞机的最大油门,预设是75%,除非要限缩,否则把它改为100%)
THR_MIN=0(飞机的最小油门,请改为0%)
Q_M_SPIN_MAX=1(多轴电机,包括倾转的电机,最大转速,0.9=90%,1=100%)
ARMING_RUDDER=2(飞机的解锁与上锁与多轴不同,所以把它改成跟多轴一样的方式)
Q_M_SPIN_ARM=0.15(飞机时的电机怠速,就是解锁后的怠速转动,太快太慢自己调一下)
Q_M_SPIN_MIN=0.2(多轴时的电机怠速,就是解锁后的怠速转动,太快太慢自己调一下)
KFF_RDDRMIX=0.5(副翼混尾舵,0=,值越高则越大)
这允许单手操作飞机,打副翼会转向,而高度及速度都交由Pixhawk去控制(手动/FBWA除外).

Q_FRAME_CLASS=1(多轴机型,新版本的多轴机型,适用Beta2之后的ArduPlane-Vx_tiltrotor_V380_beta_0222.px4)
0        Undefined(错误,未定义...如果新版设成这个,所有Q开头参数会不见)
1        Quad
2        Hexa
3        Octa
4        OctaQuad
5        Y6
7       Tri(有尾舵的Y3 无尾舵的矢量Y3)
10    TAILSITTER(尾座式)

Q_FRAME_TYPE=1(机架种类)
0        十字
1        X Y6A
2        V
3        H
4        V-Tail
5        A-Tail
10        Y6B

Q_TILT_MASK=5(有那些电机要当成飞机动力,就是那几颗电机会倾转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bits型态.
(四轴):4轴前2颗电机会倾转,4轴前面电机编号为13
,则排成二进制:00000101=5,Q_TILT_MASK=5(DIY架构为5)
(四轴):4轴全部电机会倾转,4轴电机编号为1/2/3/4
,则排成二进制:00001111=15,Q_TILT_MASK=15
(Y6A):Y6A4颗电机会倾转,则编号为1/2/3/5
,排成二进制:00010111=23,Q_TILT_MASK=23
(Y3):Y32颗电机会倾转,则编号为1/2
,排成二进制:00000011=3,Q_TILT_MASK=3
Q_TILT_TYPE=2 (启用矢量推力控制)
Q_TILT_YAW_ANGLE=10(矢量倾转最大角度,10=10)
Q_TILT_MAX=60(小于这个角度是多轴,大于这个角度是飞机)
当倾转小于60,此时仍为多轴模式,推油门倾转舵机会小心的往前倾,且前电机随油门而加速,收油门则会倾转会退回来且减速,这个是一个加速阶段,除非空速达到ARSPD_FBW_MIN=9(预设9/,约时速32公里),及辅助速度
Q_ASSIST_SPEED=10,否则不会继续倾转,会一直停在设定的60度等待加速完成,当速度大于失速的速度后就会一次倾到底(按照Q_TILT_RATE的速度倾),当倾到底就变成飞机了,但此时多轴仍然在维持平衡,一直维持到Q_TRANSITION_MS=10000(10)后会关闭剩下(不倾转)的多轴电机.
如果不是手动模式,当飞行中失速(速度低于Q_ASSIST_SPEED=10),则多轴会立即出现来维持平衡(就是不会让飞机真的失速),如果飞行中翻机(姿态大于Q_ASSIST_ANGLE=45),则多轴会立即出现来维持平衡(就是不会让飞机真的翻).

Q_TILT_RATE_DN=15(向下倾为固定翼,倾转舵机的速度)
Q_TILT_RATE_UP=50(回多轴,倾转舵机的速度)
每秒几度,如果设成30则表示3秒倾到底(3*30=90),其实也未必是3,因为还要等待空速建立,除非是有速度的情况下切换,那就是刚好3秒了.
这个速度设定跟飞机配置有关,一般情况20~50都可以,如果转换过程会掉高或突然升高就自己调整一下,这个会跟Q_TILT_MAX有关系,有时Q_TILT_MAX也要同时更改,一个是角度一个是速度,要相配合的,只能自己去试,测试时若发现问题(急掉高或猛升)就立刻切回多轴再重调即可,没事的!

SERVO9_FUNCTION=75(=AUX1,矢量控制-左舵机)
SERVO9_MAX=2000(舵机最大角度pwm,以实际量测为准)
SERVO9_MIN=1000(舵机最小角度pwm,以实际量测为准)
SERVO9_REV=0(0=正向,1为反相)

SERVO10_FUNCTION=76(=AUX2,矢量控制-舵机)
SERVO10_MAX=2000(舵机最大角度pwm,以实际量测为准)
SERVO10_MIN=1000(舵机最小角度pwm,以实际量测为准)
SERVO10_REV=1(0=正向,1为反相)

:以下的限制不包括手动模式,就是手动模式(特技飞行)是不受限制的.
LIM_PITCH_MAX=3000(限制飞机升Pitch的最大角度,为正值)
LIM_PITCH_MIN=-3000(限制飞机降Pitch的最大角度,为负值)
LIM_ROLL_CD=4000(限制飞机左右倾Roll的最大角度,为正值)
以上3个单位为Centi-degrees,例如3000就是30.

Q_ASSIST_ANGLE=45(当飞机倾斜超过这个角度,多轴会自动出现来平衡)
单位为度,45=45.

Q_ANGLE_MAX=3000(限制多轴本身的倾斜角度,是多轴的而不是飞机)
单位为Centi-degrees,例如3000就是30.

ARSPD_FBW_MAX=25(飞机模式最高飞行速度,手动模式不受限)
ARSPD_FBW_MIN=11(飞机模式失速的速度,手动模式不受限)
以上两个单位为米/,例如10约时速36公里左右,自动模式会自动保持在这个范围内.

Q_ASSIST_SPEED=12(当飞机速度低于这个速度,多轴会自动出现来平衡)
单位为 /,例如10约时速36公里左右.

Q_TRANSITION_MS=6000(转换为飞机后,多轴会在几微秒后关闭平衡动力,就是没有倾转的电机会停转的意思)单位为微秒,例如10000ms=10
Q_VFWD_GAIN=0(在多轴QLoiter模式下使用倾转电机来加速或顶强风)
RUDD_DT_GAIN=20(双发差速控制感度,0=,1~100%),值越大则控制力道越大,固定翼所有模式适用.
Q_WVANE_GAIN=0(主动迎风感度) ,矢量的有很好的控制能力,所以主动迎风可关掉(预设是开的,4+1).
TRIM_ARSPD_CM=1600(自动及巡航模式的预设速度),单位为公分/秒,1600公分=16 /秒.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
火钳刘明

网友:
大神,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
这个太牛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先进,来这边找找VTOL同好.
现今会飞的相机满天飞,玩着玩着感到一些无聊!
所以改玩VTOL,玩的人是有但技术不公开,不是学术就是厂商,所以在5imx/rctw/rcgroups找同好,一起玩开源!

网友:
这个写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A:
稍微浏览下,要火啊,很详细的帖子

网友B:
这个安逸,固定翼垂直起降,这个飞控是什么品牌?怎么是繁体加外文?不是国内销售版本啊?

网友:
我现在才发现楼主发帖了,前排都被抢光了
此帖必火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技术贴必须强势围观

网友:
好帖,之前曾经研究过,没有成功

网友:
无论是技能还是精神,令人钦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逸,固定翼垂直起降,这个飞控是什么品牌?怎么是繁体加外文?不是国内销售版本啊?

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APM!
只是现在官方不支持APM旧板子,大家都改用Pixhawk,设置方式一样的!
这边很多玩开源的高手,也有足够多的教程,像泡泡老师的教程及多位玩APM固定翼的教程,全部都可用上,我是专注在"转换"VTOL(Q开头参数)这方面的教程.
我是TW飞友,帖子比较容易转成简体,但图片及视频没转简体(原始图片没了),这个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KRIS大神不能是新兵,版主要考虑下。。

刚来就是菜鸟,可以发帖就可以了啦!

网友:
不错!期待进一步完善

楼主:
自动航线测试.
手机拍摄,已经将航线范围设很小,高度也只有30,但仍然不是很清楚...

航线命令:
VTOL_TAKEOFF=以多轴模式垂直起飞到指定高度,再自动转为固定翼向下一点飞.
WAYPOINT=航点
DO_VTOL_TRANSITION=3(自动转换为多轴模式)
DO_VTOL_TRANSITION=4(自动转换为固定翼模式)
VTOL_LAND=以多轴模式降落,如果前一航点为固定翼模式,会自动转为多轴模式.

测试视频:

网友D:
太棒了,终于有大神分享了,如果航程能在30公里以上,应用就广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棒了,终于有大神分享了,如果航程能在30公里以上,应用就广泛了

翼展长且浮力好FPV载机是没问题,通常是卡在图传/数传/遥控,这个可以进群找"云淡",高功率433或高功率图传那些东西在此不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动航线测试.手机拍摄,已经将航线范围设很小,高度也只有30米,但仍然不是很清楚...
航线命令:VTOL_TAKEOFF ...

我再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发现6个飞行模式不够用了,除了楼主设的这6种外如果能再多2个模式就好了。一个设RTL、另一个设AUTO.若只能6种模式而又非要换的话这6种飞行模式里也就LOITER可以换。楼主还有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来就是菜鸟,可以发帖就可以了啦!

已开始跟帖,年底比较忙,尽快做好回报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再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发现6个飞行模式不够用了,除了楼主设的这6种外如果能再多2个模式就好了。一个 ...

ArduPlane(固定翼) 不像 ArduCopter(多轴) CH7_OPT~CH14_OPT,所以没办法扩充模式.
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改代码是可以做到,但要我维护另一份GitHub代码这下就晕了~所以不要去动这部份,可以多去官网建议,说的人多了就有改的可能.
另一个变通方法是协同计算机的方式,一个很简单的Mavproxy脚本可以做到,读取CH再发送mavlink改模式即可.
这可能要先看我另一篇教程..."Intel Edison建置Maxproxy协同计算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八].飞行模式 如果旧版Mission Planner认不得这些模式,就自己输入FLTMODE*=n(如下)0        Manual(飞机手 ...

请教LZ这个固件支持两轴如(V22鱼鹰飞机)模式吗?就是在多轴模式下可以指定输出端为舵机或者电机,然后舵机的转向角度是由加速度计和陀螺仪PID项反馈输出的。你用的这个固件既然都具备了输出舵机信号,就不知道有没有舵机端的PID调节项?请赐教。

网友:
大神!找了很久mp地面站关于vtol的教程了和固件了!终于有人来开荒了!!!!在没有我就只能去搞qg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LZ这个固件支持两轴如(V22鱼鹰飞机)模式吗?就是在多轴模式下可以指定输出端为舵机或者电机,然后 ...

这个已经有了吧!
只是这种没办法在跑道起降的不归类在ArduPlane(固定翼),而被归类在ArduCopter(多轴)下的Heli(直升机)heli_tiltrotor_frame,所以是刷直升机固件而不是刷固定翼喔!
这个就请自己研究了,我本身是飞直机(F3C),但不鼓励任何飞控装在直机上.

网友G:
楼主拓荒精神感人,可否多弄几种形式的?

网友:
过了年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拓荒精神感人,可否多弄几种形式的?

多弄几种形式就要靠各位了,我一个人能力及财力有限,只知道用代码解决事情,飞机结构各位比我还懂,所以靠大家了~
动手下去搞的我一定会支持,把问题告诉我,或直接给log,代码可以解决的就用代码来解决,编个专用固件来用也OK.
个人是比较倾向前面两颗电机倾转,因为蛮喜欢RQ-7,后面那两根碳管刚好可以用管夹固定两颗电机,整体看上去比较协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航线测试.手机拍摄,已经将航线范围设很小,高度也只有30米,但仍然不是很清楚...
航线命令:VTOL_TAKEOFF ...

请教下,谢谢提供OSD固件,我手边有2.2,2.4,R8XX等版本;1. 适用哪个版本较佳?
2. 选择plane 还是 copt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谢谢提供OSD固件,我手边有2.2,2.4,R8XX等版本;1. 适用哪个版本较佳?
2. 选择plane 还是 co ...

MinimOSD ExtraV2.4 R79 Copter版修改而来.
QQ群文件内的MinimOSD_VTOL_24.rar有附源码/固件/调参工具/libraries/Charset
主要修改:
1.Quadplanehome高度是用海拔,我把它改成: 家高度=海拔高度-解锁当时的海拔高度.
2.Quadplane的所有新增模式,例如 QLoiter/QLand/...这些.
3.GPS的下一行出现HDOP(GPS水平精度).
当然也可以自己去改代码,但那个Voice(语音OSD)及蜂鸣器那些不要改.

OSD示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inimOSD ExtraV2.4 R79 Copter版修改而来.QQ群文件内的MinimOSD_VTOL_24.rar有附源码/固件/调参工具/l ...

感谢这么及时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inimOSD ExtraV2.4 R79 Copter版修改而来.QQ群文件内的MinimOSD_VTOL_24.rar有附源码/固件/调参工具/l ...

大家路过顶一顶,让这种贴沉下去没有道理。

网友:
专门顶贴 赞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楼主真是大神,耐心极好,说的那么详细,收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APM呀!只是现在官方不支持APM旧板子,大家都改用Pixhawk了,设置方式一样的!  这边很多 ...

很详细的教程,在K大的建议下,跟帖14天顺利完成首飞!

网友H:
这个舵机难找,淘宝上搜不到这种带固定件的双轴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舵机难找,淘宝上搜不到这种带固定件的双轴舵机

有呀! 淘宝搜寻"双轴舵机"就有了.
我搞代码的,机构那些我不熟,只能看到淘宝有什么可用的就买,所以一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的教程,在K大的建议下,跟帖14天顺利完成首飞!

大大的动手能力真强,首飞看起来很正常.
对了,
切换的时候不必开关一切就急推油门,飞机会很平稳的慢慢往前加速,不会发生什么事,此时已经是固定翼的操作方式了,随时推油门接手即可,如果直线距离不够转换或快看不到飞机了,就打舵转弯边飞会边转换,只要空速够了,多轴补助就会自己停掉.
目前试起来,底下这组参数转换蛮顺的.
ARSPD_FBW_MIN=9
Q_ASSIST_SPEED=10
Q_TILT_RATE=35
Q_TILT_MAX=60
Q_TRANSITION_MS=800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呀! 淘宝搜寻"双轴舵机"就有了.我搞代码的,机构那些我不熟,只能看到淘宝有什么可用的就买,所以一定有的 ...

感谢楼主躬亲回帖。已经找到了。有机会一定要用APM做一架,APM2.8飞控可用此固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躬亲回帖。已经找到了。有机会一定要用APM做一架,APM2.8飞控可用此固件吧?

PIX,在楼主的指导下,飞控部分我也调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躬亲回帖。已经找到了。有机会一定要用APM做一架,APM2.8飞控可用此固件吧?

APM不支持喔!
只能Pixhawk/Pixhawk 2(Cube)/Pixhack V2/Pixhack V3

楼主:
常有模友卡在刷新参数,或是没做[重置为默认值]的动作,所以我录了一个视频,可参考看看.

请暂时不要刷官方的固件,有人刷了官方的会螺旋差点炸机,请刷群文件内的固件,群文件内的固件没有那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不支持喔!只能Pixhawk/Pixhawk 2(Cube)/Pixhack V2/Pixhack V3

支持PX4吗?

楼主:
支持PX4,其实PX4就是V1,感觉好像没人在用了,所以我就没编译V1的固件.
如果有需要我再编译V1放在群文件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PX4,其实PX4就是V1,感觉好像没人在用了,所以我就没编译V1的固件.如果有需要我再编译V1放在群文件内.
...

已加入QQ群,麻烦LZ有时间编译V1的固件,拜谢!

网友I:
请问楼主,官网和你都提到了,由四轴切换到固定翼手动模式,四个多轴电机将停转(非倾转模式固定翼电机应该不会停),如果是倾转模式下切到固定翼手动模式,那么倾转的2个电机也会停转吗?如果会,除了把2个倾转电机接到3通道,作为纯粹的固定翼,来调整微调外,有什么便捷的方法来微调吗?比如设置倾转模式下,切换到固定翼手动,倾转的电机继续保持动力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官网和你都提到了,由四轴切换到固定翼手动模式,四个多轴电机将停转(非倾转模式固定翼电机 ...

直接由多轴模式切到固定翼的手动模式,会倾转的电机是直接受油门控制,不会停转的.
例如:
前面两个电机会倾转,则前面两个电机会直接倾到底并接受油门直接控制,而后面那两个不会倾转的电机则立刻停转,多轴辅助也不再干预,完全是纯手动固定翼飞行.
这个是用在多轴出了问题紧急救机用,高度够且操作熟练者有很大机率可迫降成功.
如果单纯想以手动模式飞行的人,应该先切到FBWA待转换完成才去切手动模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直接由多轴模式切到固定翼的手动模式,会倾转的电机是直接受油门控制,不会停转的. 例如:前面两个电机会倾 ...

谢谢楼主的解答。我准备用小胖子飞倾转VTOL,你能给我点建议吗?重量,电机,桨方面。以前用apm飞过固定翼和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的解答。我准备用小胖子飞倾转VTOL,你能给我点建议吗?重量,电机,桨方面。以前用apm飞过固定 ...

倾转式其实就是双发固定翼,用在载重较大的远航FPV载机比较有明显优势.
例如EPO云团/双子星这类本来就双发结构的FPV载机,在改装时可以继承配置,得到相应的效能,要考量的只有多轴与固定翼之间的权重问题.
假设多轴仅用来起降,那配置就以固定翼的高效为主,这时候通常是抄固定翼飞友的配置,多轴效率差点没关系(反正起降才用).
如果会频频使用多轴(在多航点间自动起降/会下航道做环拍/失速速度下的慢速跟拍...),那考量又会不同了.
如果是轻型滑翔机,+机翼高效+小动力,如果绑上多轴那些重量,是不适当的.
以小胖子来说,我会这样配置.
1.电机:2808 500KV11~13吋桨
2.电调:好盈乐天 35A Mini
3.电池:6S Lipo
不超过2Kg为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倾转式其实就是双发固定翼,用在载重较大的远航FPV载机比较有明显优势.例如EPO云团/双子星这类本来就双发 ...

再次感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
就喜欢这样折腾的大神

网友J:
大神固件地址在哪里?

网友K:
请问楼主:改成3轴的可以吗?前两个倾转。固件不用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固件地址在哪里?

固件在群文件内.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改成3轴的可以吗?前两个倾转。固件不用修改吧

V3.80 Beta2(2017-01-25)新版固件支持Tri-Copter,就是有尾舵机那种Y3,例如图片这台CL-84.
关键参数:
Q_FRAME_CLASS=7 (Tri-Copter)
Q_TILT_TYPE=1(直接倾到底的模式)
* SERVO1: aileron(副翼)
* SERVO2: elevator(升降)
* SERVO5: front right motor(右前电机)
* SERVO6: front left motor(左前电机)
* SERVO7: rear motor(尾电机)
* SERVO9: main wing tilt mechanism(主翼倾转舵机)
* SERVO10: tail tilt servo(尾倾转舵机)
完整CL-84参数
http://uav.tridgell.net/CL84/cl84-parameters.parm

如果是没有尾舵机那种Y3(如图),V22那些利用前面2个倾转舵机分开调变维持姿态的机种,目前暂不支持.
等等官方看看,如果官方不打算支持,我再去改代码来增加该机种.

注意:
*新版固件尚未完全测试,可能有未知Bugs! 测试时请小心谨慎!
*新版固件的参数名称及设置方式有更改,具体请看群文件或直接提问,因为没空写说明,群内有不少高手会读源码(源码内都有英文批注),所以直接提问应该有人会回.

网友L:
适合VTOL的MinimOSD的固件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V3.80 Beta2(2017-01-25)新版固件支持Tri-Copter,就是有尾舵机那种Y3,例如图片这台CL-84.关键参数:Q_FR ...

想跟楼主说:辛苦了!接着把本贴顶到第一去。我接受不了(起码目前这阶段)此贴沉下去。

网友:
朋友,这么好的帖子,你不敲几个字赞一下?

网友M:
太棒了,楼主,留着下台机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太棒了,楼主,留着下台机子用

赶快加入群吧!一定会有收获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赶快加入群吧!一定会有收获哦。

敢问什么群?看了几遍没看到群啊

楼主:
EPO云团改VTOL.
飞控:Pixhawk2(Cube)+CUAV M8N GPS
电机:4830 420KV(相当SunnySky 4110)
电调:好盈铂金30A OPTO BLHELI
电池:18650GA 6S 17500mAh (1.5Kg)
遥控:433Mhz中继模式+数传

OSD:MinimOSD

首航视频(还没调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适合VTOL的MinimOSD的固件在哪里下载啊?

这边我没办法上传文件(固件),所以放在群文件MinimOSD_VTOL_24.rar(内附固件/源码/调参工具/字型)可任意下载,但这边不能写群号...我再想想办法找个网盘来放,或暂时PM短消息询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边我没办法上传文件(固件),所以放在群文件MinimOSD_VTOL_24.rar(内附固件/源码/调参工具/字型)可任意下 ...

K大,恭喜新装云团顺利首飞,
请帮我扫盲下,有点搞糊涂了:

上述对于飞控的POS定义,如何理解? 我理解是Y=0.18,X=0,如下图:

如果飞控是装在GC的中心,往上100mm位置,那么到底POS参数值是X=0.1,还是Y=0.1?
还请K大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K大,恭喜新装云团顺利首飞,
请帮我扫盲下,有点搞糊涂了:

站在机子后面往前看,X指的是前后而不是左右。
前方 = 正 X
右方 = 正 Y
下方 = 正 Z

网友:
好贴不能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敢问什么群?看了几遍没看到群啊

傾轉式垂直升降固定翼 305970641

网友N:
K大帖子满满干货。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垂直起降的自动航点一般在最后一点转换时由飞机变多轴,切换状态会非常不稳,不知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是提前一点转成多轴模式吗,还有k大的固件还没测试,这种转换结构在最后一点切换时会比常规布局好一点吧

网友L:
楼主哪里买的pixhawk 2 cube,和雷家的新pixhack v3相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哪里买的pixhawk 2 cube,和雷家的新pixhack v3相比如何?

淘宝有呀!
https://66hex.taobao.com/
Pixhawk2(Cube)是在TW生产,淘宝那个赫星电子是总代理,基本上就是PhilipRowse(ardupilotHW Lead)跟赫星一起搞出来的,前身是solo用的飞控.
而雷家那个V3CUAV自己搞出来的(当然前身也是solo),基本上PixhackV3Pixhawk2(Cube)是同样的,只是CUAV并不打算卖很贵,把一些功能删减及使用替代零件以降低成本,再反应在售价上,所以两者价差极大.
怎么选...我的建议是...都可以啦!
因为赫星电子及CUAV雷家都是Ardupilot的赞助商(Partners),只要是官方赞助商,我只有好话没坏话,自己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K大帖子满满干货。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垂直起降的自动航点一般在最后一点转换时由飞机变多轴,切换状态会非 ...

会不会是航线规划不当呀!
因为由固定翼转换成多轴不能急煞,所以会在家的前方100~200米做一个缓冲滑行点,转成多轴继续往家的正上方滑行.

网友(2017-02-07):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航线规划不当呀!因为由固定翼转换成多轴不能急煞,所以会在家的前方100~200米做一个缓冲滑行点,转 ...

多谢指教,我的就是急刹问题,下次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O:
引用 楼主:
EPO云团改VTOL. 飞控:Pixhawk2(Cube)+CUAV M8N GPS电机:4830 420KV(相当SunnySky 4110)电调:好盈铂金30A OP ...

一直想买来改,请问kris有测续航时间吗?预估能飞多久呢,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航线规划不当呀!因为由固定翼转换成多轴不能急煞,所以会在家的前方100~200米做一个缓冲滑行点,转 ...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使大家能一起学习探讨了,我去年下半年也做了一架垂降的,用大胖改的,后面因为上班一直没在折腾,一个人提不起兴趣了。之前有三个问题一直困惑,一个就是:四轴模式的重心(中心)位置是否需要和固定翼重心位置重合;在一个就是四轴的支架水平以固定翼哪个水平线为准?机翼横切的水平线还是机身的水平线?第三就是:自动返航回来后变为垂降时,很猛,没有平滑的过渡过来,好多次都怕飞机翻了,哈哈。在就是接下来落地前5米的样子吧,就在定点模式推出了,这是为什么?不能一直以定点模式落地直至上锁?头几次不清楚,聊天忘记看飞机,飞机被吹的打到树了。
在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下楼主,倾斜的两个电机拉力线是否要和固定翼推荐的拉力线保持一致?还是只要水平垂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直想买来改,请问kris有测续航时间吗?预估能飞多久呢,谢谢!

还在调试中,不敢飞远
,所以能飞多久不知道.目前起飞重量是4.3Kg,电池是 6S 17500mAh.
我用Loiter持续绕一个小圈,但风有点大,速度变化很大,log...会看的人就估计一下.
Loiter绕小圈:平均速度18(时速约65公里),平均电流约11A.
电流是比我估计的高了,正在换桨试,目标是空速20(时速约72公里),电流在10A.
天候良好情况长距离巡航飞行,我要想办法搞到5A~7A之间,就是挂500g持续2小时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P: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使大家能一起学习探讨了,我去年下半年也做了一架垂降的,用大胖改的,后面因为上班一 ...

四轴模式的重心(中心)位置是否需要和固定翼重心位置重合?
目前我是重合的,其实我也很想知道究竟需不需重合,如果不需要会比较好处理,前侧电机可以不必突出太多.
因为倾转的关系,四轴机架的水平线我是以机翼水平为水平, 就是维持双发固定翼的结构.
降落会不稳的问题,目前我还没发现有这种问题,可能是旧版本的问题吧!
拉力线是否要一致?
我觉得要,所以才找原本就是双发的载机并尽量不破坏其结构来改.
因为群内有人用大胖来改(大胖是后推),发现改成前拉问题不少且电流一直很高,所以要将前侧转舵机改到后面变成后推.

网友P:
好的,非常感谢。等手头活做完,我也买个云团回来,到时请教您改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的,非常感谢。等手头活做完,我也买个云团回来,到时请教您改装哦。

双发前拉的不是只有云团,还有很多载机可以选择.
如果都去买云团,那我就变云团的托了!

我对结构不熟,目前也还搞不懂VTOL要前拉好还是后推好,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一直换配置(电机KV/)下去试,还好推了不少人入坑,人多试起来会快些.

楼主:
对了,
手中有Pixhawk2(Cube)的人要注意(尤其是1月前拿到的),Cube的螺丝可能会碰到Mainout-1(多轴是电机1,固定翼是副翼通道),可能会让电机或副翼在空中停掉.
要自己动手(或等官方补寄一片绝缘贴纸)解决.

我是这样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先进,来这边找找VTOL同好.
现今会飞的相机满天飞,玩着玩着感到一些无聊!
所以改玩VTOL,玩的 ...

楼主已经了得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手中有Pixhawk2(Cube)的人要注意(尤其是1月前拿到的),锁Cube的螺丝可能会碰到Mainout-1(多轴是电机1, ...

K大,看来你云团测试很成功。请教下,一直用你群里最早的固件V38,觉得很顺手达到预期,现在官网发布的固件跟V38在功能上有什么不一样吗(除了参数名称改动servo等)?
我那台四轴固定翼首飞后,重新制作及更换2808电机,加上春节忙,已经接近完工,打算还是用V38固件,届时提供2种电机及不同桨的电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K大,看来你云团测试很成功。请教下,一直用你群里最早的固件V38,觉得很顺手达到预期,现在官网发布的固 ...

试着刷群内的最新版固件(ArduPlane_tiltrotor_V380_20170207),这个改进了转换加速太慢的问题,性能也较好,想试EKF3的人也可开启试试.
但要注意参数名称及Q_FRAME_CLASS设置方式不同的问题.
新版参数:
Q_FRAME_CLASS:
0      Undefined(错误,未定义)
1      Quad
2      Hexa
3      Octa
4      OctaQuad
5      Y6
7      Tri(Y3)
这边的Tri(Y3)是有尾舵那种(例如CL-84),不是E-Flite Convergence那种.
免尾舵的Y3等我QUAD都搞定了再来搞.

网友:
新人想加群,= =||,K大真是先驱啊,教程太详细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EPO云团改VTOL. 飞控:Pixhawk2(Cube)+CUAV M8N GPS电机:4830 420KV(相当SunnySky 4110)电调:好盈铂金30A OP ...

想请教一下使用的碳杆规格和四轴部分的轴距

网友R:
顶楼主,可否共享固件也让我等尝试下高大新技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请教一下使用的碳杆规格和四轴部分的轴距

淘宝买15*15*600mm碳方管2,1mm补强碳板一片,再把方管想办法固定在飞机上,组成轴距约800mm的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R:
顶楼主,可否共享固件也让我等尝试下高大新技术呀

也不是什么高大新技术啦! 不就是玩玩开源.
最新固件在群文件内,可任意下载,源码是跟官方同步(部份),所以下载官方源码自己编译就行了,跟官方差异的地方只有新机型(免尾舵机的Y3)及利用左右YAW混控左右倾转舵机的代码,这个部份还在试,如果不并入官方就是由群内高手共同维护另一份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15*15*600mm碳方管2支,及1mm补强碳板一片,再把方管想办法固定在飞机上,组成轴距约800mm的多轴.

谢谢K大

网友:
偷偷问一句,怎么进群呀

网友R:
谢谢楼主,另外apm能用吗,我只有apm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另外apm能用吗,我只有apm

Apm 的板子不支持。
只能是 pixhawk/pixhawk 2/pixhack v2/pixhack v3/px4 这些。

网友A:
求k赐相关群号,相关代码

网友S:
哥们,QQ:349455262,qq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哥们,QQ:349455262,qq谈吧

哥们,说句闲话:你的头像让我头晕,我老爱盯着那俩眼球。顺便把帖子顶到上面去

网友:
这个头像是虎口脱险里的经典脑袋,哈哈哈

网友T:
您好,请问这个固件在哪下载,mp的地面站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下载那个版本的固件呢?

网友T:
这个支持三轴的垂直起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支持三轴的垂直起降吗?
支持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T:
您好,请问这个固件在哪下载,mp的地面站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下载那个版本的固件呢?

MP内按[由网页下载固件],要找V3.8 Beta2以上的版本就有了.
如果我没记错,日期应该是0207之后(不是很确定,自己找找).

如果是一些正在测试的固件,目前只有群文件内有.
但新的测试固件在设置上有些难度,因为教程还没有空去写,就是跟群友一边实机测试,有反应问题我就一边改...情况大致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支持三轴的垂直起降吗?

已支持Tri-Copter,就是带尾舵机的Y3.
不须尾舵的Y3还在写代码中,目前模拟是小机(E-FLite ConvergenceVTOL那种)没问题,如果是像我那5Kg的机子,不确定倾转舵机反应足够.

网友T:
引用 楼主:
MP内按[由网页下载固件],要找V3.8 Beta2以上的版本就有了.如果我没记错,日期应该是0207之后(不是很确定, ...

什么群呀,我可以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什么群呀,我可以加吗?

群号: 305970641,免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支持Tri-Copter,就是带尾舵机的Y3.不须尾舵的Y3还在写代码中,目前模拟是小机(像E-FLite ConvergenceVTO ...

期待K大不需尾舵的Y3固件,顺便把贴子顶上去。这么好的贴子怎么能这么快沉下去呢?

网友U:
我也是VTOL爱好者,想用飞翼X6改,楼主改动的固件方便给个下载链接吗?谢谢大神( apricots@tom.com)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是VTOL爱好者,想用飞翼X6改,楼主改动的固件方便给个下载链接吗?谢谢大神( )

305970641,自己到这个群文件里下吧!

网友R:
请教楼主,模式设置怎么弄啊?好像没有转换多轴的选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楼主,模式设置怎么弄啊?好像没有转换多轴的选项哦

Mission Planner版本太旧,或是Q_Enabled没有=1.

网友:
感谢k大是帖子,不倾转版本的冲浪者已经飞起来,固定翼多轴切换顺畅,因为场地限制目前还没有更多测试。顶贴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Mission Planner版本太旧,或是Q_Enabled没有=1.

谢谢K大回帖,原因找到了,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开始折腾飞控

网友:
VTOL 终于流行了,准备PIX去
VTOL

网友V(2017-03-12):
Kris大侠,小弟目前用飞翼做Tail sitter VTOL,碰到几个问题,望不吝赐教
1,Main1、2分别接两个舵面,main5、6接两个电机. 如何让油门摇杆控制两个电机油门,ch5 out一直是1500.、
2,aux1 转换开关是哪个参数设置?
3,plane3.71固件里面没列出 q_frame_class 没有tail sitter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V:
Kris大侠,小弟目前用飞翼做Tail sitter VTOL,碰到几个问题,望不吝赐教
1,Main1、2分别接两个舵面,mai ...

Tailsitter要固件V3.80 Beta3以上(或群内V3.80_0222固件)才支持,关键参数:
Q_FRAME_CLASS=10:启用Tailsitter
Q_TAILSIT_ANGLE:过渡角度(5~80),超过这个角度则转为固定翼.
Q_TAILSIT_INPUT:输入类型(0=多轴,1=固定翼),悬停的时候采用那种控制方式.
Q_TAILSIT_MASKCH:用那个通道(1~8)使Q_TAILSIT_MASK有效(当该通道超过1700),设置为0=禁用。
Q_TAILSIT_MASK:输入Mask(控制那些通道可以完全手动控制),0:副翼,1:升降,2:油门,3:尾舵
至于MainOut(Servo1~Servo8)AuxOut(Servo9~Servo14)要接什么...则按照底下的表来定义
Ex:
Servo5_FUNCTION=73 (左电机)
Servo6_FUNCTION=74 (右电机)
余类推...

Values

Value
Meaning
Disabled

RCPassThru

Flap

Flap_auto

Aileron

mount_pan

mount_tilt

mount_roll

mount_open

camera_trigger

release

mount2_pan

mount2_tilt

mount2_roll

mount2_open

DifferentialSpoiler1

DifferentialSpoiler2

AileronWithInput

Elevator

ElevatorWithInput

Rudder

Flaperon1

Flaperon2

GroundSteering

Parachute

EPM

LandingGear

EngineRunEnable

HeliRSC

HeliTailRSC

Motor1

Motor2

Motor3

Motor4

Motor5

Motor6

Motor7

Motor8

MotorTilt

RCIN1

RCIN2

RCIN3

RCIN4

RCIN5

RCIN6

RCIN7

RCIN8

RCIN9

RCIN10

RCIN11

RCIN12

RCIN13

RCIN14

RCIN15

RCIN16

Ignition

Choke

Starter

Throttle

TrackerYaw

TrackerPitch

ThrottleLeft

ThrottleRight

网友W:
KRIS大神你好,请问就是在3.8.0beta3版本里面,新添加了几个IMU的安装位置偏移参数,就是在飞控安装不在重心的时候用的那几个,但是在代码里面我发现只有参数的定义,但是没有找到具体在算法里面这几个参数的应用,不知道大神对这部分有没有研究,还是我没找对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Tailsitter要固件V3.80 Beta3以上(或群内V3.80_0222固件)才支持,关键参数:Q_FRAME_CLASS=10:启用Tailsitt ...

谢谢大神及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W:
KRIS大神你好,请问就是在3.8.0beta3版本里面,新添加了几个IMU的安装位置偏移参数,就是在飞控安装不在重 ...

那些pos偏移有用哦!
ek2ek3有关的cpp都会用到!
Ex:
Vector3f posOffsetBody = _ahrs->get_gps().get_antenna_offset(gpsDataDelayed.sensor_idx)- accelPosOffset;
accelPosOffset是由get_imu_pos_offset()来的.

网友X:
反复阅读了K大的帖子,有个问题请教一下。INS_POS参数是飞控安装位置和飞机重心的相对关系尺寸值呗?以飞机重心位置为参考基点,飞控位于重心位置的前,右,下为正值吗?还有就是GPS_POS参数是GPS天线和飞控IMU的相对位置关系吗?请问这个是以飞控imu为参考基点,GPS位于飞控imu的前、右、下为正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反复阅读了K大的帖子,有个问题请教一下。INS_POS参数是飞控安装位置和飞机重心的相对关系尺寸值呗?以飞机 ...

我是用多轴的中心(或圆心)比较容易理解,四轴或3轴外接圆的圆心是固定飞控的位置(这个位置或许不是重心),但有时候没办法刚好在那边,所以我们告诉飞控这个偏移.
ACCGPS都是以那个圆心为基准,单位:
=X
=Y
=Z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pos偏移有用哦!在ek2及ek3有关的cpp都会用到! Ex:Vector3f posOffsetBody = _ahrs->get_gps().get_an ...

好的,非常感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Y: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在FBWA模式下飞机的垂直尾舵受到外力作用没有反馈,无论怎么摇晃机尾都没有任何反应,舵机没有问题,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固件的BUG。刷的是0222的固件。其它魔友是否也是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Y: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在FBWA模式下飞机的垂直尾舵受到外力作用没有反馈,无论怎么摇晃机尾都没有 ...

1.检查BEC(务必外接BEC,不可由Pixhawk给舵机供电)
2.检查Rudder(尾舵)参数:
SERVO4_FUNCTION=21(MainOut4 指定为Rudder),SERVO4_MAX(最大行程),SERVO4_MIN(最小行程),SERVO4_TRIM(中立点).
如果查不出来...最快方法是:
1.先备份参数.
2.下载群内参数檔(例如云团参数表)并汇入.
如果仍然不会动,可能硬件(Pix/舵机/电源/...)问题,如果会动了...那就慢慢去比对参数看问题出在那!

网友Y:
引用 楼主:
1.检查BEC(务必外接BEC,不可由Pixhawk给舵机供电)2.检查Rudder(尾舵)参数:SERVO4_FUNCTION=21(MainOut4  ...

舵机供电正常,拨动摇杆各个舵机均正常输出(垂直尾舵也能正常输出),飞机其它舵面受外力均有正常反馈,唯独垂直舵面无反馈,调节PID依旧无反应,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Y:
舵机供电正常,拨动摇杆各个舵机均正常输出(垂直尾舵也能正常输出),飞机其它舵面受外力均有正常反馈, ...

大大是说...用手打舵的时候尾舵机会动,但在FBWA模式把飞机原地旋转,尾舵机不会动是吧?
这是正常的喔! FBWA模式飞机不试图保持航向,航向是由飞的人控制喔!
它只在AUTO/GUIDED/RTL/...这些有导航目标的模式才会锁航向,而且是以副翼转向为优先喔!
就是实际在空中很少直接用尾舵在转向的,因为直接偏转飞机非常低效(如果上面有坐人会吐喔!),通常是设KFF_RDDRMIX倾斜副翼伴随rudder转向.
如果要测试Rudder是否正常,可以把KFF_RDDRMIX=1,再到FBWA倾斜副翼看看Rudder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Y:
引用 楼主:
大大是说...用手打舵的时候尾舵机会动,但在FBWA模式把飞机原地旋转,尾舵机不会动是吧? 这是正常的喔! FBW ...

谢谢大神解惑!把KFF_RDDRMIX=1,到FBWA倾斜副翼Rudder确实可以修正了,不过偏转机头的时候尾舵Rudder还是不会修正,就像类似直升机的那种锁尾的效果是否也可以打开?

网友Z:
看了前面的帖子都是倾倒的,我想做一架不倾倒的 5个电机的哪种请问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看了前面的帖子都是倾倒的,我想做一架不倾倒的 5个电机的哪种请问怎么设置?

设置过程是一样的,只差别Q_TILT_MASK=0(不倾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谢谢大神解惑!把KFF_RDDRMIX=1,到FBWA倾斜副翼Rudder确实可以修正了,不过偏转机头的时候尾舵Rudder还是 ...

Q:类似直升机的那种锁尾的效果是否也可以打开?
A:这个我不能做主,因为有人问到这问题,负责Plane的都这样回答 "Youthen should setup a KFF_RDDRMIX of 1 to mix the rudder in ... If the plane hadpassengers they would likely need their airsick bags :-)."并结案...
其实固定翼的尾舵跟直升机尾舵作用不同,就如他说的,真的没必要,基于某些原因,我也不便改人家的代码...tiltrotor的部份,我是有做转速差转弯针对双发的机型,会比尾舵转弯来得高效.

楼主:
每隔几天就有人首航切到手动模式,可能警语不够明显,所以增加大大的红字警语一楼
注意:
[1] 请不要由多轴模式直接切换到固定翼的手动模式(MANUAL),这样将导致多轴电机立刻停转,如果高度不够会炸机.
这个是用于多轴失放时救机用,正常情况千万别这么做! 要飞手动模式请先转换到FBWA(FBWB)再转换到手动模式.

[2]切换回多轴请用QSTABILIZEQHOVER模式,如果直接切换到QLOITER可能高速定点急煞,机翼受不了冲击而断裂.

网友V:
引用 楼主:
Tailsitter要固件V3.80 Beta3以上(或群内V3.80_0222固件)才支持,关键参数:Q_FRAME_CLASS=10:启用Tailsitt ...

servo3_function 是70 throttle,解锁以后 推油门,ch3 output一直是110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tailsitter校准水平,是以固定翼状态为准还是tail sitter时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V:
servo3_function 是70 throttle,解锁以后 推油门,ch3 output一直是110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tailsitter校 ...

试试73(左电机),74(右电机).
校准ACC都是以飞控为准,所以是固定翼.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多和固定翼还可以这么玩,我一直在想一辆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方案。现在有思路了

网友AA:
請問~模式設定為FBWB時,推油門傾斜電機慢慢轉向正前方,但模式設定為Manual(飞机手动模式),傾斜電機卻又向下傾斜45度,請問如何修正參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請問~模式設定為FBWB時,推油門傾斜電機慢慢轉向正前方,但模式設定為Manual(飞机手动模式),傾斜電機卻又向下 ...

这正常的喔!
FBW模式当油门过半,会停在Q_TILT_MAX设置的角度(通常设60)来把飞机加速,直到空速到达才会倾到底并停止多轴辅助.
如果只是要测试FBW会不会倾到底,可以对着空速管吹气以假装空速达到.
如果没有空速计的人,就抱着飞机用力的往前跑,的够快也会倾到底.
而手动模式是用于多轴故障救机用,会立即关闭多轴动力并快速倾到底.

所以两者的行为是不同的.

网友:
好玩不知道我的APM版子可以玩吗?

网友AB:
这固件APM飞控能不能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正常的喔!FBW模式当油门过半,会停在Q_TILT_MAX设置的角度(通常设60度)来把飞机加速,直到空速到达才会倾 ...

謝謝k大回覆,幸好T1試飛前先請教此問題~否則切換手動模式後如高度不足一定墬機,
(那我直接依Manua模式開啟的角度來修改,將傾斜電機SERVO9_MAX與SERVO10_MAX調整為正前方)~謝謝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这固件APM飞控能不能刷呢?

APM舊板子不支援哦!至少要Pixhawk

网友:
引用 网友AA:
APM舊板子不支援哦!至少要Pixhawk

好吧,那我们这些屌丝还是看看就好了

网友AC:
大神请教一下,在plane3.7的稳定固件里,设置混控的问题:
副翼和平尾是一样大的,一前一后,左右各两个舵面,都是两个舵机控制两个舵面,重心在他们之间。
我想设置混控是:
往右打副翼--副翼舵面右上翘左下沉,平尾舵面右上翘左下沉。
往左打副翼--同理相反。

往后拉杆--平尾左右两个舵面同时上翘,副翼左右两个舵面同时下沉
往前推杆--同理相反。

只要打舵,四个舵机都动,增加飞机的灵敏性。

我现在用的是副翼用Y线两个舵机,平尾一个舵机正常连到2通道mainout2,一个连到mainout5,同时MP里设置5通道为ELEVATOR,遥控器5通道和2通道动作一致,就是一个常规控制。

要是实现我上面那个混控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大神请教一下,在plane3.7的稳定固件里,设置混控的问题:
副翼和平尾是一样大的,一前一后,左右各两个舵 ...

看起来像双飞翼,只不过其中一个飞翼的升降是反向的.
可尝试刷到V3.80 Beta2之后(或群文件内的固件),才有Servo参数.
先以Pixhawk飞翼混控去调好第一组(飞翼混控看2),调好后会看到 Servo1_FUNCTION=4,Servo2_FUNCTION=19.
再把这两组Servo的参数抄到Servo9(AUX1)Servo10(AUX2),并把Servo10反向.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楼主:
组了一台小飞机,用来测试代码.
要不然用云团来测试刚模拟好的代码压力真的很大.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网友AD:
引用 楼主:
组了一台小飞机,用来测试代码.要不然用云团来测试刚模拟好的代码压力真的很大.

k大,用索尼vtc6大电流放电电池会发热很大吗?我用18650pf 3s2p在冲浪者vtol悬停,电流约16a,发热很大,估计有70度,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D:
k大,用索尼vtc6大电流放电电池会发热很大吗?我用18650pf 3s2p在冲浪者vtol悬停,电流约16a,发热很大, ...

不会耶!
因为SONY VTC6 18650单颗30A放电,5P就是150A放电,5KgVTOL多轴悬停约30A,固定翼的电流就更少了,对于150A能力的电池来说不算什么.
大大用的18650pf 3S2P最大放电电流20A(单颗10A),对于16A来说...大了!
只不过VTC6很贵,6S 15500mAh超过1000,但使用寿命是Lipo的数倍.
使用这种电池要慎选充电器,不能过充(会炸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不会耶! 因为SONY VTC6 18650单颗30A放电,5P就是150A放电,而5Kg的VTOL多轴悬停约30A,固定翼的电流就更少 ...

好的,谢谢k大,我看网上有些评测,测试单节10a放电,温度会达到60-70度,需要主动散热。目前还没有上索尼的vtc6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好的,谢谢k大,我看网上有些评测,测试单节10a放电,温度会达到60-70度,需要主动散热。目前还没有上索 ...

VTC6放电温度

网友:
厉害,先顶个收藏一下再搞VTOL。不过手上有一架2米的腰推载机,估计要搞不倾转的5电机VTOL了

网友:
感谢k大,大电流放电是时候温度的确很高,不过可以多并使用,这样减小电流,发热也不会很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目前发现不少模友都有一个通病,造成动力余量不足.
由于Pixhawk可以修正很大的误差,有问题的载机在实际飞行可能看不出问题,例如这个图片:

电机安装角度有大问题,但仍然悬停很稳定,却无法应付突发状况(例如回航电量低/大风/不合理的航线设置),如果您是Pixhawk老手,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曲线中的问题.

所以请看一下自己的记录(log),RCOUTC5/C6/C7/C84条线是4个电机的油门(PWM)输出.
C5对应到电机1
C6对应到电机2
C7对应到电机3
C8对应到电机4
它们的范围是1100~19xx(19xx=电机最大转速),如果悬停时有某个电机都维持在1900就要小心了,表示动力输出不平衡.
图例是电机安装角度不正确,前侧桨一个太往前另一个太往后,Pixhawk为了要纠正偏航(YAW)只好使用极端的差速维持稳定.
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请检查载机...
1.机臂刚性(有弹性/刚性不足者)
2.机臂偏转一个角度(装没正)
3.桨与机身的关系(例如一半的桨气流打在机身上)
4.究竟是X还是H(直向一根机臂固定两电机者选X,横向一根轴固定两电机者选H),大部份是X.
5.前倾的两颗电机是否同一个角度(例如一个太往前,或往后)
:如果4条线都在1900附近的,那就是配置有问题,电机都全速在转己无余量应付突发状况!

楼主:
地面转换测试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3~5~A

网友(2017-04-11):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思路是正确的。技术上的事情,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验证。

网友AE:
这个帖子好:专业的很。
倾转机构,可能有些人理解不够深,认为:这有什么?
其实,这里面可以引申很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这个帖子好:专业的很。
倾转机构,可能有些人理解不够深,认为:这有什么?
其实,这里面可以引申很多应 ...

倾转基本上就是矢量控制,实话我也是抄来的,并非原创!
在开始搞VTOL前我有做过一些功课,我用排除法...
最后锁定两台VTOL,一台电的,一台油的.除了这两台其它我认为是死胡同.
电动:

油动(40小时巡航能力)

所以先实做电的那台,在多位模友的帮助下,目前代码已经稳定,接下来是油的那台,快要进入模拟阶段了.
电的可用多轴(QuadPlane),油的要用直升机(HeliPlane).
因为舰载不是说要降落就能降落,20分钟以上悬停能力是必须的,如果采用油去载电池的方式最终会被电池重量压垮.

网友:
研究的非常到位,理解也是正确的。
采用电动方式的倾转翼,不妨考虑考虑超级电容的方案。现在的超级电容,可以快速充电,慢慢放电,性能比锂电池更加优异。
采用油动力的方式,建议将电动与油动相结合,采用小型油机为超级电容或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问lz如何双飞控切换

双飞控??
一个飞控坏了在空中把控制权交给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F:
vtol在四轴模式起飞后不是要改用固定翼飞控?

不必呀!
买个Pixhawk刷上固件就行了.

大大说的那种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做法,当时没有VTOL专用固件且硬件要求达不到,才会用那种方法.

楼主:
警语修改如下

注意:
[1]请不要在地面切到FBWA(手动以外的固定翼模式),这样解锁后再推油门电机会转起来(包括多轴电机),新版本已禁止
这样解锁,但解锁后也不要没事切到固定翼模式,除非你的飞机有轮子或能弹射,否则请以多轴模式升空.

[2]请不要由多轴模式直接切换到固定翼的手动模式(MANUAL),这样将导致多轴电机立刻停转,如果高度不够会炸机.
这个是用于多轴失效时救机用,正常情况千万别这么做!要飞手动模式请先转换到FBWA(或FBWB)再转换到手动模式.

[3]切换回多轴请用QSTABILIZE或QHOVER模式,如果直接切换到QLOITER可能高速定点急煞,机翼受不了冲击而断裂.

[4]在地面调机请拆桨,以免发生危险!!

网友:
楼主发那么厉害的帖子还只是上等兵呀?加油!

网友L:
为什么我的飞机改了vtol后其他的都好,就是偏航的反应非常迟钝,打了摇杆不转,转了以后反向也不停,不好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我的飞机改了vtol后其他的都好,就是偏航的反应非常迟钝,打了摇杆不转,转了以后反向也不停,不好控 ...

请看 183,内有可能原因,观察rcout.ch5~8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看 183楼,内有可能原因,观察rcout.ch5~8

看我的图,马达输出很均匀,随着操纵杆的变化相应比较有规律,PWM的输出中点在1500附近,说明动力总体达到了2.0的标准。
就是偏航反应太迟钝了,转不动,挺不住。另外机架的硬件和设置都是X,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我的图,马达输出很均匀,随着操纵杆的变化相应比较有规律,PWM的输出中点在1500附近,说明动力总体 ...

Q_A_RAT_YAW*,Q_A_ANG_YAW_P,Q_A_SLEW_YAW,Q_YAW_RATE_MAX...
这些关于YawPID参数都调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我的图,马达输出很均匀,随着操纵杆的变化相应比较有规律,PWM的输出中点在1500附近,说明动力总体 ...

动力没问题,也差不多平衡了,就是YAWPID.
VTOL需要比多轴更大的PID,默认值好像是0.18,一定是锁不住的,直接由Q_A_RAT_YAW_P=0.25/Q_A_RAT_YAW_I=0.025开始往上调.
调到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调太大,会看到自动模式修正YAW非常激烈!

调法跟多轴一样的,只差别在参数前面多了个Q_而已,所以请自行参考多轴调参教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动力若没问题,也差不多平衡了,就是YAW的PID了.VTOL需要比多轴更大的PID,默认值好像是0.18,一定是锁不住的 ...

我觉得这个反应应该是YAW的pid设置有问题,看楼主大神的帖子里好像并没有yaw的设置啊,我自己还在估计参数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八].飞行模式 如果旧版Mission Planner认不得这些模式,就自己输入FLTMODE*=n(如下)0        Manual(飞机手 ...

我准备用pixhawk装一个,天行者的x5pro可是飞机自检不通过。怎么校准都行,问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准备用pixhawk装一个,天行者的x5pro可是飞机自检不通过。怎么校准都行,问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吗?

无法解锁会在MP看到是什么出错了!
如果是GPS,因在室内没GPS无法解锁可将 ARMING_CHECK=0,调好机再打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个反应应该是YAW的pid设置有问题,看楼主大神的帖子里好像并没有yaw的设置啊,我自己还在估计参 ...

PID调整请看APMPixhawk的多轴教程,VTOL的多轴部份跟一般多轴调法一样的,只差别参数前面多了个Q_而已!
固定翼PID也一样,APMPixhawk的固定翼教程,基本上VTOL就是多轴+固定翼.
每台载机的PID是不同的,如果不会调的话,
配置雷同的载机其PID也雷同,所以可以抄别人的! 问看看有没有群友(或模友)有类似载机的PID.

网友:
感谢KRIS大神的无私分享,你一直是我的偶像,并且订阅了你的YOUTUBE。

网友AH:
我一直想搞个Y3的固定翼垂直起降,能否给点指点主要是固件设置方面。有推荐哪里可以学习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一直想搞个Y3的固定翼垂直起降,能否给点指点主要是固件设置方面。有推荐哪里可以学习的地方。

矢量控制的免尾舵Y3目前固件暂不支持,等我解决好倾转舵机的问题再释出.
目前大家都用一颗60元那种舵机,用来搞倾转VTOL还行,用在矢量控制这种剧烈变化,群友实做飞没几天虚位大到快阵亡了!
我无法用代码解决这个,但我有建议淘宝卖家,看能不能CNC高阶舵机的背盖,可以使用自己的舵机(例如Futaba BLS252700级直升机CCPM舵机),只要换上铝合金背盖就变双出轴舵机.
如果是轻型机,可以用两轴的Tailsitter,目前已支持矢量控制.

网友AH:
感谢KRIS大神的回复。我的目标机型重量在3.5-4公斤,矢量控制我还不敢尝试。刚开始接触VTOL,目前最想整整传统的尾舵Y3和固定翼的结合体。一直关注!

网友:
好技术帖~必须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感谢KRIS大神的回复。我的目标机型重量在3.5-4公斤,矢量控制我还不敢尝试。刚开始接触VTOL,目前最想整整 ...

传统的Y3(Tri-CopterVTOL)目前固件已支持,设置方法可往前找找就有,已经不少人在飞了,例如这个视频就是,也有拿CL-84去改的.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拿来作业的载机,我个人是没有很看好Y型啦!
1.相同重量下,电机及桨要更大,而大桨+大电机无助于固定翼高效飞行,续航时间反而短!
2.少了一个电机并没有减少多少重量,因为电机要更大.
3.矢量舵机(Tri后侧那个也算)的消秏问题,速度及精度要求高.
4.后侧只有一颗电机,辅助能力有疑虑,因为roll的修正能力不足,在前侧未倾转回来情况提供的失速保护不靠谱.
这个没刷过VTOL的人可能不太明白...我解释一下.
例如,有人说云团会失速螺旋,这个在Tiltrotor是不会发生的,油门持续收到底云团最多也是停在空中而已,极低速转弯时后侧也会像划船一样,划个2下就顺着过了,这是藉助后侧那两颗电机的协助做到的,如果Y型将失去一些特性.

网友Z:
K大问个问题,我的飞机在固定翼模式 自稳和A模式下 晃动飞机 舵面的修正幅度很小,应该调整哪个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K大问个问题,我的飞机在固定翼模式 自稳和A模式下 晃动飞机 舵面的修正幅度很小,应该调整哪个参数啊?

升降:
PTCH2SRV_P=0.7
PTCH2SRV_I=0.15
PTCH2SRV_D=0.02
LIM_PITCH_MAX=2500(限制升舵角度25度)
LIM_PITCH_MIN=-2500(限制降舵角度25度)
副翼:
RLL2SRV_P=0.7
RLL2SRV_I=0.1
RLL2SRV_D=0.02
LIM_ROLL_CD=3500(限制角度35度)
简单的理解可以这样想(复杂的理解,请参考官方调参Wiki)...
P把它想成是舵量,I想成是速度,D想成是煞车.
所以把P加大那舵量就大了,把I加大修正速度就快了抗风性也跟着提高了,而在某些情况把P加大突然就严重晃了(超调),但在超调之前都调不稳,那D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就踩着煞车来开车,那油门就可以踩更重了...意思就是P可以继续往上,如此反复去把载机调好.
当然这些都有上限的,例如P再怎么大也不会超过手动的舵行程量,而角度也被LIM_参数限制了,也受限于载机的性能,所以P不是想多大就多大...
I搞太大那舵机就烫了(准备烧舵机了),跟舵机的速度/精度也会有关.

大致这样!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无法解锁会在MP看到是什么出错了!如果是GPS,因在室内没GPS无法解锁可将 ARMING_CHECK=0,调好机再打开就好 ...

我在mp上面看没什么报错,我又三块板子,其他两块都可以搜到星,就是这块搜不到。

网友:
这个帖子好,永不倒!

网友Z:
请教k大 请问怎么在MP里边进行模拟啊,用x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k大 请问怎么在MP里边进行模拟啊,用xplane

~SITLXPlane这个不容易搞,请参考官网教程!
http://ardupilot.org/dev/docs/sitl-with-xplan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在mp上面看没什么报错,我又三块板子,其他两块都可以搜到星,就是这块搜不到。

有这样比对过,那就不是GPS问题了!
如果是新的Pixhawk返厂吧! 估计是良率问题!
如果突然变这样....
检查接头,尤其GPSRX/TX看看是不是拔线时也把焊点拔了,还是RX/TX去搭到VCC之类...如果不是接触问题,返厂吧!

网友:
膜拜大神,神级好贴

网友Y:
引用 楼主:
矢量控制的免尾舵Y3目前固件暂不支持,等我解决好倾转舵机的问题再释出.目前大家都用一颗60元那种舵机, ...

如果用直升机的斜盘舵机来控制倾转效果会不会更好?直升机的舵机通常都比较耐用,扭力强劲精度也高吧

网友:
此贴  真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如果用直升机的斜盘舵机来控制倾转效果会不会更好?直升机的舵机通常都比较耐用,扭力强劲精度也高吧

我就是打算用直升机的斜盘舵机,我本身玩直升机的,好的舵机靠谱点!
为了不破坏舵机来DIY双轴舵机,所以才想用更换舵机背盖的方式,因为直升机舵机都很贵.

网友Y: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打算用直升机的斜盘舵机,我本身玩直升机的,好的舵机靠谱点!为了不破坏舵机来DIY双轴舵机,所以才想 ...

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改双轴吧,如果用连杆或者齿轮驱动倾转也许效果更好一点也更容易实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改双轴吧,如果用连杆或者齿轮驱动倾转也许效果更好一点也更容易实现哦

小型的5Kg以下好解决,3D打印就行了.
15Kg以上要用铝合金CNC,如何搞出一个结构简单又可靠的...这我就没办法了(不是学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的Y3(Tri-CopterVTOL)目前固件已支持,设置方法可往前找找就有,已经不少人在飞了,例如这个视频就是,也 ...

您的解释简明易懂,学到不少,非常感谢!

楼主:
矢量推力控制支持
关键参数:
Q_TILT_TYPE=0(一般倾转机型)
Q_TILT_TYPE=1(倾翼机型,例如CL-84)
Q_TILT_TYPE=2(矢量控制机型)

Q_TILT_YAW_ANGLE=10(矢量控制的最大倾转角度,10=10.请正确设置, 以免倾转往后时桨去砍到机翼)
Servo3(或其它)_FUNCTION=75 (矢量控制-左倾转舵机)
Servo4(或其它)_FUNCTION=76(矢量控制-倾转舵机)
  :以上的左及右,是指人站在载机后方往机头方向看,请勿搞错左右方向!

调参范例(以免尾舵的Y3为例,其它机型同样原理):

Q_ENABLE=1 (启用VTOL)
Q_FRAME_CLASS=7(Y)
Q_FRAME_TYPE=1(Y型时,此项不重要,可随便设)
Q_TILT_MASK=3(1&2电机,兼固定翼推力电机)
Q_TILT_TYPE=2 (矢量控制机型)
Q_TILT_YAW_ANGLE=20(矢量控制的最大倾转角度,20=20.这个按载机不同而不同,请自行调试)
Q_TILT_MAX=60 (在这个角度等待空速,空速达到才会倾到底)
Q_TILT_RATE_DN=40(向下倾为固定翼,倾转舵机的速度)
Q_TILT_RATE_UP=35(向上倾回多轴,倾转舵机的速度)
接下来是mainout1-8的排列,Servo1~Servo14对应mainout 1-8auxout 1-6,总共14个输出CH可用.
而这14Servos都可以用 Servon_FUNCTION自己决定用途,范例如下:

Servo1_FUNCTION=77(飞翼-左舵机)
Servo2_FUNCTION=78(飞翼-右舵机)
Servo3_FUNCTION=75(向量-左舵机)
Servo4_FUNCTION=76(向量-右舵机)
Servo5_FUNCTION=33(多轴的电机1)
Servo6_FUNCTION=34(多轴的电机2)
Servo7_FUNCTION=36(多轴的电机4,:Y型电机编号为1/2/4,而非1/2/3)

而每个Servo可自行设置行程量
SERVOn_MAX=1900(舵机最大角度pwm,以实际量测为准)
SERVOn_MIN=1100(舵机最小角度pwm,以实际量测为准)
SERVOn_REV=0(0=正向,1为反相)

:新的固件飞翼及V尾可以直接指定(如上例),不再需要用混控去试半天,直接插上就可以.

注意:
舵机行程与Q_TILT_YAW_ANGLE有关,当油门=0%桨应朝上与机翼水平(可调整SERVO*_MAXSERVO*_MIN)
,当油门>0%且尾舵打到底,桨不可砍到机翼,如果会砍到机翼则Q_TILT_YAW_ANGLE应缩小(或改变结构).

Q_TILT_YAW_ANGLE角度一旦决定,调大Q_A_RAT_YAW_PQ_YAW_RATE_MAX这两个参数要小心,如果调太大,且原本离机翼就很近,
这两个参数调大会放大角度,有可能会往后打到机翼,所以调高后务必地面检查会不会砍到机翼().

要测试倾转角度不需解锁(也千万不要解锁),然后推一点油门再以多轴自稳模式打遥控器尾舵到底,就会发现舵机会左右摆了.
如果Q_VFWD_GAIN=0.1(0=,范围0.1~0.5)QLOITER模式推Pitch舵机会同时前倾.

测试视频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3~5~A

Servon_FUNCTION可以使用的编号如下:
https://github.com/ArduPilot/ardupilot/blob/master/libraries/SRV_Channel/SRV_Channel.h

网友:
帖子里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值得深层次的研究。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矢量推力控制支持  关键参数: Q_TILT_TYPE=0(一般倾转机型) Q_TILT_TYPE=1(倾翼机型,例如CL-84) Q_TILT_TYP ...

请问楼主:看了你的贴受益非浅,以前我用的是APM 2.8的飞控,最近我也想玩下倾转式VTOL,想买Pix飞控 ,但Pix飞控有两个版本:Pixhawk2.4.6和Pixhawk2.4.8的请问:那个版本飞控能刷固定翼倾转式VTOL固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问楼主:看了你的贴受益非浅,以前我用的是APM 2.8的飞控,最近我也想玩下倾转式VTOL,想买Pix飞控 , ...

只要是Pixhawk都可以的,不管是Pixhawk / Pixhawk2 Cube/Pixhack V2/Pixhack V3都可以.
如果问我要买那一种,我一定是推荐跟官方赞助商买啰! 也算是间接赞助Ardupilot团队.
图中的赞助商就有2个有淘宝店,找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Pixhawk都可以的,不管是Pixhawk / Pixhawk2 Cube/Pixhack V2/Pixhack V3都可以.如果问我要买那一种 ...

谢谢楼主回复!有很多不懂之处还要向你请教!

网友AJ:
顶楼主!
RCTW帖子上说还有第二篇“动力平衡”,请问写好了吗?垂直起降固定翼的动力搭配是个问题

网友:
请楼主告诉群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顶楼主!
RCTW帖子上说还有第二篇“动力平衡”,请问写好了吗?垂直起降固定翼的动力搭配是个问题

是说183 楼这个吧!

楼主:
垂直起降固定翼(VTOL)基本操作视频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3~5~A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矢量推力控制支持  关键参数: Q_TILT_TYPE=0(一般倾转机型) Q_TILT_TYPE=1(倾翼机型,例如CL-84) Q_TILT_TYP ...

楼主你这款飞机叫什么型号
,请发个VTOL群号给我好加入!

网友AK:
我也做了几架此类型飞机,有人看了说这种飞机意义不大本身负载过重,不就是固定翼上绑了个4轴。我也就不好说什么,现在又看见LZ做的很成功还是有这么多人关注我也忍不住从过来人的角度提个建议:1.采用飞行模式切换器(约200元),这样可用于任何固定翼飞机与任何多轴(2345轴)和任意一款飞控之间的飞行模式的空中切换。不需要与其他设备绑定更不需要复杂的电脑调参数。2.只需用一颗十几块钱的11KG普通舵机在结构上做文章就可同时控制234多轴的90度倾转。此方案又大好处1)明显减重 2)避免多舵机不同步现象 3)结构更合理稳固。以上两点建议共同优点是:降低成本,复杂程度上扫除了普及应用的巨大障碍,避免了多轴变负载同时可使多轴成为动力比普通固定翼速度要快。当然也可选择不同模式。

网友:
Kris大神的教程太好了  学习了  马上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你这款飞机叫什么型号
,请发个VTOL群号给我好加入!

载机是云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也做了几架此类型飞机,有人看了说这种飞机意义不大本身负载过重,不就是固定翼上绑了个4轴。我也就不好 ...

模式切换器吗?
淘宝好像有卖,要拆遥控器引出开关的线,是蛮好用的.
因为用两支开关去混6个模式,当出问题的时候多数人会手忙脚乱,因为6个模式没有办法指定优先权,我看过很多炸机Log都是切错的.
其实透过遥控器固件(如果厂商可以正视这问题的话),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才对,我用的遥控器就可以这样设定.
除了影片中那根3开关(FBWA/QStabalize/QLoiter),我还有另外2支开关,其中有一支两段开关是RTL(优先权最大,不管其它开关位置为何,这根一开就一定是RTL),另一支3段开关优先权次之,这样就不会搞混了.
舵机那个想法其实要视载机不同而不同.
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小载机(玩玩那种)可以比较随便,但用来正式作业的大载机考量的会比较多.

网友AI:
引用 楼主:
载机是云团呀!

谢谢楼主!!我说的不定云团,是图中这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谢谢楼主!!我说的不定云团,是图中这架:

那台是 E-flite Convergence,淘宝好像没有.
它本身就是一台翼展650mm的玩具Y3(免尾舵Y3),由于内置飞控只是用来飞好玩的,没有住何高级功能,只是能飞而已!
所以不少人拆掉内置飞控装上Pixhawk来玩VTOL跑航线,还是装图传玩FPV之类的...不过650mm这么小,改完估计还是玩具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切换器吗?淘宝好像有卖,要拆遥控器引出开关的线,是蛮好用的.因为用两支开关去混6个模式,当出问题的时 ...

好久没有路过了,今天进来看看、顶一顶!现在又加入矢量,光环改无尾舵的Y3更好了。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非常好,细细的读来,越看越有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是 E-flite Convergence,淘宝好像没有. 它本身就是一台翼展650mm的玩具Y3(免尾舵Y3),由于内置飞控只 ...

谢谢楼主回复!!!

楼主:
很漂亮的Y6飞翼 VTOL.

网友AL:
引用 楼主:
常有模友卡在刷新参数,或是没做[重置为默认值]的动作,所以我录了一个视频,可参考看看.

群号多少?我想要下载固件。

网友O:
K大,昨天我飞多轴空中停机了,几十米直接掉下来,参数中看到这个,不太明白,能帮我看看吗?用地面站直接控制的,遥控器没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群号多少?我想要下载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O:
K大,昨天我飞多轴空中停机了,几十米直接掉下来,参数中看到这个,不太明白,能帮我看看吗?用地面站直接 ...

多轴?

那个图看不清楚,如果要查问题的话,最好是log文件,才有办法分析.

网友:
K大造福魔友,顶起来,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倾转

网友O:
有bin文件,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传到回复中。看了日志,好像是接收机失控保护启动了电机紧急停机锁。我设置了第7通道为马达紧急停机,但是飞机已经在空中悬停了快10分钟。才启动了失控保护。看日志是通道全部触发了失控保护。很纳闷接收机怎么会在10分钟左右启动失控保护,控在起飞前就一直没有开过,纯粹用地面站飞的。7008接收机已经变成了10分钟左右一次轮询一次失控保护了吗?我记得之前接收机轮询时间是10s,一分钟,两分钟,以后一直2分钟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bin文件,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传到回复中。看了日志,好像是接收机失控保护启动了电机紧急停机锁。我设置 ...

305970641 加这个群,把记录文件传群里,再让K大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bin文件,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传到回复中。看了日志,好像是接收机失控保护启动了电机紧急停机锁。我设置 ...

大大的多轴机我推测...应该是自杀的.

网友:
精华贴啊,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我没办法上传文件(固件),所以放在群文件MinimOSD_VTOL_24.rar(内附固件/源码/调参工具/字型)可任意下 ...

已申请了加楼主的群

网友:
哥们,能够把你的机机的图纸给我来一份吗?
邮箱:1311375135@qq.com
谢谢!

网友(2017-05-11):
问下群号是?

网友:
已加 305970641!楼主的好贴!~

楼主:
                            *** Servo?_FUNCTION 编号表 ***
编号 Name                   英文说明                            中文说明
==== ====================== ================================================================
0    k_none                 Disabled                              不使用
1    k_manual               Pass-thru the RC in signal            RC穿透(只是通过RC信号)
2    k_flap                 Flap                                  襟翼(flap)舵机
3    k_flap_auto            Flap automated                        襟翼(flap)自动
4    k_aileron              Aileron                               副翼舵机
6    k_mount_pan            Mount1 pan(yaw)                       云台1 yaw舵机
7    k_mount_tilt           Mount1 tilt(pitch)                    云台1 Pitch舵机
8    k_mount_roll           Mount1 roll                           云台1 roll舵机
9    k_mount_open           Mount1 deploy/retract                 云台1 (开/关)
10   k_cam_trigger          Camera trigger                        相机快门触发
11   k_egg_drop             Release                               释放挂载(丢鸡蛋,一种比赛)
12   k_mount2_pan           Mount2 pan(yaw)                       云台2 yaw舵机
13   k_mount2_tilt          Mount2 tilt(pitch)                    云台2 Pitch舵机
14   k_mount2_roll          Mount2 roll                           云台2 roll舵机
15   k_mount2_open          Mount2 deploy/retract                 云台2 (开/关)
16   k_dspoiler1            Differential spoiler1-left            差分扰流板1(左翼)
17   k_dspoiler2            Differential spoiler1-right           差分扰流板2(右翼)
18   k_aileron_with_input   Aileron with rc input                 副翼舵机(带rc输入)
19   k_elevator             Elevator                              升降舵机
20   k_elevator_with_input  Elevator with rc input                升降舵机(带rc输入)
21   k_rudder               Rudder                                尾舵机
22   k_sprayer_pump         Crop sprayer pump                     作业喷雾器泵信道
23   k_sprayer_spinner      Crop sprayer spinner                  作业喷雾器旋转信道
24   k_flaperon1            Flaperon, left wing                   flaperon-左翼
25   k_flaperon2            Flaperon, right wing                  flaperon-右翼
26   k_steering             Ground steering                       地面转向器舵机(轮子转向)
27   k_parachute_release    Parachute release                     释放降落伞
28   k_gripper              Gripper                               夹具
29   k_landing_gear_controlLanding gear controller               起落架控制器
30   k_engine_run_enable    Engine kill switch(for gas)           引擎(油动发动机)开关
31   k_heli_rsc            Helicopter RSC output                 直升机RSC输出
32   k_heli_tail_rsc        Helicopter tail RSC output            直升机尾RSC输出
33   k_motor1               Copter/VTOL motor 1                   多轴或VTOL的电机1
34   k_motor2               Copter/VTOL motor 2                   多轴或VTOL的电机2
35   k_motor3               Copter/VTOL motor 3                   多轴或VTOL的电机3
36   k_motor4               Copter/VTOL motor 4                   多轴或VTOL的电机4
37   k_motor5               Copter/VTOL motor 5                   多轴或VTOL的电机5
38   k_motor6               Copter/VTOL motor 6                   多轴或VTOL的电机6
39   k_motor7               Copter/VTOL motor 7                   多轴或VTOL的电机7(Y3尾舵机)
40   k_motor8               Copter/VTOL motor 8                   多轴或VTOL的电机8
41   k_motor_tilt           Tiltrotor motor tilt control          VTOL倾转舵机(无向量推力控制)
*42  k_pd_left_motor        Pandora VTOL motor-left(Anti-Torque)  Pandora VTOL 左电机(锁尾)
*43  k_pd_right_motor       Pandora VTOL motor-right(Anti-Torque) PandoraVTOL 右电机(锁尾)
*44  k_vp_roll              Variable pitch VTOL(roll for Pandora)VTOL斜盘舵机(横滚斜盘)
*45  k_tiltMotorRear        Vectored thrust, rear tilt            VTOL倾转舵机-后(向量推力控制)
*46  k_vp_left              Variable pitch VTOL(pitch-left)       VTOL变距左舵机(总距)
*47  k_vp_right             Variable pitch VTOL(pitch-right)      VTOL变距右舵机(总距)
*48  k_vp_throttle          Variable pitch VTOL(throttle)         VTOL变距油门
*49  k_vp_left_ele          Variable pitch VTOL(Elevator-left)    VTOL斜盘左舵机(升降斜盘)
*50  k_vp_right_ele         Variable pitch VTOL(Elevator-right)   VTOL斜盘右舵机(升降斜盘)
51   k_rcin1                RC pass-thru(CH1)                     RC通道穿透(CH1)
52   k_rcin2                RC pass-thru(CH2)                     RC通道穿透(CH2)
53   k_rcin3                RC pass-thru(CH3)                     RC通道穿透(CH3)
54   k_rcin4                RC pass-thru(CH4)                     RC通道穿透(CH4)
55   k_rcin5                RC pass-thru(CH5)                     RC通道穿透(CH5)
56   k_rcin6                RC pass-thru(CH6)                     RC通道穿透(CH6)
57   k_rcin7                RC pass-thru(CH7)                     RC通道穿透(CH7)
58   k_rcin8                RC pass-thru(CH8)                     RC通道穿透(CH8)
59   k_rcin9                RC pass-thru(CH9)                     RC通道穿透(CH9)
60   k_rcin10               RC pass-thru(CH10)                    RC通道穿透(CH10)
61   k_rcin11               RC pass-thru(CH11)                    RC通道穿透(CH11)
62   k_rcin12               RC pass-thru(CH12)                    RC通道穿透(CH12)
63   k_rcin13               RC pass-thru(CH13)                    RC通道穿透(CH13)
64   k_rcin14               RC pass-thru(CH14)                    RC通道穿透(CH14)
65   k_rcin15               RC pass-thru(CH15)                    RC通道穿透(CH15)
66   k_rcin16               RC pass-thru(CH16)                    RC通道穿透(CH16)
67   k_ignition             Ignition(for gas)                     点火开关
68   k_choke                Choke(for gas)                        熄火开关
69   k_starter              Starter(for gas)                      起动器
70   k_throttle             Throttle                              油门
71   k_tracker_yaw          Tracker Yaw                           跟踪天线yaw舵机
72   k_tracker_pitch        Tracker Pitch                         跟踪天线pitch舵机
73   k_throttleLeft         Throttle Left                         油门-左(差速控制左电机)
74   k_throttleRight        Throttle Right                        油门-右(差速控制右电机)
75   k_tiltMotorLeft        Vectored thrust, left tilt            VTOL倾转舵机-左(向量推力控制)
76   k_tiltMotorRight       Vectored thrust, righttilt            VTOL倾转舵机-右(向量推力控制)
77   k_elevon_left          Elevon Left                           飞翼-左舵机(免混控)
78   k_elevon_right         ElevonRight                          飞翼-右舵机(免混控)
79   k_vtail_left           VTail Left                            V尾-左舵机(免混控)
80   k_vtail_right          VTail Right                           V尾-右舵机(免混控)
81   k_boost_throttle       Vertical booster throttle             垂直推力油门
82   k_motor9               Copter/VTOL motor 9                   多轴或VTOL的电机9
83   k_motor10              Copter/VTOL motor 10                  多轴或VTOL的电机10
84   k_motor11              Copter/VTOL motor 11                  多轴或VTOL的电机11
85   k_motor12              Copter/VTOL motor 12                  多轴或VTOL的电机12
86   k_dspoilerLeft2        differential spoiler2 left            差动扰流板(左翼)
87   k_dspoilerRight2       differential spoiler2 right           差动扰流板(右翼)
88   k_winch                Winch                                 绞盘
:编号前面有*的只有群固件支持,官方并无这些编号及功能.

RC7_OPT或RC8_OPT值:
  3=三矢量Y3专用(RC9/RC10也可以,任选其一),开关:低=后推力/中=双发前拉/高=前+后(3动力)
  4=四矢量X4专用(RC9/RC10也可以,任选其一),开关:低=后推力/中=前推力/高=前+后(4动力)
  注:推力控制只在转换成功后才有效,转换中是由固件自己控制,如果在地面要测试这个可用手动模式.
     如果开关高低位不习惯,就把遥控的开关通道反向即可.

104=开关中位=LOITER(绕圈),开关高位=RTL(自返)
109=相机快门触发
118=QLand 模式(原地多轴模式自降)
124=航线任务重置(AutoMission Reset)
128=继电器1(开关高位=开, 开关低位=关)
134=继电器2(开关高位=开, 开关低位=关)
135=继电器3(开关高位=开, 开关低位=关)
136=继电器4(开关高位=开, 开关低位=关)
例如:
RC7_OPT=104,则遥控器开关CH7在中位时是Loiter模式, 开关打到高位是RTL.
RC8_OPT=109,则遥控器开关CH8打到高位就会拍一张相片(且会存CAM位置).
如果RC7_OPT或RC8_OPT的值不是以上编号,则无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 Servo?_FUNCTION 可用编号表 ***

说一声:楼主辛苦了!随便顶帖至最高处,以利本帖发扬光大!

网友:
论坛上 好久没有出现这样的好贴了,赞一个

网友AM:
我用天行者X8装了一架 4+1的垂起,多轴模式正常,切换固定翼之后,多轴停止补偿之后,飞机会直接抬头很大角度,然后失速。请问各路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重心没配好?头太轻。或者速度过快?还是飞控参数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用天行者X8装了一架 4+1的垂起,多轴模式正常,切换固定翼之后,多轴停止补偿之后,飞机会直接抬头很大角 ...

可能是重心问题,或是重心被VTOL结构影响而改变了.
因为发生这现象的人直接用手动模式+手抛起飞,也一样会这样,不是抬头就是波浪前进,基本控不太住,再来就炸了!
因飞翼对重心及推力的要求比常规固定翼严格,翼面积大且机身短,平飞时也是抬头3度左右在飞,光想到这些问题我就不改飞翼的VTOL!
所以大大要自己想办法排除问题,或请教玩飞翼有经验的模友了!

网友:
楼主做的非常到位,数据也完整。

楼主:
现在玩FPV必须低调...
所以低调的组了一台FPV,目视内飞行用

网友AJ:
tw也有250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J:
tw也有250的规定?

有呀! 这种新闻一多,不管也难!
规定250g以上要登记及考照,由于有反对声音,现在就在等出事而已,到时就强制实施!

楼主:
ArduPlane VTOL失速自旋救机测试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Plane VTOL失速自旋救机测试

感谢楼主分享,看来飞翼比较适合改4+1的。

网友AN:
K大大,VTOL爱好者跪求一个QQ群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N:
K大大,VTOL爱好者跪求一个QQ群号!

305970641,找到组织了!

楼主:
光环 1800(FPV) 矢量Y3(免尾舵)
<<配置:>>
飞控:Pixhawk/Pixhawk2 Cube/Pixhack V2/Pixhack V3/Pix-Mini皆可
GPS:CUAV M8N
OSD:MinimOSD(请刷群内VTOL专用OSD固件)
电调:好盈铂金30A OPTOBLHEL 14.9(或用乐天40A)
电机:X4112 485KV两颗(前侧用) ,X4112 400KV一颗(后侧用)
:APC1380(前侧)固定翼用正反桨,1655(后侧)多轴桨.
电池:SONY VTC6 18650 6S 15500mAh(或一般Lipo)

<<材料>>
电机臂/固定座:
25mm管夹+电机座(多轴用的可)*1  ,用来固定尾电机用,光环尾管是25mm的.
12mm管夹*2 ,用来固定前面两个倾转舵机的固定座,光环前电机固定管是12mm的.
12mm(外径12mm,厚2mm,所以内径就是8mm) 3K圆碳管一根(至少要能切成22公分两根),用来固定前电机用的.

倾转舵机:
双出轴舵机两组(含座),或自己用舵机DIY(>10Kg)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请刷群内固件,因为有些功能官方固件没有或找不到该参数.

接线方法:
Main out 1=副翼舵机
Main out 2=V尾舵机()
Main out 3=闲置
Main out 4=V尾舵机()
Main out 5=多轴马达1(Y3)--右前方顺时针转
Main out 6=多轴马达2(Y3)--左前方逆时针转
Main out 7=闲置
Main out 8=多轴马达4(Y3)--后方逆时针转
AUX1=倾转舵机()
AUX2=倾转舵机()
AUX3=云台Pitch控制
AUX4=相机快门触发
AUX5=闲置
AUX6=闲置
:矢量Y3电机转向只要别3个同向转就行.

关键参数:
Q_ENABLE=1  启用VTOL
Q_FRAME_CLASS=7 机型为Y3
Q_FRAME_TYPE=1   机架种类(这个不重要,可随便设置)
Q_GUIDED_MODE=0 关闭多轴导引模式

Q_ASSIST_ANGLE=60 当固定翼翻倒>60,多轴会自动出现来救机.
Q_ASSIST_SPEED=12 当固定翼空速<12(/),多轴会自动辅助,以免失速.

Q_RTL_MODE=1 失控时,若离家很远自动转固定翼回家,到家上空自动变多轴降落.
Q_TILT_MASK=3 要当固定翼的马达(1&2号马达,二进制的00000011=3)
Q_TILT_MAX=65 最大倾转65(在这个角度等待空速>Q_ASSIST_SPEED)
Q_TILT_RATE_DN=15 往下倾转的速度(15=1秒倾转15)
Q_TILT_RATE_UP=50  往上倾回的速度(50=1秒倾回50)
Q_TILT_TYPE=2 向量推力启用
Q_TILT_YAW_ANGLE=10 向量推力允许的前后角度(太大会砍机翼,请自行量测)
Q_TRAN_PIT_MAX=5 转换为固定翼的过程允许Pitch倾斜几度(5=最大可5)
RUDD_DT_GAIN=30 启用双发差速控制(感度30%)
SERVO1_FUNCTION=4 (副翼舵机)
SERVO2_FUNCTION=80 (V尾舵机)
SERVO4_FUNCTION=79 (V尾舵机)
SERVO5_FUNCTION=33 (多轴Y3电机1)
SERVO6_FUNCTION=34 (多轴Y3电机2)
SERVO8_FUNCTION=36 (多轴Y3电机4,:Y3没有3号电机)
SERVO9_FUNCTION=76 (右倾转舵机)
SERVO10_FUNCTION=75 (左倾转舵机)
SERVO11_FUNCTION=7 (云台Pitch)
SERVO12_FUNCTION=10 (相机快门触发)
RC7_TRIM=104 控器CH7在中位是Loiter模式,关拨到高位是RTL.(不使用请设为0=禁用).
RC8_TRIM=109 控器CH8开关拨到高位,拍一张相片..(不使用请设为0=禁用).

调参参数:
详细参数表(光环调参范例)在群文件内有,请自行下载.

Y3只有YAW比较难,
预设参数的PID很小,一定是锁不住尾(YAW),起飞就慢慢自旋,所以要调...
调法其实很简单,关键参数只有3
Q_A_RAT_YAW_P
Q_A_RAT_YAW_I
Q_A_RAT_YAW_D
我们先把Q_A_RAT_YAW_PQ_A_RAT_YAW_I同时往上调,P=0.4/I=0.04开始,升空观察锁尾情况,如果尾(YAW)仍然往一边飘去或感觉软软的(风大时会往一边偏或往左打跟往右打舵反应差很多),那就把P/I一直往上升(0.5/0.05 -> 0.6/0.06 ->... ),当你感觉YAW锁很好的时候,却发现它开始左右晃了,但这个晃是很快那种(小幅度左右快速摆),不像之前锁不住软软往一边偏去那种,这时候P/I就可以停了.
开始调D,0.03开始往上(0.03->0.04->0.05...),你会发现左右晃情况渐渐改善,只要感觉可以了就好,不要一直再往上了,因为D越大操作感觉越差(像被什么东西绑着一样).

到货

开箱

机翼加装BEC给倾转舵机及副翼舵机用,这样快拆接头的线就够了(因为只引出4条线).

螺丝贯穿12mm碳管锁到对向

螺丝贯穿12mm碳管锁到对向

机翼

倾转舵机

倾转舵机

机翼组装完成()

Pixhawk勉强可装,Pixhawk2 Cube就装不下了...蛋疼的光环绑了自家飞控

塑料板前后挖掉些,再加个底板放上Pixhawk.

勉强装得下! SD卡无法拔出,日后只能用USB下载记录(log)

组装完成1

组装完成2

尾电机也很容易安装

收起来的样子...这个快拆我喜欢!

准备升空

楼主:
矢量Y3抗风性测试.

网友(2017-06-10):
引用 楼主:
光环 1800(FPV版) 改 矢量Y3(免尾舵)飞控:Pixhawk/Pixhawk2 Cube/Pixhack V2/Pixhack V3/Pix-Mini皆可GPS:C ...

路过膜拜!

网友:
路过支持一下K大,,可惜pix2放不进光环里,听说光环会有航测版的

网友:
5i怎么看不了发布的是视频了?求解

网友(2017-07-12):
跟K大学习了很多,太有帮助了

网友:
这个教程好详细啊。

网友AO:
不做倾转垂起   只是复合翼为什么在四轴模式下稍微动一下飞机   飞机姿态改变就出现固定翼飞机的动力电机自动启动的情况有人做过这样的吗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还有我切固定翼模式四轴电机和固定翼电机一起运转这是为什么?空速不够?

网友AP:
楼主用的pixhawk2 cube飞控感觉如何?比原来的pixhawk有什么明显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不做倾转垂起   只是复合翼为什么在四轴模式下稍微动一下飞机   飞机姿态改变就出现固定翼飞机的动力电机自 ...

没有倾转的要把Q_TILT_MASK=0(没有倾转电机).
多轴模式固定翼电机会转动,看看是不是助推被打开了.
Q_VFWD_ALT=0(0=地面就助推,>0高度大于多少米才助推才有用)
Q_VFWD_GAIN=0(0=,>0启用助推)
如果不是,看看是不是之前用了倾转而启用了双发差速,如果是的话,关闭差速控制.
因为参数太多,如果还是找不到究竟乱改了什么,把参数重置重新设置一次可能还比较快!
Q:切固定翼模式四轴电机和固定翼电机一起运转这是为什么?
A:如果你的飞机可以1秒内由0加速到>10空速,那就不需要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用的pixhawk2 cube飞控感觉如何?比原来的pixhawk有什么明显的提高?

由于刷的是同一个固件,如果一般Pixhawk不故障那多出的那些传感器或恒温那些...平时体会不到.
老实说在性能上感觉不出有什么差异,Pixhawk Cube的品质是比一般Pixhawk好很多就是!

楼主:
试桨...APC 1380

网友:
这个帖够专业,价值连城!
K大加油

网友AP:
引用 楼主:
由于刷的是同一个固件,如果一般Pixhawk不故障那多出的那些传感器或恒温那些...平时体会不到.老实说在性能 ...

处理性能,响应速度有提高没?比如对复杂航点的处理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处理性能,响应速度有提高没?比如对复杂航点的处理能力

如果刷相同版本的固件,那答案是"并没有!".

但可以确定的是Pixhawk2 Cube可以刷V3固件,群固件内我有编译V2/V3/V4三种固件.
V3是不受限的版本,会使用更多内存及空间去运算,V2是受限的版本,在固件中将使用较原始的算法去缩减占用资源,所以性能会有差别.
一些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例如信标精准VTOL降落),只有V3固件才支持.

楼主:
新版本固件(V3.80 Beta6 群文件20170730之后版本)支持QLOITER自动减速功能.
所以现在可以在固定翼高速飞行直接切QLOITER(GPS定点模式)了,会自动滑行一直持续到空速低于4(约时速15公里以下)才会进入QLoiter,Q_TRANSITION_MS(预设5000=5)时间到也会进入QLoiter,如果是大机可以加大这个过渡时间,让滑行久一点.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AQ:
请问K大的这款是神马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请问K大的这款是神马机?

那台是迷你猎鹰(MiniSkyhunter Nano).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大 陆易德模型代工的,不对国内销售,但现在淘宝有卖kit,是不是一样的我就不知道了!
有兴趣可买回来玩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倾转的要把Q_TILT_MASK=0(没有倾转电机). 多轴模式固定翼电机会转动,看看是不是助推被打开了.Q_VFWD_ ...

谢谢   我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是迷你猎鹰(MiniSkyhunter Nano).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大 陆易德模型代工的,不对国内销售,但现在淘宝 ...

谢谢K大,我也买个回来灰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重心问题,或是重心被VTOL结构影响而改变了.因为发生这现象的人直接用手动模式+手抛起飞,也一样会这 ...

谢谢K大

网友:
这个帖子不能沉

网友(2017-08-14):
大神,您好,拜读后收益匪浅。刚开始接触飞控,我现在用的是pixhawk。我自己能找到的教程里没有关于飞控非标准位置安装怎么设置,到了您这里的偏移量设置,自己就懵了,找不到INS_POS和GPS_POS的设置参数,想请教下这个怎么设置。万分感谢。

楼主:
新版 v3.8以上固件才有那些参数,在全部参数表那一页。

网友O:
K大,最近装机遇到几个问题,还麻烦你帮忙看下。首先是空速计无法勾选启用,只能勾选使用空速。买的雷家数字空速计,选的最后的airspeed pin就65那个,轻吹气也无法有数字变化。第二个是倾转舵机无法差动,舵机插的9和10,设置了41,有个值已经设置成130依然没用。第三个是想开启多轴模式顶强风功能,推杆无反应,但是拉杆舵机反而往前倾斜。载机天捷力X8,2+2倾转。

楼主:
引用 网友O:
K大,最近装机遇到几个问题,还麻烦你帮忙看下。首先是空速计无法勾选启用,只能勾选使用空速。买的雷家数 ...

v3.80以上空速计参数比较多且有改名称,目前 MP还认不得,请到全部参数页自行更改ARSP开头的参数。
矢量倾转的编号不是41而是75及76,这个看一下矢量控制设置那楼,或下载群文件内的云团参数并汇入就明白了。

助推功能打开了但方向颠倒,这个一定是修正设反了或是遥控器正反向搞错了,自稳修正错了可把 servo*_rev=1反向,打舵反了就把遥控器该通道反向。

网友Z:
K大好,我想用双子星做一架2+2前面两个矢量的那种VTOL机,起飞重量在5kg左右,求推荐一下电机型号和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Z:
K大好,我想用双子星做一架2+2前面两个矢量的那种VTOL机,起飞重量在5kg左右,求推荐一下电机型号和桨型号 ...

电机(前侧):Sunnysky X4112S 485KV *2 ,APC 1380马刀桨(买不到正厂反桨就用仿的,仿的有反桨),好的木桨我试过也不错.
电机(后侧):Sunnysky X4112S 400KV *2 ,15551655多轴用的蜻蜓桨(TM-Style).
电调:好盈乐天40A *4
电池:6S
群内有人搞双子星的VTOL挂件,固定在翼的碳管上,采用管夹方式固定,我看他们搞起来蛮方便的,螺丝锁一锁而已,可以去问问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前侧):Sunnysky X4112S 485KV *2 ,配APC 1380马刀桨(买不到正厂反桨就用仿的,仿的有反桨),好的木桨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到群文件内下载倾转式VTOL固件请问是哪个群?号码多少?谢谢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PIX,在楼主的指导下,飞控部分我也调得差不多了。

我也买了PIX没有固件,可以给我链接吗?谢谢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常有模友卡在刷新参数,或是没做[重置为默认值]的动作,所以我录了一个视频,可参考看看.

群号码多少!可以告诉我吗?我也需要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群号码多少!可以告诉我吗?我也需要谢谢了

网友:
群号在哪里?

网友AR:
群主你好能给一下群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R:
群主你好能给一下群号么?

不就在...上上上上层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也买了PIX没有固件,可以给我链接吗?谢谢了

加入楼主的群305970641,群文件里有固件和说明,且群里高手林立。我觉得这样比给你固件强得多。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有模友卡在刷新参数,或是没做[重置为默认值]的动作,所以我录了一个视频,可参考看看.

mark

网友AO:
为什么在地面不起飞fbwa模式下堵住空速管多旋翼电机能停转固定翼电机正常运行   但是在空中飞行fbwa模式时四轴电机不停转和固定翼电机一起运行但是可以用固定翼飞行方式控制飞机这是为什么   我是四轴加固定翼5个电机的布局不是倾转结构   我这是空速计设置问题还是别的地方设置错了  求K大看到了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为什么在地面不起飞fbwa模式下堵住空速管多旋翼电机能停转固定翼电机正常运行   但是在空中飞行fbwa模式时 ...

用手堵着空速管是"假装"空速很大(>20m/s),所以多轴电机辅助会停止.
如果在空中就要达到条件才行:

空速>ARSPD_FBW_MIN >Q_ASSIST_SPEED 持续时间>Q_TRANSITION_MS(5000=5)

楼主:
请不要再用QRTL模式了,请使用RTL模式自返,这个会自动转换固定翼自返再以多轴模式自降,QRTL模式你会飞不回来的!
混合式RTL设置方法:

Q_RTL_MODE=1(启用混合式RTL),
RTL_RADIUS=90(固定翼接近家90米开始自动转换为多轴,往家上方Q_RTL_ALT高度滑降,如果设0则使用WP_LOITER_RAD的半径)
ALT_HOLD_RTL=7000(固定翼自返高度,7000=7000公分,就是70,如果-1为原高度)
Q_RTL_ALT=30(多轴返航的高度,由这个高度开始自降)
Q_WP_SPEED_DN=100(第一阶段下降速度,100=每秒100公分),如果下降不稳会晃的,那就降低这个速度,别降太快!
Q_LAND_FINAL_ALT=6(第二降落阶段的高度,6=6)
Q_LAND_SPEED=50(第二阶段下降速度,50=每秒50公分)
Q_WP_SPEED=500(多轴的飞行速度,500=每秒5)

示范视频

调试技巧:
以光环Y3为例,因矢量有良好的动态性能,基本不怕风且反应快速灵活的特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调试...
1.提高多轴航行速度,预设每秒才5(太慢),所以我们把速度加倍,这样在转换回多轴不会因速度太快而须急煞(会高度变化大),也节省时间.
Q_WP_SPEED=1000(1000公分=每秒10米,1500仍可接受)
2.多轴下降速度调快(斜着往下时,而非垂直往下),因为有速度也有机翼不易翻掉,我们把它调快省时间.
Q_WP_SPEED_DN=150
3.很靠近家才转成多轴,因为矢量机动性能好,其实30米就够了,60米看起来比较平顺.
RTL_RADIUS=60

4.多轴垂直下降的速度也可以快一些.
Q_LAND_SPEED=50

5.由于我们速度都设很快,而且气压计也有一定误差(大约1~3),所以我们提前在9米做垂直煞车的动作,以避免碰到地了还煞不住就惨了!
Q_LAND_FINAL_ALT=9
其它参数则不变.
Q_RTL_MODE=1
Q_RTL_ALT=30
ALT_HOLD_RTL=10000

网友(2017-09-13):
引用 楼主:
用手堵着空速管是"假装"空速很大(>20m/s),所以多轴电机辅助会停止.如果在空中就要达到条件才行:
空速>AR ...

好的  我到参数列表里重新设置下相关参数  不懂再来叨扰K大您   谢谢了

网友:
火速收藏,立马回帖,K神威武,技术一流,大公无私,我等菜鸟的福音,以后跟大神混,不知可以不可以?

网友AS:
引用 网友Y: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在FBWA模式下飞机的垂直尾舵受到外力作用没有反馈,无论怎么摇晃机尾都没有 ...

我跟你一样情况,后来还没解决,请问你的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我跟你一样情况,后来还没解决,请问你的什么原因??

FBWA不会用Rudder锁航向哦!
实际上那些有锁航向的模式是用副翼,或副翼混Rudder,或双发差速 进行航向修正的.

网友:
qq群里,好观点很多。

网友:
谢谢 k大无私的奉献  已加入Q群

网友:
路过,无法接受这么好的帖子下沉到我要找的地步,坚决顶上去!!!

网友AO:
K大大  我是X8飞翼  可是我设置sevro1=77,sevro2=78后打舵发现副翼和升降是乱的顺序不对而且还是反的 很郁闷 我改过rc1,2-REV的值为1也不行 改过sevro1,2-REV为1还是一样  这是为什么  我之前上都实现过功能  只不过是用的老版本的固件  这次用的是新固件  又蒙圈了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O:
K大大  我是X8飞翼  可是我设置sevro1=77,sevro2=78后打舵发现副翼和升降是乱的顺序不对而且还是反的 很郁 ...

Servo1_Function=77 飞翼-左舵机(免混控)
Servo2_Function=78 飞翼-舵机(免混控)
确定77,78没重复且左右要插对(人站在尾部往机头看).
确定遥控通道对应正确,且遥控器不能设飞翼混控.
FBWA模式测试自稳修正(倾斜飞机看修正反应),如果不正确改Servo*_Rev=1(舵机反向)
再试遥控器打舵修正,如果不正确就把遥控器通道反向或RC*_Rev=1(遥控反向)
但要注意,不能RC*_Rev=1且遥控器内也反向,这样反了2次等于没有反,把它们都不反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ervo1_Function=77  飞翼-左舵机(免混控)Servo2_Function=78  飞翼-右舵机(免混控)确定77,78没重复且左 ...

谢谢指导   这就去试一下看看

网友AO:
引用 楼主:
Servo1_Function=77  飞翼-左舵机(免混控)Servo2_Function=78  飞翼-右舵机(免混控)确定77,78没重复且左 ...

K大大,我按照你的方法,不断的修改Servo*_Rev=1和RC*_Rev=1这4个值进行不同的组合, 遥控器也查看了都是正常的, 就是调不出来。现在如果不调Rev的值的状态是我打遥控器的左副翼,飞翼的副翼呈现的是同时向下;打右副翼,飞翼副翼是同时向上;我向上打升降舵,飞机的副翼是左上右下 ;向下打升降舵,飞机副翼左下右上。在FBWA模式下,尝试改变飞机姿态发现和上面所说的情况反馈是一样的,而且我尝试过将1,2通道舵机线反插过,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T:
引用 楼主:
设置过程是一样的,只差别Q_TILT_MASK=0(不倾转)而已.

请问k大,4+1模式下,除了Q_TILT_MASK=0外,还有其要注意的事项没有? 固定翼上的那个电机怎么接,是直接接到3通道上,和普通飞机一样吗?并且怎么控制这个电机启动和停止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O:
K大大,我按照你的方法,不断的修改Servo*_Rev=1和RC*_Rev=1这4个值进行不同的组合, 遥控器也查看了都是 ...

"我打遥控器的左副翼,飞翼的副翼呈现的是同时向下;打右副翼,飞翼副翼是同时向上;我向上打升降舵,飞机的副翼是左上右下 ;向下打升降舵,飞机副翼左下右上"
这很明显是左翼颠倒而已呀!
Servo1_Function=77
Servo1_Rev=1(把左翼反向)
Servo2_Function=78
Servo2_Rev=0

楼主:
引用 网友AT:
请问k大,4+1模式下,除了Q_TILT_MASK=0外,还有其要注意的事项没有? 固定翼上的那个电机怎么接,是直接 ...

对呀! Q_TILT_MASK=0其它都跟一楼那个倾转的VTOL设置方法一样.
固定翼油门就接Servo3(CH3),除非是双发且要做差速控制才要左右油门分开,否则只插Servo3就好.

4+1比较简单,应该也出不了什么错,预设参数就是4+1用的,线接对应该就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 把Q_TILT_MASK=0其它都跟一楼那个倾转的VTOL设置方法一样.固定翼油门就接Servo3(CH3),除非是双发且 ...

     感谢k大

网友AO:
引用 楼主:
"我打遥控器的左副翼,飞翼的副翼呈现的是同时向下;打右副翼,飞翼副翼是同时向上;我向上打升降舵,飞 ...

这样的组合有四种我都有试过 可是呢只是改变了一下顺序  所得到的舵角反应还是不对  所以我在想着是不是重新刷一次固件重新设置一下  实在不行我就刷回老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O:
这样的组合有四种我都有试过 可是呢只是改变了一下顺序  所得到的舵角反应还是不对  所以我在想着是不是 ...

不可能找不出正确的组合呀!
那个原理很简单,升级到V3.8把参数重置将旧版混控那些参数让它无效.
Servo1_Function=77(左翼插在Mainout1)
Servo2_Function=78(右翼插在Mainout2)
左右倾斜飞机,如果修正方向错就把rev=1反过来.
正确后再去试遥控器,不能先搞遥控器呀!否则究竟是Servo反了还是RC反了搞不清!

新的V3.8.*版本ServoRC两者已明确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找不出正确的组合呀!那个原理很简单,升级到V3.8把参数重置将旧版混控那些参数让它无效.Servo1_Func ...

我明天换个飞控试试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AT:
引用 楼主:
[八].飞行模式 如果旧版Mission Planner认不得这些模式,就自己输入FLTMODE*=n(如下)0        Manual(飞机手 ...

k大 我在参数里怎么找不到 VTAIL_OUTPUT 和 ELEVON_OUTPUT这两参数呢,搜索这两个参数就是图片显示的那样?   v尾混控用什么新参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T:
k大 我在参数里怎么找不到 VTAIL_OUTPUT 和 ELEVON_OUTPUT这两参数呢,搜索这两个参数就是图片显示的那样 ...

V 尾及飞翼混控已经取消了啦!
现在改成更简单的方法,用功能编号自己去决定用途,所有编号表在一楼有连结。

servo2_function=79  (V尾-左舵机-免混控)
servo4_function=80  (V尾-右舵机-免混控)

在fbwa 模式倾斜机身,如果自动修正方向错,就把servo?_rev=1 舵机反向。

再来试试遥控器打舵反应,如果方向错就把控的通道给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V 尾及飞翼混控已经取消了啦!
现在改成更简单的方法,用功能编号自己去决定用途,所有编号表在一楼有连 ...

谢谢k大

网友:
k大好,Q_YAW_RATE_MAX=130(尾舵旋转速率),大于100将使用双发电机做差速转向,值越大则控制力道越大,固定翼所有模式适用.)  这个参数是在Q参数下才有的,请问,不在Q下,普通双发电机有没有这样的差速控制参数呢?

网友:
305970641,请问楼主,此号在QQ群里加不进,不知何故?

网友:
已加群,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T:
k大好,(Q_YAW_RATE_MAX=130(尾舵旋转速率),大于100将使用双发 ...

倾转的(包括Y3)是用Q_YAW_RATE_MAX当差速的感度,值越大则差速越大,但小心调试,因为太大会失速(一个电机转很快很快,另一个转很慢很慢).

一般固定翼(非垂直起降),或垂直起降的4+2机型用的双发差速参数不同.
首先油门不能并联,要拆成2,例如
Servo3_Function=73  油门-(差速控制左电机)
Servo4_Function=74  油门-(差速控制右电机)
^^^^^如果4已被占用,就自己找一个空的,例如Servo9(AUX1).

RUDD_DT_GAIN=10 双发差速感度 (可设置0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倾转的(包括Y3)是用Q_YAW_RATE_MAX当差速的感度,值越大则差速越大,但小心调试,因为太大会失速(一个电机转 ...

谢谢k大!!

网友:
666 自主切换是好东西

网友:
这贴已经成神贴啦

楼主: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80516 (V3.9.0-DEV)
===============================================================
1.同步官方代码
*自检不检查RC7(包括RC7)之后的Trim值.
*2.支持CAN Bus总线舵机角度反馈/故障检知及应变.

*3.新增参数(功能)
   Q_LAND_DETECT 自动降落完成(包括AUTO/RTL/QLAND)侦测方式.
                 0=使用气压计在数秒内不变动>20公分(上锁慢>5秒,这是默认旧的方式)
                 1=使用气压计在数秒内不变动>20公分(上锁快>3秒)
                 2=使用地效+ACC-Z来判断(上锁慢>2秒)
                 3=使用地效+ACC-Z来判断(上锁快>0.5秒)
                 注:小飞机(<2Kg)或震动很大的飞机,请维持默认方式设为0或1.

*4.自动模式可手动升空再转换为AUTO.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80502 (V3.9.0-DEV)
===============================================================
注意:
这个新版固件代码改动幅动相当大,由旧版更新到这个版本可能要调整参数
才能飞,所以建议新手暂时不要用,先让熟PID的群友先试.

1.同步官方代码
   .新增支持FBM320及DPS280气压计
   .新增DEVO-M数传支持
   .修正lotto_to_alt(盘旋上或下)离开时切线角度不正确的Bug.
   .修正发送给地面站的数值错误(误把温度当压力值).
   .修正安全开关可能在空中被按下的Bug,增加BRD_SAFETYOPTION参数.
   .为Here GPS的ICM-20948罗盘修改默认安装方向.
   .修正尾座式由FBWA过渡到QSTABILIZE油门有时会突然拉低的Bug.

2.新增BLHELI电调支持(必须使用ChibiOS)
   .透过Pixhawk的USB口以BLHeliSuite对Blheli调参/刷固件
   .Dshot150/300/600/1200 支持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dshot.html#esc-telemetry

3.垂直起降(VTOL)优化
   .使用新的位置控制算法取代旧版多轴姿态控制.
   .在转换(过渡)过程中使用新的速率姿态控制器(转换更平稳/高度控制更好)
   .水平位置控制器以400hz全速运行(旧的为50hz)
   .新的L1距离计算方式(转弯会更平顺)

   .新增/异动参数
    Q_A_INPUT_TC(姿态控制输入时间常数),值越小反应越大,值越大反应越小
                例:Q_A_INPUT_TC=0.5很软,0.2软,0.15中,0.1快,0.05非常快

   .速度增益加倍,Q_P_VELXY_P,Q_P_VELXY_I,Q_P_VELXY_D参数可能要调一下(调大)

   .Q_P_ANGLE_MAX 位置控制器角度限制(0-45度),如果设0则采用Q_ANGLE_MAX

   .多轴的QLOITER增加了煞车控制,参数:WPNAV_BRK_JERK,BRK_ACCEL和BRK_DELAY
    倾斜角度Q_WP_LOIT_ANGM(0-45),如果设0则为Q_ANGLE_MAX的70%角度

   *修正当GPS精度差而返航降落,可能会停在HOME上方不降落的问题.

   *新增转换回多轴油门缩放参数,如果转换回多轴会爬高,可设一个适当的值,例如60(%)
    TILT_UP_THR=0禁用,1~99为油门缩放%

   *新增低高度协助参数:
    ASSIST_ALT=低于这个高度0.5秒则触发救机(0=禁用,1~300=1米~300米)
    ASSIST_ALT_MOD=使用什么模式救机(0=禁用,17=QSTABILIZE,18=QHOVER,19=QLOITER,20=QLAND,21=QRTL)
    注:飞行至少要曾经以固定翼模式飞超过ASSIST_ALT+5米,如果没有则不会触发.

*4.CAN BUS舵机/电调/GPS的支持.
  注:硬件量产中(目前还买不到),只供少部份拿到样品的群友测试用.

*5.新增支持以直升机为基础的飞机,详见 HeliPlane.txt 文件(内有说明)
  注:结构也还没有量产(目前也买不到),也是只提供有能力自己DIY结构的群友测试用.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80222 (V3.9.0-DEV)
===============================================================
1.同步官方代码
   .修正EKF高度估算有误差的Bug!
   .支持 ChibiOS
   .代码整理及一些关于定时器的优化.

   已知问题:
   .新固件有个参数(电流比率)BATT_AMP_PERVOLT已改成BATT_AMP_PERVLT,而MP还没更新
    所以电源管理页会出现错误"找不到BATT_AMP_PERVOLT参数",如果要改电源量测的参数
    请自己进到全部参数表,直接改BATT_AMP_PERVLT这个参数即可.

   功能异动:
   .固定翼绕圈模式(LOITER模式)原本切入点是圆外径,新版本已改切入点为圆心,高度可以
    用升降舵改变,但放开升降舵会自动爬回原高度.

*2.修正当禁用(或没装)安全开关,通电时电机有时候会转个1~2圈的问题.
   这段代码已重写(已根治这问题)
*3.可变螺距的垂起开始测试.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80127 (V3.9.0-DEV)
===============================================================
1.同步官方代码

*2.修改Y3转换的算法,主要是针对Y3在侧风转换时左右翼会摇摆前进(不美观).
   可藉由修改 Q_WVANE_MINROLL=1~3(通常会是1到3之间的值)
   可以由0.5开始试(0.5 1 1.5 2 2.5 3),直到摇摆现象消失.

*3.修改多轴姿态算法去融合高速倾转舵机,如果使用高品质的高速倾转舵机可以
   参考新的参数调法,可以让多轴性能更好(跟手且更抗风).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80114 (V3.9.0-DEV)
===============================================================
1.同步官方代码(V3.8.5版本发布)
   .双空速计支持(故障转移)
   .新增MS5525气压计,SDP33空速计的支持
   .优化电机推力计算
   .修改了一些Mavlink协议内容及DataFlash记录
   .当失去GPS时重置地速,直到再次锁定GPS.
   .修正新的空速计(MS5525)驱动在时间上的错误
   .新增PocketPilot的支持
   .代码整理及一些关于EKF及气压计的优化.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229 (V3.8.3-DEV)
===============================================================
1.同步官方代码:
*2.修正当禁用(或没装)安全开关,通电时电机有时候会转个1~2圈的问题.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220 (V3.8.3-DEV)
===============================================================
1.同步官方代码:
   .修正一些内存占用及建构create()的问题.
   .移除一些没用到的代码.
   .修正多轴助推油门控制问题
   .EKF及ARHS代码优化.
   .修正SBUS OUT及单线舵机协议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官方小修正.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128 (V3.8.2-DEV)
===============================================================
1.同步官方代码:
   .修正罗盘校准有时会卡在33%进度.
   .多轴助飞情况下,最小空速可以设很小(例如0)
   .还有不少小修正,具体请查官网
*2.由定翼转回多轴模式减速判断改用地速(原本是空速优先,没空速才用地速)
*3.记录(log)更多的NAV(导航信息).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124 (V3.8.2-DEV)
===============================================================
*1.在AUTO(自动模式)遥控器失控(F/S)后恢复信号会锁定模式此时模式开关无效.
   必须在3秒内左右摇动YAW杆大于3次(摇动方向不可太大到极限)才能解锁.
   这是为了防止遥控信号断断续续(或接收机不良)误以为要取回控制权而由AUTO变成某个模式.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121 (V3.8.2-DEV)
===============================================================
1.同步官方代码
2.支持Volz舵机(可监控舵机温度/角度/电流...)
*3.RTL及QLAND的自降过程可人为控制移位(例如底下刚好有人或车)
   两段降落皆可移位,此时油门不可控且油门F/S或0%时禁止移位(以防已关控)
*4.两段自动降落代码优化(无段差/平稳转换).
*5.优化Y3过渡代码(主要针对X8飞翼3矢量机型)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108 (V3.8.2-DEV)
===============================================================
1.强迫PX4IO更新
   Pixhawk2 Cube刷V3固件IO没更新,造成Mission Planner认不得Cube,如果有这个
   问题的人,请重刷这个版本即可.
2.修正未解锁时矢量无法运作的问题,这个是方便我们地面调机(调整矢量角度)用.
3.自动降落并自动上锁的判断更为严谨.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105 (V3.8.2-DEV)
===============================================================
1.同步官方固件(V3.8.3_Beta4发布)
   #尾座式代码优化(包括悬停稳定度及转换过渡的稳定度大幅提升)
   #新增参数 Q_TRANS_DECEL (减速率m/s/s,预设为2.0)
    用于自动转换(固定翼转到多轴)的减速率,值越大则减速越快距离越短.
2.新增飞控板 Pixhawk3 PRO 的支持,对应固件ArduPlane-v4_PRO.px4

固件名称:ArduPlane-20171030 (V3.8.2-DEV)
===============================================================
1.同步官方固件(V3.8.3_Beta1发布)
   #允许在GUIDED模式下使用Q_GUIDED_MODE = 0进行垂直起飞
   #修正了MANUAL_RCMASK的错误
   #尾座式平滑转换
   #新增航线命令 LOITER_TO_ALT
   #在FMUv3 I2C上增加了IST8310罗盘
   #上锁时记录关键信息
   #仿真能力的改进
2.TECS:改进了对VTOL转换的支持
3.新增 Q_MAV_TYPE 参数,可针对某些地面站发送心跳种类,以避免地面站断线,值如下:
   0:AUTO,1:FIXED_WING,2:QUADROTOR,3:COAXIAL,4:HELICOPTER,7:AIRSHIP,8:FREE_BALLOON,
   9:ROCKET,10:GROUND_ROVER,11:SURFACE_BOAT,12:SUBMARINE,16:FLAPPING_WING,17:KITE,
   19:VTOL_DUOROTOR,20:VTOL_QUADROTOR,21:VTOL_TILTROTOR
   注:如果是MP/Tower 则使用预设的0即可.
4.针对降落代码的优化
5.针对自动航线代码的优化
6.短失控FS_SHORT_ACTN可关闭,可设置的值如下:
   0:CIRCLE/不动作(在AUTO|GUIDED|LOITER模式下),1:CIRCLE,2:FBWA,3:关闭(不动作)
7.新增Q_OPTIONS参数,允许垂起机型选择使用固定翼起飞和着陆
   位表示:
   bit0:LevelTransition(转换到固定翼时机翼倾斜必须在LEVEL_ROLL_LIMIT角度内)
   bit1:AllowFWTakeoff(可以用固定翼起飞)
   bit2:AllowFWLand(可以用固定翼降落)
   例如1(bit0)表示转换期间机翼必须保持在LEVEL_ROLL_LIMIT角度内.
   例如6(bit1,bit2)表示允许使用固定翼模式(而不是垂起模式)起飞及降落.

新版本固件V3.8.2-DEV(2017-10-11):
1.倾转机型的差速控制参数已经统一改成RUDD_DT_GAIN=10(预设10,最大100%,0=关闭)
  现在双发固定翼/4+x/倾转/尾坐 的差速控制都同一个(RUDD_DT_GAIN).
除了倾转机型会自动识别差速电机而不需指定外,其它机型(包括纯固定翼/4+x),必须把油门左右分开,如下:
Servo3_Function=73油门-(差速控制左电机)
另一个则找闲置的(例如Servo5Servo9=AUX1)
Servo5_Function=74油门-(差速控制右电机)
并把油门行程抄原来的Servo3.
Servo5_MinServo3_Min, Servo5_MaxServo3_Max, Servo5_RevServo3_Rev, Servo5_TrimServo3_Trim的值.
:左右边=人站在机尾往机头方向看.
2.新增固定翼矢量参数(预设是关闭的)
   Q_TILT_FIX_ANGLE=10(固定翼矢量角度,0=,10=10)
   Q_TILT_FIX_GAIN=100(固定翼矢量感度,0=,100=100%)
   调试方法(Q_TILT_YAW_ANGLE调法一样的):
   a.先将Q_TILT_FIX_ANGLE=10, Q_TILT_FIX_GAIN=100
   b.切换手动/QStabilize模式,设置好Servo9_Min/Servo9_MaxServo10_Min/Servo10_Max行程量
   c.QStabilize模式,推油门(不要解锁),YAW试试角度(桨会一前一后摆动,但又不会砍到机翼)
   d.手动模式,推油门(不要解锁),打升降舵试角度(会同上同下),打副翼试角度(会一前一后),
   e.FBW*模式,推油门(不要解锁),机身往前倾则舵机角度朝上,往右倾则舵机角度往上.
   f.都调好了就把Q_TILT_FIX_GAIN=50,升空测试,如果觉得不够再自行增加(最大到100%).
3.类似多轴CH?_OPT的参数(模式的优先权跟多轴CH?_OPT是一样的):
RC7_TRIM ~ RC12_TRIM:
   3=3矢量Y3专用(低位=后侧单电机推力,中位=前侧双电机推力,高位=前后三电机推力)
   4=4倾转X4专用(低位=后侧双电机推力,中位=前侧双电机推力,高位=前后四电机推力)
104=开关中位=LOITER(绕圈),开关高位=RTL(自返)
106=开关中位=FBWB(FBWB定高模式),开关高位=CRUISE(巡航模式)
109=相机快门触发
116=Auto模式
118=QLand 模式(原地多轴模式自降)
124=航线任务重置(Auto Mission Reset)
128=继电器1 (开关高位=, 开关低位=)
134=继电器2 (开关高位=, 开关低位=)
135=继电器3 (开关高位=, 开关低位=)
136=继电器4 (开关高位=, 开关低位=)
例如:
RC7_TRIM=104,则遥控器开关CH7在中位时是Loiter模式,开开打到高位是RTL.
RC9_TRIM=109,则遥控器开关CH9打到高位就会拍一张相片(且会存CAM位置).
如果RC7_TRIM~RC12_TRIM的值不是以上编号,则无作用.
注意:这个值会因为遥控器重新校正而被恢复为关闭.所以请在校正完遥控器再设置.
4.新增三矢量的Y3机型:
功能 编号45(VTOL倾转舵机-,矢量推力控制)
例如:
Servo11_Function=45(AUX3插尾舵机)
可以使用开关控制(低位=后侧单电机推力,中位=前侧双电机推力,高位=前后三电机推力)
如视频:

增加警语数条:
1.遥控器使用两个开关混控出六个模式的人,切换时别考虑太久(最好同时切).
  例如目前是多轴模式,要转成FBWA,有些人不熟悉开关会先切其中一支开关,等个1(想一下)再切另一支开关,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第1支开关刚好是手动模式,那就会变这样QLoiter->手动模式(1秒已足够舵机倾到底了)->FBWA.
2.初学自动航线的人最好先用Mission Planner的模 拟功能跑一次,不要乱点一堆航线就让飞机去飞,如果航线设计不合理一样会出问题,例如距离或高度不足以转换,或脱控飞而没设RTL之类的.
3.遥控器距离不够远或信号常断断续续的,跑航线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信号不稳定可能先送出F/S又再送出自稳模式或自动模式...不可预期!
如果无法解决这个,脱控可能会更安全(看到已正常上航线就关控),或直接用地面站操作(别用控),但记得最后要RTL.

网友(2017-10-13):
引用 楼主:
新版本固件V3.8.2-DEV(2017-10-11):
1.倾转机型的差速控制参数已经统一改成RUDD_DT_GAIN=10(预设10,最大

感谢k大无私教导,您这种精神真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AU:
终于看完了19页教程。两天的时间看了一年的帖子,收货是有,但一头的雾水要比收货多一点。期间一大堆人问QQ群号,这样的人都是半路出家,没有耐心的看完帖子。鄙视你们~

感谢K大!
直升机爱好者,我也是哦~不过水平就渣多了

网友:
看着羡慕啊,哪位大侠能带我入门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U:
终于看完了19页教程。两天的时间看了一年的帖子,收货是有,但一头的雾水要比收货多一点。期间一大堆人问QQ ...

哈哈~
因为固件一直在改进,很多人只看一楼教程就开始组装,组好后才发现是比较原始的性能,又开始往后看才发现越后面越不一样!所以花了不少时间在改参数及调试

网友AO:
K大一直有个问题想搞明白,就是如果不用空速计记录空速只用地速来控制两种飞行方式的转换,那么ARSPD-FBW-MIN=9,和Q-TILT-SPEED=10这两个参数是不是可以不用去管了,单独使用地速的话,从多轴转换到固定翼需要更改其他的参数吗?还是说按照之前的参数设置来调整只是不用去管空速部分,但是这样在地面测试时FBWA始终是多轴和固定翼电机一起转,这又怎么解决呢,是直接上天让飞检测到一个相对的地速来实现功能,还是说有参数可以修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O:
K大一直有个问题想搞明白,就是如果不用空速计记录空速只用地速来控制两种飞行方式的转换,那么ARSPD-FBW-M ...

没有空速计是ARSPD_FBW_MIN无效(不会自动控速),Q_ASSIST_SPEED是有作用的,此时你的地速(GPS)要大于Q_ASSIST_SPEED才会完全倾到底变固定翼.
如果没空速计又想要模拟空速到达,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ARSPD_PIN=15(AirSpeed port,ADC)
ARSPD_TYPE=2(模拟空速计)
ARSPD_USE=1(使用空速计)
然后Pixhawk标示Airport(ADC6.6V)这支脚插上一根缐,开机时插到GND(接地),如果要假装空速到达就把那根缐拔起来,就会空速60以上了,插回去就空速0,如图:
:测试完记得参数要改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空速计是ARSPD_FBW_MIN无效(不会自动控速),但Q_ASSIST_SPEED是有作用的,此时你的地速(GPS)要大于Q_AS ...

多谢K大指导   今天试试看

楼主:
垂直起降(VTOL)电调校准方法:
1.拆桨(务必拆桨,安全至上)
2.插上USB连接到Mission Planner,但不要插上电池.
3.进到全部参数页把参数 Q_ESC_CAL=1
4.多轴QStabilize模式解锁(有装安全开关的,要按安全开关).
5.油门推到最高,插上电池.
6.听到发出高位确认音,油门收到最低.
7.听到发出低位确认音,完成.
8.重新开机(重新开机后Q_ESC_CAL会自己改回0).
某些电调在步骤6会发出急促滴...~.
可能是步骤4~6太慢了,必须在电调发出告警(2)要完成,所以重复步骤4~6(某些电调才这样,正常是不会的)

:
1.此方法只会校准多轴电机,如果是4+1(4+2)机型,则主电机的电调请自己插在接收机校准.
2.如果看不到全部参数,就按照图片那样把高级功能打开

网友AO:
K大,我在多旋翼模式下打左右副翼通道飞机是反方向飞行,左副翼往右飞右副翼往左飞;可是在固定翼fbwa下,增稳方向是对的,左右副翼遥控器控制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O:
K大,我在多旋翼模式下打左右副翼通道飞机是反方向飞行,左副翼往右飞右副翼往左飞;可是在固定翼fbwa下, ...

可能原因:
1.你认为的增稳修正方向是错的,请再次确认.
2.飞控方向装错了.
3.参数误设置将飞控ROLL 180度.
4.ACC校准搞错方向了.
5.RC1_Rev已经反向(=1),而控的CH1又反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原因:1.你认为的增稳修正方向是错的,请再次确认.2.飞控方向装错了.3.参数误设置将飞控ROLL 180度.4.A ...

好的  我来排查一下

楼主:
*** 过渡期间姿态不够美观的处理方法 ***
倾转的(矢量推力X机型)如果转换成固定翼会倾向某一侧(或机翼会摇摆),请把Q_WVANE_MINROLL这个参数设为1-5之间的值.
可以由0.5往上试,直到转换过程完全水平且高度不变且加速过程姿态美观。

云团可以设成1,如下:
Q_WVANE_GAIN=0 (关闭主动迎的功能,因为矢量机型性能好,不需要这个辅助)
Q_WVANE_MINROLL=1(提高转换期间对侧风的补偿)
其它载机可以由1开始试,如果调太大会偏航(锁不住YAW或产生自旋)

:以上是Q_TILT_RATE_DN/Q_TILT_RATE_UP/Q_TILT_YAW_ANGLE 这些参数都已经调整完毕的情况.

*** 由固定翼转换回多轴的煞车有关参数 ***
Q_TRANS_DECEL  减速率,值越小则滑行距离会越长(用于自动模式).
Q_TRANSITION_MS 是由固定翼回QLOITER(多轴)最大的滑行时间,如果提前空速<5则会忽略此时间提前停下(6000=6)

Q_LOIT_ACC_MAX

100-

最大修正加速度,单位为cm/s/s,较高的值会导致更积极地纠正位置误差。
Q_LOIT_ANG_MAX
0-45

最大倾斜角度,如果为0则使用Q_ANGLE_MAX角度的2/3(70%).
Q_LOIT_BRK_ACCEL
25-

煞车加速度,单位为cm/s/s。当杆居中时,较高的值会更快地停止飞行器。
Q_LOIT_BRK_DELAY
0-2

煞车启动延时(以秒为单位),当杆居中时,等待多久才开始煞车.
Q_LOIT_BRK_JERK
500-

cm/s/s/s为单位的煞车冲击,如果在煞车操纵过程中移动杆,值越高煞车越快。
Q_LOIT_SPEED
20-

定义飞机在QLOITER模式下最大飞行速度,单位为cm/s(公分/)

网友:
固定翼和多轴都组装过玩过了,正准备搞垂直升降固定翼,谢谢分享!好贴一定要项起,让大家学习。再次谢谢楼主!

网友AV:
楼主威武,最近正在想搞一架倾转式VTOL,就看到楼主大大的贴子,太给力了,请加好友~~~

楼主(2017-11-12):
引用 网友AV:
楼主威武,最近正在想搞一架倾转式VTOL,就看到楼主大大的贴子,太给力了,请加好友~~~

5imx好友已满,无法加了!
qq群吧!

网友AO:
K大,咨询一个问题,关于空速及的校准,一般方法都是上天飞一圈下来检查ARSPD-RATIO的值,可是我嫌麻烦同时也怕炸鸡就想到一个办法,用一个90涵道通电然后用测速表测好速度保持,然后我按照PIX空速计自动校准的流程走了一遍用涵道的风吹空速管吹了5分多种后刷新发现ARSPD-RATIO值一动不动没有变化,所以我想问的是空速计校准必须得上天测吗?在测试过程中得有地速作为比照?如果以上不是必须,我的方法行的通吗?或者说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测空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O:
K大,咨询一个问题,关于空速及的校准,一般方法都是上天飞一圈下来检查ARSPD-RATIO的值,可是我嫌麻烦同时 ...

想法很好,只可惜行不通!
因为校准空速是基于"空速=平均地速",而地速来自GPS,所以飞机要移动才行,如果不升空...或许可以绑在车顶上
其实不必那么麻烦啦!
如果怕空速计不准而出问题,可以不启用空速计做校准,方法如下(手动校准空速计):
[1]打开空速计但不启用.
ARSPD_RATIO=2 (校准值默认为2)
ARSPD_FBW_MAX=35(最大空速)
ARSPD_FBW_MIN=12(最小空速)
ARSPD_TYPE=1(I2C的空速计=1,模拟的则设2)
ARSPD_PIN=65(I2C的空速计=65,模拟的则设15)
ARSPD_USE=0(不启用空速计)
[2]上去绕圈(Loiter模式),就按照自己习惯的方法升空(例如:QLoiter->FBWA->Loiter),绕个至少3分钟再降落.
此时空速计没有启用(仅输出空速信息而已),所以不会因空速计有问题而发生意外!
[3]取下Pixhawk上的SD卡插到电脑上再打开Mission Planner->数据闪存日志->回顾日志->SD卡最后一个文件.
[4]勾选右边的 ARSP->Airspeed(空速) GPS->Spd(地速),再对着上方曲线按着Mouse左键拉出刚刚绕圈那个区块(如下图).

理论上ARSP->Airspeed(空速)  会等于 GPS->Spd(地速),但实际上会有误差,我们就透过修改ARSPD_RATIO去校准.
ARSPD_RATIO其实是个"乘率",值越大则空速越大,以这个例子是2.0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改成1.805(计算方法如下)
新的ARSPD_RATIO = 旧的ARSPD_RATIO * ((平均空速 + 你想要增加的空速 / 平均空速)2
新的ARSPD_RATIO = 2 * ((20 + -1 / 20^2=1.805
计算出来必须在1.5~3.0之间,此时就可以把ARSPD_USE=1(启用空速计)
如果不在这个范围,那可能就有其它问题了,例如空速计装错了/管子太长/桨的风直接吹入/Pix通电时空速管被强风灌入/...

楼主:
相机快门触发(固定翼/垂直起降 )

CAM_TRIGG_TYPE=0(0=PWM舵机信号,1=继电器信号)
CAM_DURATION=10(快门保持打开的时间,10=1,50=5)
CAM_SERVO_ON=1900(快门按下时的PWM,范围:1000~2000)
CAM_SERVO_OFF=1100(快门放开时的PWM,范围:1000~2000)
CAM_TRIGG_DIST=0(相机触发距离,单位:)若不为零,则无论处于什么模式只要GPS位置改变了(距离)就会触发快门.
                                                               注意:在自动任务中应使用DO_SET_CAM_TRIGG_DIST命令来触发快门,所以此值默认为0.
CAM_RELAY_ON=0(继电器触发是什么电平,0=低电平,1=高电平)
CAM_MIN_INTERVAL=0(快门触发最短间隔时间,单位:毫秒,1000=1)
CAM_MAX_ROLL=0(如果倾斜超过这个角度,将延时拍摄直到角度恢复正常才触发,0=不限制)
CAM_FEEDBACK_PIN=-1(相机热靴引脚,收到热靴信号才记录CAM位置于log,-1=禁用,50=AUX1~56=AUX6)
CAM_FEEDBACK_POL=0(热靴信号是什么电平,0=低电平,1=高电平)
CAM_AUTO_ONLY=1(什么时候可做距离触发,0=任何时候,1=仅在AUTO模式下)
Servo?_Function=10(?=快门触发引脚,例如Servo9_Function=10AUX1插快门触发,范围Servo9~Servo14)
RC?_OPT=109(?=遥控器快门触发通道,例如RC7_OPT=109则遥控器通道7拨到高位就拍照,范围RC7~RC12)
         注:官方固定翼固件无此功能,群固件才有.
*参数若有变更须重新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很好,只可惜行不通!因为校准空速是基于"空速=平均地速",而地速来自GPS,所以飞机要移动才行,如果不升 ...

万分感谢   等天晴了就出去飞行校准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贴再次顶起!受益很大!谢谢楼主!谢谢各位提供的经验与帮助!顶起来让更多人学习!

楼主:
*** 盘旋命令不按照预计航线飞行的解决方法 ***

自动航线会使用到LOITER开头命令的,例如:
LOITER_TO_ALT(盘旋上或盘旋下)
LOITER_ Turns(盘旋圈数)
LOITER_Time(盘旋时间)
LOITER_Unlimited(无限期盘旋)
请把Q_GUIDED_MODE=0关闭多轴导引模式,否则将会以多轴介入方式来飞,造成航线压不准或脱离固定翼预计的航线.

网友AT:
引用 楼主:
*** 盘旋命令不按照预计航线飞行的解决方法 ***
自动航线会使用到LOITER开头命令的,例如:LOITER_TO_ALT(盘 ...

k大好,LOITER_TO_ALT(盘旋上或盘旋下) ,这个命令是不是在自动任务中插入一点或几个点,让飞机在这个点上,按照航点半径的大小,盘旋上升或盘旋下降,已达到设定的高度?  比如说,自动起飞高度是30米,它下一个航点是200米,就用这个命令在两者之间插入一点,使飞机在这插入点上盘旋上升到200米后,再进入下一个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T:
k大好,LOITER_TO_ALT(盘旋上或盘旋下) ,这个命令是不是在自动任务中插入一点或几个点,让飞机在这个点 ...

对的,理解没错! 就像我这两张图...

一个很简单的航线...
1.以多轴模式垂直起飞到25
2.自动转成固定翼,再以50米半径盘旋上升到100
3.飞到一个点
4.移到旁边的点再以50米半径绕个2
5.回家(靠近家会自动转换成多轴,再用多轴自动降落)

就这样,很简单的任务.

然后解锁再点AUTO就开始飞了,结果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理解没错! 就像我这两张图...
一个很简单的航线...1.以多轴模式垂直起飞到25米2.自动转成固定翼,再 ...

谢谢k大,这么详细的解答,太好了,这个好像是新加入的命令,以前没有看到,好像老版本只有在某高度上盘旋(圈数和时间),没有to_atl这个指令,官网上好像也没有讲解。

网友:
本人玩pixhawk有4年,最近也对VTOL固定翼很感兴趣,需要攻略指导,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心得体会!

网友AW:
请问楼主qq群号是多少啊?想加群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W:
请问楼主qq群号是多少啊?想加群讨论一下

324楼有

网友AT:
引用 楼主:
相机快门触发(固定翼/垂直起降 用)
CAM_TRIGG_TYPE=0(0=PWM舵机信号,1=继电器信号)CAM_DURATION=10(快门保 ...

k大好,请问通过热靴记录拍照信息的方法,通过什么方法才能知道它(热靴)是否真正起作用了(或者说怎样才能看出来是通过热靴记录的信息而不是原来触发信息,我说的不是很专业,可能有些词不是很恰当)?因为我的相机是卡片机,没有热靴,我是想在相机闪光灯前引出一条线,作为热靴触点,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所以想通过查看参数记录或什么方式,来检查我这样引线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T:
k大好,请问通过热靴记录拍照信息的方法,通过什么方法才能知道它(热靴)是否真正起作用了(或者说怎样 ...

这很容易知道是不是起作用,因为热靴一旦启用,log内的CAM信息就不再是由快门触发产生,而是收到热靴信号才会产生,如果热靴不起作用你会看不到log内有任何CAM信息.
要开启热靴一样要打开快门触发参数,如下:
BRD_PWM_COUNT=4(AUX1-4PWM,AUX5-6为一般I/O)
Servo9_Function=10(AUX1为快门触发)
CAM_FEEDBACK_PIN=55(AUX6为热靴)
CAM_FEEDBACK_POL=0(热靴低位触发)
RC8_TRIM=109(遥控器快门触发,CH8拨到高位就拍照,群固件才有此功能,官方固定翼不支持这功能)

热靴要自己PCB一片小板子.
这个应该一看就懂了,如果看不懂就去问搞电子的朋友请他帮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很容易知道是不是起作用,因为热靴一旦启用,log内的CAM信息就不再是由快门触发产生,而是收到热靴信号才 ...

谢谢k大,麻烦您了

网友:
K大也来5imx,之前都是看你在中国台北的论坛
我想问一下,目前最新版本的原版固件和K大你们修改过的差别大么? K大你们的固件源码目前有在GITHUB之类的地方做发布么?
我想对比一下区别在哪,主要还是想以原版的为主,但不清楚现在原版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