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无法启动

楼主(2017-01-08):
我的遥控器是乐迪的at9。昨天不知道出什么情况了,突然间无法启动。输入电源是3s的控电,电池没有问题。拆开检查发现没有任何断线,将开关开到上面的时候用万用表测最上面那个开关的点也有电。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有一阵子发现电压飘忽不定。比如满电视12.5伏,那么开启的时候屏幕显示会在12.5伏到12.3伏之间游走。请问是供电模块烧了吗?

网友:
烧了,返厂吧

网友:
我去,我刚还在考虑要不要at9......

楼主:
难搞,我给控装了一个功放,然后不小心反接了电源。功放的供电模块自然是烧了,可是控有防反接功能,怎么也给烧了呢?现在把功放的供电模块移除都不行,还是无法启动。

楼主:
这是拆机图,谁知道AT9的供电模块输入是多少V的?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是建议返厂帮你维修的。
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我的14sg是在北极星电子科技修理的,老板不错,淘宝搜索店铺:应用电子专业维修,链接
https://shop117935692.taobao.com ... 1997079397.2.n10ZJ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