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装机···

楼主(2017-01-09):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一台新装好的穿越机,需要做哪些步骤才可以让飞机起飞……?好像说装好后还要调试什么参数之类的?

网友A:
需要与遥控器匹配,即:装上接收机,并在飞控中设置接收机的参数,飞控才能识别接收机的信号。

网友:
论坛里有详细的设置过程,跟着一步一步来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
组装,焊线,校准各个传感器,校准遥控器,以上都没出意外的话,基本上就能离地了。
要想飞的称心,那还得根据自身要求详细设置

网友B:
跟着泡泡老师的教程做就可以了

网友:
加我们部落了解更直接:肆捌壹叁柒叁肆玖玖,直接回复号码要审核我去..........写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与遥控器匹配,即:装上接收机,并在飞控中设置接收机的参数,飞控才能识别接收机的信号。

好的,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着泡泡老师的教程做就可以了

泡泡老师的教程在哪里看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的教程在哪里看得到

想要搞穿越机,飞控是必须要非常熟练掌握的,需要专心学几天,学习效率比较高的地方(捷径):
1、优酷:搜F3,你找那些访问量大的教程,就是精华; 这是第一步;
2、CleanFlight/Betaflight官网:你看了F3的视频,就知道怎样找这个网站了;从CF开始,争取从头把说明看一遍,需要几天时间,你基本就是理论高手了;大部分人遇到问题都在坛子里问这问那,一是别人没有耐心回答你,二是很多人都是半桶水;你看了这个官网WIKI,基本就是专家了;
3、翻看这个坛子里的精华篇。
希望对你有帮助。{:soso__13165319925079696742_2:}

楼主(2017-03-22):
引用 网友A:
想要搞穿越机,飞控是必须要非常熟练掌握的,需要专心学几天,学习效率比较高的地方(捷径):
1、优酷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