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轴承更换问题

楼主(2017-01-09):
Ms325舵机,输出轴上端的滚珠轴承好像出了点问题,慢慢用手转起来,能感觉到有轻微卡顿,但是用点力,转快点,就感觉不到了。想问下这有必要返厂吗?不太想拆机了……

网友A:
上电打舵卡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打舵卡顿么?

没飞,暂时,感觉不出来。要不飞飞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飞,暂时,感觉不出来。要不飞飞看?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也有些舵机跟你所描述的情况类似,但飞起来没任何问题,纯粹因为齿轮很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也有些舵机跟你所描述的情况类似,但飞起来没任何问题,纯粹因为齿轮很近的原因。

把轴承拆了就好了,难道真是因为太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轴承拆了就好了,难道真是因为太紧?

拆了轴承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轴承还能用?

拆掉轴承手转着试试看,不卡了,当然不敢这么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轴承手转着试试看,不卡了,当然不敢这么用了

如果轴承本身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用担心,如果你转轴承内圈发现一卡一卡的,那就说明是轴承的问题,还是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