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神控刷DEVENTION 5.0固件,加装7105以及24L01模块,高频头接线问题,无法对频。

楼主(2017-01-09):
地平线的小黄鸡近来很火,无奈买不到,就买了JJRC的H36,这个据说手感和动力和地平线的一样,买来后发现,自带遥控完全没手感可言,一直放一边没玩,前几天在论坛看到有位大神,用D10刷devention 5.0固件,能遥控H36,特意问了一下,原来是需要加24L01高频头,立刻在X宝买了一个,收到后,立马安装,可是安装好,刷好了机,模型那里选MJXQ协议,再选里面的E010,然后按对频,发现无法对频。不知道是高频头接线错了,还是我对频方式不对。特意上传接线图。希望高手能指导一下。

网友A:
我的是D10,用的四合一高频头,原位替换,安装比较简单,通吃几乎所有制式包括玩具,效果与原控一样,建议楼主搞这个。
具体到问题:
1、检查硬件是否安装好:在Model菜单下,翻看协议,查找到MjxQ,如果Mjxq旁边显示一个星号(*),则表示遥控器没有识别到硬件(检查硬件焊接、tx配置文件——你贴出来的那个文件),如果没有星号,则表示硬件安装正常并识别到;
2、Deviation不能刷正式版,而要刷最新的Nightly版;
3、配置:好像D7e配E010,Deviation的Model菜单中,发射机功率只能选择50mw,不能选100/150mw,否则对不上频;D10则没问题;
4、対频:要先开遥控,到対频状态,再马上给飞机上电;
5、対频成功后,如果要使得D7e的各个功能键都与原装的一样,配置需要一定技术含量。可以直接拷贝别人已经研究并配好的文件,复制到你的模型文件(例如Model3),打开文本文件复制模型配置文本时,不能用Notepad,要用Notepad++之类支持各种编码的编辑器,若懒得装软件,则不要编辑文件,直接拷贝下载的文件重命名为Model3。模型文件的内容,上Deviation官网,搜E010,有国外网友研究并配好的文件,包括模型的个性化图标、定时提醒等。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7-02-25):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D10,用的四合一高频头,原位替换,安装比较简单,通吃几乎所有制式包括玩具,效果与原控一 ...

整个论坛你是唯一 一个告诉小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D10,用的四合一高频头,原位替换,安装比较简单,通吃几乎所有制式包括玩具,效果与原控一 ...

赞一个

网友B:
短接24L01的VCC和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24L01的VCC和CE

如果楼主没有短接,那么楼上正解。 还有去下载配置文件也很实用。 固件是可以用稳定的发布版本的,不一定需要使用nightly built。

网友:
楼主有联发方式吗?

楼主:
按照我上面的接线就好了,然后短接24L01的VCC和CE。

网友C(2017-07-26):
同样的问题,我的是D10刷机加2401,按对频对不上,kN协议,和楼主买的模块一样,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我的是D10刷机加2401,按对频对不上,kN协议,和楼主买的模块一样,哪里出问题了呢?

接线问题,看下面高手的回复就行了。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D10,用的四合一高频头,原位替换,安装比较简单,通吃几乎所有制式包括玩具,效果与原控一 ...

我想请问一下,我的d10加了四合一高频头,但是sfhss协议后面的按钮写的是初始化,而不是对频,这个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