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问题可扩展性想法

楼主(2017-01-09):
坏过几次电池,看到有人DIY定制18650组合电池, 突发奇想
  • 买多节合适的18650电池
  • 买多个型号电池盒,或者diy电池盒

解决问题:
  • 可以自由组合任意容量的电池
  • 单机电池损坏方便更换

简单算了一下 18650 组合的电池 都比聚合锂电池轻
电池专家给看看这样怎样,有没有坑

网友A:
当你发现自己“突发奇想”时,一定有人早想过了。

六七年前 MaxAmps 出过一种 1S电,标准接口,可任意堆叠成 2S、3S...... nS。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带上钢壳,18650无论能量密度 或 功率密度都不可能超过 LiP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发现自己“突发奇想”时,一定有人早想过了。

六七年前 MaxAmps 出过一种 1S电,标准接口,可任意堆 ...

我随便搜的一个  3000mAh , 重量 47克, 三节串联 组成一个 3s电池, 重量 150g不到 我现在用的 2200mAh 都要155克
哪里有问题?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6
随便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随便搜的一个  3000mAh , 重量 47克, 三节串联 组成一个 3s电池, 重量 150g不到 我现在用的 2200 ...

内阻,C率,功率密度。

网友:
买动力电池吧

网友:
这样临时组的电池组接触电阻太大严重影响大电流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阻,C率,功率密度。

18650用在fpv还是不错的,毕竟平飞需要的电流相当小

网友:
18650主要看看放电电流够不够用,重量确实要比动力电池轻的,以前做长续航飞机就有人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用在fpv还是不错的,毕竟平飞需要的电流相当小

是的。超长航时可用手机LiPo电池,更轻,飞更久。能量密度比18650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