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无人机机长 飞 “8字” 动作要领

楼主(2017-01-09):
关于 无人机机长 飞 “8字” 动作要领
马上要考试了 没怎么练 飞 8字 的飞行要领
                                                                                    比如 高度的掌握
                                                                                             风向 配合 前进
                                                                                                 等~~~~~~~~

网友A:
不错哦 关注无人机机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 关注无人机机长

UnlinkYAOKAO要考的

网友B:
掌握要领还是比较好弄的,同是机长的路过,哈哈

网友C:
花一万多考个机长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一万多考个机长有什么用处?

打工人 一个  公司说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掌握要领还是比较好弄的,同是机长的路过,哈哈

给点 建议

网友:
因为飞8字是没有gps只有增稳,所以飞机回飘,往前推,让他飘,先打转向再打副翼,前进速度不够就再补一点,关键是不能错舵,错就零分

网友:
要领就是多练习,多用心去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工人 一个  公司说要

这是什么工作呀?

网友:
是增稳模式都搞不定吗?那还怎么玩无人机

网友D:
多练,多练,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练,多练,多练

网友:
练就一个字

网友E:
很高兴这个月考过了实操和地面站,可惜的是口试没有过关。上面大家都说了很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捷径,练是最好的捷径,走8字时高度要比一人高些就行了,也不能太高,前进和航向保持匀速,在每个点飞机的姿态一定保持正确,航线宜大不宜小。航线的偏差最好不要大于一个机身位。

网友:
多旋翼教练员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高兴这个月考过了实操和地面站,可惜的是口试没有过关。上面大家都说了很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捷径,练是 ...

谢谢  你口试 题目 是 什么

网友:
作为多旋翼教员,给你的建议是多练,形成条件反射就好了。

网友F:
四边航线 飞好了 轻松过

网友G(2017-04-17):
先升降,后方向,在跟一点副翼。妥妥的。

网友H:
玩过直升机再玩这个容易好多
唯一难在飞哪些个电子设备的试上

网友I(2017-06-09):
作为多旋翼第一批教员,我的建议是,你有空要上450/500级直升机练习练习

网友J:
多旋翼飞行器,花钱把设备买回来,会看说明书,自己鼓捣下,有问题打电话骂客服就可以了。考这证没啥大意义,不让飞的地方有证也没用。

网友K(2017-07-31):
控制好速度 速度一定要慢 速度配合好 熟悉一个圆的四个点或八个点飞机的姿态 多练就好了

网友L:
然并暖 就是干 静下心来 好好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