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求建议

楼主(2017-01-09):
自己D了个小雕铣,但是一立起来的话Z轴就会往下掉,丝杠螺母会跟轴承固定座撞一起,担心经常撞击可能会导至损坏,求教一下,除了加配重之外,是否还需要再加些螺丝限位?加在什么地方好?谢谢~~~

网友:
这个是钢板做的吗

网友A:
用聚脂胶棒车个圈,开个口卡在丝杆中间,放在螺母下端

网友B:
只有失电后才会掉。电机带抱闸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电机带抱闸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得多顺滑啊!我用的纺织导轨用57步进也就到f1200,快了就丢步。

网友:
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滑下来

网友:
加配重也是个办法。

楼主:
不知道z刹车是通过短路步进电机接线实现的还是另外加个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聚脂胶棒车个圈,开个口卡在丝杆中间,放在螺母下端

这样子应该只是免除了硬碰硬,但是撞击力还是免不了啊,轴承座的螺丝会不会松?

网友:
期待好办法,也学习一下。

网友:
想看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关注~~暂时的想法就是先加配重,再在旁边拧个螺丝以防万一,最后视情况而定需不需要加刹车

楼主:
感慨一下,手头没有一些大工具,想做些东西光靠全手动真是太难了,而且效率奇低。其实这个雕铣的零件好几年前就弄好了,因为各种事情与一些小问题一直就搁置着没弄,看来年后要优先整利索工具了~

网友:
看过。机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