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这种插头叫啥名字?

楼主(2017-01-09):
淘宝想买一点连接线,都不知道名字,看了电池的平衡插头,比这个大好多

楼主:
没有前辈知道吗?

网友A:
卡尺量一下 应该是sh1.0

网友:
搜1.0或者1.25端子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尺量一下 应该是sh1.0

网友:
APM 或PIX接头吧 DF13 不过这白色应该是DF12.5

网友:
sh 1.0 micro jst

网友:
求教f3飞控接头,端子是1.0还是1.25的啊?

网友B:
一般常见的端子是用JST标准命名(日本标准端子),模型常见的有SH、ZH、PH、XH,一般SH是1.0mm,ZH是1.5mm、PH是2.0mm、XH是2.54mm。
电池上的平衡头是xh2.54,你这个应该是sh1.0或1.25,用游标卡尺量一下间距就知道了。
针对8楼的问题:标准F3飞控上是sh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见的端子是用JST标准命名(日本标准端子),模型常见的有SH、ZH、PH、XH,一般SH是1.0mm,ZH是1.5mm ...

知识渊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见的端子是用JST标准命名(日本标准端子),模型常见的有SH、ZH、PH、XH,一般SH是1.0mm,ZH是1.5mm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见的端子是用JST标准命名(日本标准端子),模型常见的有SH、ZH、PH、XH,一般SH是1.0mm,ZH是1.5mm ...

真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