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暴力,一看就懂~~~~多旋翼最便宜的装机策略

楼主(2017-01-09):
我这个装机的配件真的是便宜得不得了,性价比又高,装机来练习是个不错的选择,不用高成本的维护。
一、晒装备是惯例,

一个图能看出什么呢?小伙伴也好奇了。。。。

这下看到两对浆了,不过我没打算全晒完,我们又不做开箱贴
整个装备配置:F450机架+XE300动力套装(包含4电机4个电调、两对浆)+CC3D+富斯遥控器。。。。。。简单配置,不是土豪也能玩,666......
二、安装机架、电调、电机什么的不在详细说了一张图就能看懂了

线还是留的挺长的,舍不得剪短。还有一个更大的机架,嘿嘿嘿~~~

三、稍微讲一下飞控连接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用鼠标写字真心不好看,一般情况下 16依次连接接收机上的接口就可以的
四、机架什么的安装完以后,接着连接地面站调参调试

地面调参软件的界面,看着好像很简单,实际用起来也有点扛不住,反正小编被折腾的头都大了,别想歪了,不是肚子大了,
用飞控连接电脑后,我们可以看到软件右下角(图上红箭头标识出来的区域)会显示绿色表示连接电脑成功,反之则没有连接
那绿色的小箭头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操作的功能了
连接电脑调试的时候最好不要装浆叶,安全起见,胆子大的也不要试哈。
更新固件,看相应的情况选择把,小编第一次连接都更新了的,第二次小编直接下一步了,哈哈~
检测界面,如果顺利连接了,直接下一步
选择遥控器类型,小编是普通的多线连接PWM,看遥控器类型
选择模型的类型,小编装的是多旋翼,选什么各位看官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选择飞行器类型,小编的机架是图上的X类型
选择电调的类型,一般的电调都是高速电调,小编使用的也是高速电调
到这里没什么设置的,直接下一步

什么鬼?突然出现的水平尺,其实小编只是想看下自己的桌子水平怎么样而已,【偷笑】
看到这里,马上顿悟了,但是也不用像小编那样非要水平尺测一下水平,目测放置飞机的位置平整,水平放置飞机校准传感器就OK
校准电调了,开始先不要接上动力电池,并把相关选项选上
点击开始前不要连接电池,电机开始,然后通上动力电池,等待一会会听到电调发出的校准提示声音,哔——哔——声
听到声音后,点击停止,然后重启一下
注意安全,测试电机的时候不要装浆叶
电机开始,然后滑动滑块相当于加油门,测试电机转向,1号到4号电机均是如此,转速正确,装机完成一半了
后面不放图了,直接下一步,然后保存基本的飞控测试完成
五、遥控器设置
富斯的遥控器还是比较便宜的,小编没学过英文,为了学习这个遥控器,头发都快掉光了,呜呜呜........
选择扳手图标,进入遥控器设置界面
图上的标示选择,遥控器设置向导
选择多旋翼飞行器,然后下一步
选择左手油门或者右手油门,接着还是下一步
这里要注意了,一开始小编就卡在这里了
看屏幕上的摇杆向下,遥控器的摇杆要跟着向下,跟着摇杆设置就可以了
设置到这里,是提示所有摇杆归中,然后继续下面的

这里是设置摇杆的正反相,设置到这里的时候,小编的遥控器和地面站的摇杆方向是反的,我们可以从地面站上修改,也可以从遥控器上修改

上面两个图看到,遥控器右边的摇杆向上打的时候,地面站上的摇杆向下,遥控器摇杆向下的时候,地面站的摇杆向上
从遥控器设置吧
选择遥控器扳手,这个是对当前模型设置功能,而遥控器图标是对遥控器功能设置
看图设置,箭头指示的是设置正反相的功能,小编不会英文,读不出来,呜呜呜~~~~
刚才出现的问题是第二个通道,这里我们把2通道调下,像图上就好了
然后长按CANCEL 确定返回
这次就写到这里,明天更新续集,更多干货分享。
续集预告:电机怠速不同步的调试方法;飞行视频

网友A:
很详细的帖子,不过有截屏为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帖子,不过有截屏为啥不用。

下次一定用截图,感谢意见

网友B:
装完这架机子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完这架机子需要多少钱

1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