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有能力保证模型水平吗

楼主(2017-01-09):
500型,变距四轴,PIX飞控。在物理校准时不能保证四个旋翼绝对一致,飞行时就会出现飞机不能平稳飞行或出现旋转。请问;飞控是否有能力自动调整使四个旋翼保持一致

网友A:
如果飞控自身校准平衡了,四个螺旋桨在尽量平衡的情况下,飞控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控自身校准平衡了,四个螺旋桨在尽量平衡的情况下,飞控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平衡

谢谢!关键是我是用人工校准螺距的,很难保证四个螺旋桨螺距的完全一致。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键是我是用人工校准螺距的,很难保证四个螺旋桨螺距的完全一致。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你用的变距桨吗,试试螺距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变距桨吗,试试螺距尺

螺距尺没用过,现在问题解决了,昨天试飞还算差不多.飞控调节自稳的能力一定是在物理校准的基础上的。我完全是靠用肉眼观察,把四个螺距基本调整一致。

楼主:
谢谢参与的各位老师。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尺没用过,现在问题解决了,昨天试飞还算差不多.飞控调节自稳的能力一定是在物理校准的基础上的。我 ...

飞机有没有照片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有没有照片啊,看看,

楼主:
炸机了,修好了,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