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asw28有人玩过没?

楼主(2017-01-09):
翼展两米六,外观也很流畅,配色本人也很喜欢。就是主翼的快拆不知怎么样,好像有木板件,不知道结实不。

网友A:
做功是可以, 就是不太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功是可以, 就是不太好飛.

怎么个不好飞?

网友B:
这个飞机做工好,留空性能没问题,适合热气流但是我飞了差不多10种滑翔机,这是操控性最烂的一架,滚转慢,方向舵舵效也差,万一飞太快了机翼还颤振。总之如果天气好、大风、强热气流,这个飞机很好,但是稍微小点的场地、无风、静气流,这个飞机就难飞了。推荐这个牌子的742-3滑翔机,2米翼展,性能秒杀asw28

网友A:
主要是速度,高空下插好像打了殺車一樣, 及副翼反映很慢, 而且轉彎STALL 有些嚴重.
機身比較重, 留空時間比較弱. 3S2200 電池重心已經是極限. 再重留空時間會更短
但同時間機尾也重, 電池必須很前.

全機做功是可以的, 但材料軟問題以至上面那些事.

對於這個價格如果要求好一點性能,比如FMS V-TAIL 2.2 , 或沖浪2.0 ,當然如果是要求樣子慢飛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玩熱氣流的就放棄吧. 在山波強勁的氣流下不開動力也難跟其他機種爬升.

网友A:
TW-742 2M 是我最愛的入門機, 雖然跟ASW28 一樣有著同一些問題, 但只要小改一下,直線加速還是可以.
而742 在鋼性強度方面會比ASW28好太多.只要不是直插大地也不會有太大傷亡, 高空直線下插加速, 你不用怕斷翼.當然機翼拍得像鳥一樣就一定的了.

其他就是機身重, 副翼必須要FLAP+副翼同時混控,如不反映也有點慢, 也不線性.留空時長就算了, 這品牌的機都是同一毛病.以2米來說, 翼尖3分1要DIY 加強, 如不高速拍翼嚴重
1800KV 2216~2221 電機, 10X6 炭摺槳, 金屬或炭千摺槳罩,飛機來也是感覺不錯,高插加速在面前飛過可以有點破風聲, 以低成本來說,TW742  同時可玩FLAP+副翼MIX+CRAB 氣殺效果也不錯.就是盡可能用金屬齒舵機
要不在降落時因FLAP 面積也大, 很易磨擦地面而掃齒.總計來說TW742 只要花點心思是不錯的機機, 有那種便宜貨充得起高當貨去玩的興奮.

至於EPP來講玩過最爽的一定是 {{FMS旗下品牌 ROCHOOBY 2200MM V尾}}  在某寶找找這個,有接近炭刀機的享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速度,高空下插好像打了殺車一樣, 及副翼反映很慢, 而且轉彎STALL 有些嚴重.
機身比較重, 留空時間 ...

这个飞机用3s2200就不能带座舱里的小人,不然头重不好飞。标配应该是3s1300

楼主:
谢谢天穹和littlestep,我再去看看你们推荐的747-2以及FMS的2200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742 2M 是我最愛的入門機, 雖然跟ASW28 一樣有著同一些問題, 但只要小改一下,直線加速還是可以.
而742  ...

FMS的估计也是epo吧,应该不是e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速度,高空下插好像打了殺車一樣, 及副翼反映很慢, 而且轉彎STALL 有些嚴重.
機身比較重, 留空時間 ...

冲浪者2.0卖的有很多,推荐一家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用3s2200就不能带座舱里的小人,不然头重不好飞。标配应该是3s1300

嗯嗯。。。

网友(2020-02-13):
请问下这些飞机里面,哪个好飞吗?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做工好,留空性能没问题,适合热气流但是我飞了差不多10种滑翔机,这是操控性最烂的一架,滚转慢, ...

舵角可以用控设置,余量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