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2.0求助

楼主(2017-01-09):
新刚买的a控2.0怎么没定向定高呢?2015年的a控也是2.0就有。用a控2.0大神帮忙看

网友A:
把自定义模式选项调成“定高”或者定向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定义模式选项调成“定高”或者定向就行啊

知道,但是平时自定义模式是 返航模式。另外一个飞控是自定义模式 返航模式,然后还有一个选项是定高定向。但是新的这个没有。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定义模式选项调成“定高”或者定向就行啊

V1019  这个版本的,自定义模式是返航模式,然后下面还有航线模式 定高定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V1019  这个版本的,自定义模式是返航模式,然后下面还有航线模式 定高定向

新固件把定高定向模式整合到“”自定义模式“”里了,旧固件是单独的选项,可以看群共享的2.0飞控升级说明书

网友B:
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固件

这是新固件了吧20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