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3无刷飞控的接头端子是1.0的还是1.25的?

楼主(2017-01-10):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是1.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1.25的

信号线pwm插两边8p的那个口是多少的啊?

网友B:
市面普通的标准F3是1.0mm的,有些定制的是F3是1.25(例如黑蚁飞塔)。这就造成接线比较麻烦,因为大部分接口都是1.25,与飞控连接,线的一端是1.25,一端要搞1.0。很多人都是中间掐断,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普通的标准F3是1.0mm的,有些定制的是F3是1.25(例如黑蚁飞塔)。这就造成接线比较麻烦,因为大部分接 ...

三克油

网友(2020-03-24):
都是1.25间距的端子头,1.0间距的一般没有2P 3P的插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