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 mini osd 每隔10秒就切换到一个列表画面

楼主(2017-01-10):
地点:室内靠窗
飞控:APM2.6
OSD固件版本:extra2.4

系统(全套完整的)刚加电的时候显示正常,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一个在屏幕中心显示的列表信息。然后就以10秒的间隔与主画面不断的切换。

很不解为什会出现这个无用的画面,而且这个画面肯定不是panel1或panel2,请教大家!
图片分别为调参设置,主画面,和不希望出现的画面

网友A:
这个应该在解锁起飞以后就没了。

网友B:
跳到结束界面了,他以为你飞完了,出现了总结本次航程的界面,你不加锁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在解锁起飞以后就没了。

我是飞固定翼的,加电后应该没有锁,可以直接控制舵面或电机,以前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结束飞行会跳出来飞行总结   推油门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到结束界面了,他以为你飞完了,出现了总结本次航程的界面,你不加锁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界面的

“总结本次航程的界面”,总算有点眉目了。我再理解理解,谢谢你!觉得之前刚搭建系统的时候会闪现在这个画面,后来设备渐渐完善就再没看到过。我现在就是怕飞着飞着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束飞行会跳出来飞行总结   推油门就没有了

不知道飞控判断飞行结束的条件是什么,我现在正尝试人为的让它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让人不安。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