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mm-无刷小鸡——四合一电调Dshot配置求助

楼主(2017-01-10):
冬天到了,90mm室内无刷是一致的倾向。最近一直关注微型电调,找到一款新出的iFlight四合一12A小电调,是DShot的;配套的飞控是mini-F4,螺丝孔距都是25mm的,与机架配套。

请教一下:刷了Dshot的电调,听说不需校准电调油门行程,而且Dshot 的油门行程是“0~2048”,具体到BF中,需要做什么设置?有搞过的机油吗?
拜谢先!

网友:
就这么个管子能过12a?

网友:
固件要目前最新的Betaflight 3.1
看你的电调能支援DSHOT 600或DSHOT 300之类

目前的Betaflight 3.1 RC6 还是不太稳定。电机有过热的情况

网友:
真模型小。 穿越机发展太快了。

网友:
不知道稳定性 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