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0平衡充

楼主(2017-01-10):
关于这个平衡我不是很了解,它可以一次性充两块电池吗?对电池有伤害吗,还是对平衡充有伤害?

网友A:
用并充版就是了,只要两块电池电芯数一样,压差别太大就好。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错,曾经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并充版就是了,只要两块电池电芯数一样,压差别太大就好。

两块一起充没问题吧?因为我的A6不能充两块,而且最大8A充电,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20A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错,曾经我也有一个

两块电池一起充,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块电池一起充,应该没问题吧?

型号一样就没问题 我一直这么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一样就没问题 我一直这么充的

因为有些不能一次充两块,所以我怕对电池或对充电器有损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块一起充没问题吧?因为我的A6不能充两块,而且最大8A充电,太慢了

没问题,我经常并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经常并充的

我还想问一下,有这个充电器的说明书吗?不是很会设置,我用4S的电包接上去,它充不了电,是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一样就没问题 我一直这么充的

我还想问一下,有这个充电器的说明书吗?不是很会设置,我用4S的电包接上去,它充不了电,是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有这个充电器的说明书吗?不是很会设置,我用4S的电包接上去,它充不了电,是要设置吗?

抱歉我没用过这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有这个充电器的说明书吗?不是很会设置,我用4S的电包接上去,它充不了电,是要设置吗?

你要先进设置那里把电压调成电包相应的电压然后在接电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