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 各位700级 震动都多少 摘掉大小桨后测试

楼主(2017-01-10):
本人碳狗7 摘大小桨 v8测试 260左右 持续稳定高速转动会降到180左右 但是摸尾管 有些麻手  主轴轴承更换  尾管传动轴承更换 其余轴承 顺滑无碎珠

网友A:
JR E12轴传改800级,摘掉大桨,保留小桨,地面vbar 1000转左右震动值95 ,启动过程中经过400-500转时有共振到200多,瞬间峰值能到350。

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E12轴传改800级,摘掉大桨,保留小桨,地面vbar 1000转左右震动值95 ,启动过程中经过400-500转时有共 ...

网友:
2楼这机装的真好

网友:
没玩过700,不敢发言。

网友B:
没桨,200以下比较合适。状态好的话,稳定转速1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桨,200以下比较合适。状态好的话,稳定转速100以下。

我稳定转速 差不多 11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稳定转速 差不多 110左右

碳狗是指上一代碳纤维logo 700xxtreme?还是goblin700?

震动100以内感觉是飞机精度极限,100-200之间实际靠组装的细致程度,包括有些细小零件还要自己QC甚至再加工,包括
- 组装时细致检查每个轴承
- 交替拧螺丝力度和顺序,以及确保机体左右板对齐,主轴上下滑落自由,大小齿盘螺丝不会太紧引起跳动
- 塑料齿轮涂抹硅基或者干式润滑,皮带喷干式润滑
- 用球头钳调整球头松紧
- 齿轮间隙不用说了,把大齿盘转一圈找最紧的地方,再给1-2丝额外间隙
- 主轴如果有多个螺栓,就要观察受力结构,决定如何拧紧。如果中间大螺栓主要受力和负责夹紧,那就把它先拧紧,其他辅助侧面螺丝依次交替拧紧。

以前在汽车行业我理解组装影响品质,因此即便原材料相同,比如日本德国原装品质高于墨西哥美国中国马来西亚。开始玩电直,才有直观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狗是指上一代碳纤维logo 700xxtreme?还是goblin700?

震动100以内感觉是飞机精度极限,100-200之间 ...

logo 700 x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狗是指上一代碳纤维logo 700xxtreme?还是goblin700?

震动100以内感觉是飞机精度极限,100-200之间 ...

哥们 安装工艺 相当讲究!

网友:
我的带尾桨最大震动15

楼主:
你吓我一跳。。。。 15

网友C:
450L  震动值 4050,没有写错,4050,4050。稳定转速震动值1200多。估计旋翼头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L  震动值 4050,没有写错,4050,4050。稳定转速震动值1200多。估计旋翼头变形了。

看你什么观念和飞行环境,你要是100%保证飞行场地安全,那也就千元级别炸鸡隐患。如果你也不能保证周围30米-100米安全,那真是飞行隐患。一旦出现,伤亡赔偿十万元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L  震动值 4050,没有写错,4050,4050。稳定转速震动值1200多。估计旋翼头变形了。

你这已经是 窜天猴级别的了 我450l 已经调到精度极限了  77定速 2900转 稳定震动 不到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已经是 窜天猴级别的了 我450l 已经调到精度极限了  77定速 2900转 稳定震动 不到100

能到100,那肯定是出厂零件和组装手艺都过关才可能的。

楼上4000多震动值实在没法笼统分析。可能是一个大问题,也可能是几个小问题。 估计只能拆到底从动力源头电机开始,一级一级增加组件,找震动爆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到100,那肯定是出厂零件和组装手艺都过关才可能的。

楼上4000多震动值实在没法笼统分析。可能是一 ...

450l 改皮传 保证轴承顺滑 大齿与电机齿缝隙刚好 震动会很小   4000多这个 是在太惊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l 改皮传 保证轴承顺滑 大齿与电机齿缝隙刚好 震动会很小   4000多这个 是在太惊人

即便是副厂产品,公差相对大,qc相对不严格,也不可能所有零件都有问题,往往就是个别零件。 大部分可以通过玩家自行解决或者跟卖家协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已经是 窜天猴级别的了 我450l 已经调到精度极限了  77定速 2900转 稳定震动 不到100

之前kbar 改了3gx,后来炸了感觉飞机老TM飘了,还怪3gx不抗震。换回kBar测振动,结果Kbar都快震炸了。换个旋翼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kbar 改了3gx,后来炸了感觉飞机老TM飘了,还怪3gx不抗震。换回kBar测振动,结果Kbar都快震炸了。换 ...

你这个飞机好好检查吧 这样飞太危险 陀螺震傻了 冲着人去 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kbar 改了3gx,后来炸了感觉飞机老TM飘了,还怪3gx不抗震。换回kBar测振动,结果Kbar都快震炸了。换 ...

光靠电子设备抗震是没用的  要飞机本身机械部分震动小才行

网友:
这个貌似与用的3M胶和放置位置也有很大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