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q100。小板难焊。来赚点点击率

楼主(2017-01-10):
花了2个多小时。图传线不要焊在uart接口,会连不上usb的。直接和电源线焊在一起。

网友:
This frame is a little bit of heavy and soft though...and the camera sucks...considering to replace it with a carbon fiber fr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tch mine

三叶桨效率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桨效率怎么样啊?

太小,不咋的,大一点应该不错,可是没找到大的啊。不过声音比2叶好听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tch mine

求桨连接

网友A:
搜索:8520三叶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8520三叶桨

谢谢 同机帮顶

网友B:
楼主你的飞的怎么样?我的和你差不多,没图传,motor_pwm_rate 设成1000。桨和电机方向也对,就是死活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飞的怎么样?我的和你差不多,没图传,motor_pwm_rate 设成1000。桨和电机方向也对,就是死活飞不 ...

不应该啊。我一次成功。就是技术水,不能爽飞。你检查下电机转向和正反桨。如果四个电机都转,那肯定是方向问题。找对方向,你就能成功,骚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啊。我一次成功。就是技术水,不能爽飞。你检查下电机转向和正反桨。如果四个电机都转,那肯定是方 ...

你电池的型号给我看一下,我之前问别人,说我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池的型号给我看一下,我之前问别人,说我电池不行。

上面15c(720mah),下面25c(55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