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摄像头电压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7-01-10):
       之前了解到的迷你摄像头比如700线和1000线的输出电压都是5V ,但是今天看到SONY 800线摄像头是12V 输出。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迷你摄像头是不是都是5V 输出?
难道Sony的跟其他的不一样吗? 想各位前辈求助--

网友A:
首先是电压输入不是电压输出。然后回答下你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迷你摄像头都是5V。摄像头的输入电压并不唯一,很多都采用了超宽电压比如7V~28V。你看到的所谓5V,其电压范围一般也是3.5V~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电压输入不是电压输出。然后回答下你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迷你摄像头都是5V。摄像头的输入电压并不唯 ...

哦哦,知道了,感谢前辈,我还把输入和输出搞错了。电压的输入大小跟摄像头的效果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