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加cc2500模块选S-FHSS准备飞xk110,结果……

楼主(2017-01-10):
d7e加cc2500模块选S-FHSS准备飞xk110,结果……发现不是Bind,而是Re-Init,哪里出问题了,有无类似情况的,请高手支招,谢谢了~

网友:
我咨询了卖CC2500的人 他解释这个模块只是增加了协议支持而并没有升级抗干扰。华科尔控抗干扰不行容易失控 用这种控玩机非常危险

楼主:
非常感谢,弱弱地问一下,有无成功的案例?

楼主:
伟力xk110的原控高频头应该能用吧,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A:
是Re-Init的沒錯,SFHSS對頻是不用像demx要按Bind的
飛K110對頻只要開控放著就好
剩下的就是在機子主板按下對頻鍵,等燈熄滅後,對頻成功會紅藍燈恆亮

我就是d7e飛K110

如果對頻不成功,就進選單設Freq-Fine數值,我的機子工作數值區間是-5至-70,所以我設了-35,每次上電都可以對頻成功起飛

您再試試看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明天抽空去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d7e能对频但是舵机卡顿 还有点像延时.刷了几个固件还是进不去微调界面

引用 网友A:
是Re-Init的沒錯,SFHSS對頻是不用像demx要按Bind的
飛K110對頻只要開控放著就好
剩下的就是在機子主板按下 ...

楼主:
貌似我刷的deviation5.0不支持SFHSS的Freq-Fine.进不去~

楼主:
请问哪版本是可以支持SFHSS的Freq-Fine.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Re-Init的沒錯,SFHSS對頻是不用像demx要按Bind的
飛K110對頻只要開控放著就好
剩下的就是在機子主板按下 ...

請問一下OO大,您用D7飛K110適用哪個高頻頭?
我是用D10控,想玩K120,但聽很多人說用3合1高頻頭會使遙控距離縮短很多,只剩下一二十公尺的距離。
還請您解惑一下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Re-Init的沒錯,SFHSS對頻是不用像demx要按Bind的
飛K110對頻只要開控放著就好
剩下的就是在機子主板按下 ...

非常感谢,我的d7e加cc2500现已对频成功xk110,就按您说的,我换了个新一点的deviation nightly build 固件,支持freq fine 微调的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OO大,您用D7飛K110適用哪個高頻頭?
我是用D10控,想玩K120,但聽很多人說用3合1高頻頭會使遙控 ...

我用的是三合一
我還有用d7e玩MCPX
遙控距離有多遠我沒測過

但飛這兩台小機是絕對足夠的
MCPX能飛多遠,K110就能飛多遠
曾經飛大航道最遠只剩一小點
也沒失控過
放膽去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d7e加cc2500现已对频成功xk110,就按您说的,我换了个新一点的deviation nightly build 固 ...

祝爽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三合一
我還有用d7e玩MCPX
遙控距離有多遠我沒測過

請問一下大大,我聽人家說3合1很難對頻,不知道是版本關係還是什麼問題?因為我不會這方面的作業,都請店家用
但店家都不建議我用D10控120,他們說遙控距離只有20公尺.....
請問一下大大能不能提供一些資訊,比如說您在哪裡刷控的,還是您都自己處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我聽人家說3合1很難對頻,不知道是版本關係還是什麼問題?因為我不會這方面的作業,都請店 ...

您用繁體中文,是在臺灣嗎?

是的話,我大概知道您說的是那家店
因為我送d7e去改三合一的時候
老闆也跟我說過同樣的話(而且我還是用d7e)

不過我就是不信邪,反正小機也飛不遠
但起碼我飛到現在,沒有失控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我聽人家說3合1很難對頻,不知道是版本關係還是什麼問題?因為我不會這方面的作業,都請店 ...

補充,我用三合一對頻過K110跟K120都沒問題
但都得進去freq fine選單改數值
一旦對頻成功,之後就是上電直接起飛,完全沒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用繁體中文,是在臺灣嗎?

是的話,我大概知道您說的是那家店

是的,小弟在台灣北部
當初店家跟我說只有20公尺不到的遙控距離
然後要把機子跟遙控器緊緊依偎在一起才對的到頻......聽到心都涼了
既然大大您的可以用我相信D10也可以!
您也在北部嗎? 不知是否願意分享參數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小弟在台灣北部
當初店家跟我說只有20公尺不到的遙控距離
然後要把機子跟遙控器緊緊依偎 ...

那我們說的就是同一家了,我在店裡看過師傅真的這樣緊緊的靠在一起對頻,我也是醉了

我對頻K110跟K120時,都大概距離50cm左右
很容易就對頻成功了,沒有問題
(就手可以摸到的距離啦)

我用d7e都沒問題,你D10一定更ok
設定檔給你沒問題唷

网友(2019-05-2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d7e加cc2500现已对频成功xk110,就按您说的,我换了个新一点的deviation nightly build 固 ...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改装成功经验,我这个控加了高频头,刷过也对不上频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A:
是Re-Init的沒錯,SFHSS對頻是不用像demx要按Bind的
飛K110對頻只要開控放著就好
剩下的就是在機子主板按下 ...

请教一下这个频率区间是怎么测出来的呢?我也是d7e刚换了四合一高频头,但我的k110切到对码状态后死活不亮灯

网友C:
7e加高频头后耗电量如何?4节干电池能带动吗?

楼主:
完全没有问题,D7E还是非常省电的

网友C:
模块什么样的,老马家的5元模块靠谱吗?

楼主:
你上个图看看,忘记什么个价了,40左右,什么要带PA的,很久的事了,忘得差不多了,只要焊接正确,刷完之后hardware更改正确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