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忽大意,电池接反了,烧了接收,还有救么?

楼主(2017-01-10):
上图

楼主:
接反了电池,瞬间碳化了一个黑色方形的管子,是什么烧了?能有救么?总是这种弱弱的蹩脚的问题,见笑了!

网友:
有次我也是,通电的时候舵机接反了,瞬间烧坏

楼主:
是黄色的,瞬间碳化变黑了,查了一下是钽电容,不知道换上能不能用。

网友A:
除了电容,一般还会烧3.3化的稳压IC。
手上有零件的话,很好修的。

网友:
电池插头不可能接反。

楼主:
之前自己剪了用别的接头,这次自己焊反了,哎!大意了!求高手帮助。

网友:
技术活,应该好修~~~

楼主(2017-02-14):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容,一般还会烧3.3化的稳压IC。
手上有零件的话,很好修的。

返厂修回来多了两根飞线,师傅说电路都是通的,但是我接上还是没法用,请帮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修回来多了两根飞线,师傅说电路都是通的,但是我接上还是没法用,请帮看看,谢谢!

既然返厂修复了就应该是好的才对,你应该与厂家联系一下,确认修好才对。

网友:
可以搜索下,青岛有个维修淘宝店可以修

网友:
唉 我今天也弄反一个   呜呜  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