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婆娘 sumd链接f3技术探讨

楼主(2017-01-10):
元旦入的飞机 到今天 飞机已经装好n久 一直调不好模式解锁  在 焊接 调试  反反复复几次 还是没搞好 只有来论坛提问了。 谁有f3调试详细教材吗。aux1设置好了 6通道开关 打了 飞机没反应 而且谁知道mz24混控那里关呢 飞机翻转联动了aux1

网友:
有没有在电脑那边调。

网友A:
多简单啊,设通道开关,然后在电脑上的f3调参软件里设置就行了,sumd跟sbus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简单啊,设通道开关,然后在电脑上的f3调参软件里设置就行了,sumd跟sbus一样

楼主:
飞机已经搞定  油门要低于1000才能解锁,飞穿越机用6通道接收机 sumd单线 6通链接单线 5通给aux1解锁。分电板bb咋办呢?没位置了

网友:
据说通道可编程的控能轻松实现,多个开关逻辑上串成一个多档位开关,全部用到第一个辅助通道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已经搞定  油门要低于1000才能解锁,飞穿越机用6通道接收机 sumd单线 6通链接单线 5通给aux1解锁。分电 ...

你如果用的sumd的模式,其实上只要不是物理舵机,理论上想模拟多少个通道都可以。还是没理解单线模式的精髓

网友:
你的问题官群里面有人已经回答你了,你的接收机模式选的不对就会这样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两个功能用到一个三段开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