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电包,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1-11):
刚才那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总电压没问题,7号电芯和8号电芯变串联了,8号没电压,7号6伏,总电压是对的,就是充电器只能识别6组电芯,7号和8号变串联了,只有一组电压

网友:
看下平衡线有没有接错。  跟我电包一摸一样

网友:
红连黑 黑连红  瞎搞   从头再理一遍,把红黑线改过来

网友:
你这单片电芯是什么结构?怎么上下两排连线结构不一样????

网友:
倒数第二条没接好?

网友:
用其他测电器试试?你需要先判断是电池接错了还是表内部故障了

网友:
这是什么牛逼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