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定高模式失控爬高

楼主(2017-01-11):
刚装好的pixhawk,还在调参,gps都还没装。今天正常飞着忽然猛爬高,油门打最低都不管用,赶紧切了acro模式,这下受控了。但是收油门收急了,还是炸机了。回来看了半天日志,竟然一切正常,气压计和imu都正常,遥控信号也没问题,但就是有几秒自动快速爬高。其实今天一起飞就特别不稳,之前一次还出现无法锁定的问题(遥控器行程校准过了),我觉得可能是没调好参数的原因 就没很在意,没想到直接失控了。在2楼附上日志文件,请前辈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出问题,遥控确实没打升舵,对电机的输出确实增加了,高度计确实记录到了上升,传感器的记录符合你的描述,说明传感器都没错,那真的是MCU算法出问题了?唯一一个可疑的地方是43.5秒的时候小小的打了个方向舵,那时候飞机开始异常上升,不知道那个是你有意识的操作还是异常,反正大幅度打方向舵在PID没调好的时候是可能导致异常蹿升的,但是蹿升一般还是可控的,敢用特技救机,说明是大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自稳救机,任何情况下不要开简单模式和超简单模式,最好不要开地理围栏,这样的话除非IMU出问题,否则都救的回来,特技模式一下子变到直机操作,有时候会反应不过来炸鸡,还不如自稳,如果自稳飞机都摔了我觉得也认了吧,毕竟IMU都出问题那就是老天要你摔机,认命吧

网友B:
不必看LOG,可以推测是震动超标;
遇到这个情况,切回自稳后慢慢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出问题,遥控确实没打升舵,对电机的输出确实增加了,高度计确实记录到了上升,传感器的记录符 ...

感谢大神指导!打特技救机是之前naza飞控养成的习惯,现在确实应该改改,毕竟pix的自稳没有GPS参与的。我也是日志看了好久没弄明白,刚才又去看了ardupilot官网的介绍,发现这似乎就是震动过大引起的,官网有提示说震动过大会导致定高模式异常上窜。看起来很符合我这次的情况。(图上common problem的第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看LOG,可以推测是震动超标;
遇到这个情况,切回自稳后慢慢降落。

一语中的啊!我按照你的提示去ardupilot官网找到了定高模式的common problems,里面第一条就如大神所言!我这次炸鸡是刚换了一副质量很差的桨之后的首飞,震动增大很多,由此也能推断就是震动惹的祸。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一旦失控肯定第一时间切自稳,我随时都准备着,救机两次成功,没有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语中的啊!我按照你的提示去ardupilot官网找到了定高模式的common problems,里面第一条就如大神所言! ...

欣赏你的风格,
玩开源最好多上官网,旧帖教程等,先弄清楚问题,不是上来就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