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想实现远距fpv,失控返航需要再配什么?

楼主(2017-01-11):
现有白色d10,215穿越机,如果要实现远距FPV,需要装配什么?距离最远能到哪里?215穿越机时速150km的话,1分钟也能2.5km了吧,求配置科普

网友:
首先装个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呢?

网友B:
433或者睿思凯+L9R、带失控返航功能的飞控,比如APM,PIX及其缩小版等还要带个GPS,远距离图传如600mw以上5.8G,配高增益的接收端,为了不半路没电了最好配个大点的电池,失控返航的返航速度很慢这个要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或者睿思凯+L9R、带失控返航功能的飞控,比如APM,PIX及其缩小版等还要带个GPS,远距离图传如600mw以上5 ...

f3普通版加gps不行吗?只能定点悬停?

网友C:
弄完了就不是穿越机了

网友:
周边设备都加上后就想换大机架大动力,ok。原来的穿越配件一个也没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f3普通版加gps不行吗?只能定点悬停?

F3没看到有回家模式,我用的少,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完了就不是穿越机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完了就不是穿越机了

只是好奇,想加个GPS玩玩

网友:
关键是要有颗“超级电池”!!!

网友:
装gps还不如买精灵,不装GPS穿越机飞远一炸你也别去捡了,两难问题

网友:
与楼主有同样的想法,想让250穿云

网友:
BRF3(带气压计但不带罗盘)刷BF 3.0.1,GPS HOLD和GPS HOME(定点和返航)模式试验失败。
虽然放在窗边搜星,卫星5颗以上,定点和返航模式可以点亮,但实飞测试毫无反应。
暂时还不清楚是因为没有罗盘支持还是卫星数不够导致定点和返航无法使用。
罗盘的可能性大点,因为市面上常见的飞控无一例能脱离电子罗盘定点。
据说F3豪华版的板载罗盘会被干扰得死死的,也没找到F3外接罗盘的方法,暂时放弃了穿越搞定点返航。

网友:
推荐另外买个mavic远距离飞吧,穿越机还是保持纯粹的好

网友:
直接飞就行,图传和发射只要支持得够远就可以了,其他就全部靠自己好了。

网友:
别闹了,楼主你有多少飞机准备飞丢?
以前我有和你差不多的想法,我也想加GPS来着,查阅好多大神级资料无果。我想加的目的是自动返航,怕丢机和炸鸡。

且不说别的,电池就受不了,穿云就更别想了,小轴距穿越机哪有那么多电力,况且GPS,大功率图传,OSD等通过发热量就知道都是耗电的主。

听说F3飞控接GPS软效果没有。当然我也放弃了,没试过。哪位大神试验成功了告知一下。
还有啊,F3自稳都稳不明白,还是老老实实穿越吧

网友:
装433 ,gps 飞控刷inav导航固件

网友:
买个航拍机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