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有么有这些电机的参数

楼主(2017-01-11):
(无正文)

楼主: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电机的标签上已经写明了一些重要参数。相应的数值是什么意思在百度中可以查到。楼主的点击数22xx应该是可以用于1.5---2公斤以下的四轴或六轴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获得,电机的参数表,就是淘宝上搜一下一些,正规的店铺,会将参数表以图片形式挂在店铺中。细心找能找到。
如果不知道电机的品牌可以参考网上热销品牌相应电机参数表。同型号的产品会有差异,但不会特别悬殊。

网友B:
多数情况下2212, 2208是说电机的定子尺寸, 也就是22mm直径, 12mm厚或8mm厚. 但有些电机标的是转子的尺寸. 18T是指一个绕组的线圈数.
2450KV是说电机每伏特电压,空转的转速是2450圈每分钟. 10v的空转速度应该是24500rpm.
但光看这些什么也决定不了.
要确定电池用什么, 光有KV还不行, 还要知道扭矩, 最高转速等参数.
比如多数XXD A2212电机, 1000kv, 上3s的电池可以带1045桨, 这是考虑了电机扭矩, 最高转速, 最大输出功率, 桨的负载等等情况综合得到的结论.
所以, 参数什么的就参考商家的建议先用着吧. 大概知道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小姐姐要装F450了吗

楼主:
额,哈哈,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标签上已经写明了一些重要参数。相应的数值是什么意思在百度中可以查到。楼主的点击数22xx应该是可以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情况下2212, 2208是说电机的定子尺寸, 也就是22mm直径, 12mm厚或8mm厚. 但有些电机标的是转子的尺寸. 1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

不客气,没帮上你什么忙,一眼看过去你提供的图片应该是新西达22系列
这个系列的2212电机主轴直径四毫米。六十克上下。最大起飞重量800到1公斤。大概十寸奖最佳。据此可以推算,如果是四轴。你的起飞重量可以达到两公斤,六轴达到三公斤(最大起飞重量除二以保证飞行稳定)。450/550轴距为宜,可适时考虑。1045三叶桨